[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组态数字量输入

楼主(2024-09-22):
单击“系统块”(System Block) 对话框的“数字量输入”(Digital Inputs) 节点组态数字量输入滤波器和脉冲捕捉位。

数字量输入滤波器
S7-200 SMART CPU 允许为某些或所有数字量输入点选择一个定义时延(可在 0.2 ms到 12.8 ms 和 0.2 μs 到 12.8 μs 之间选择)的输入滤波器。该延迟帮助过滤输入接线上可能对输入状态造成不良改动的噪音。
通过设置输入延时,您可以过滤数字量输入信号。输入状态改变时,输入必须在时延期限内保持在新状态,才能被认为有效。滤波器会消除噪音脉冲,并强制输入线在数据被接受之前稳定下来。
默认滤波时间是 6.4 ms。

要设置输入延迟,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从一个或多个输入旁的下拉列表中选择延迟时间。
2. 单击“确定”(OK) 按钮,输入选项。

脉冲捕捉位
S7-200 SMART CPU 为数字量输入点提供脉冲捕捉功能。通过脉冲捕捉功能可以捕捉高电平脉冲或低电平脉冲。此类脉冲出现的时间极短,CPU 在扫描周期开始读取数字量输入时,可能无法始终看到此类脉冲。
当为某一输入点启用脉冲捕捉时,输入状态的改变被锁定,并保持至下一次输入循环更新。这样可确保延续时间很短的脉冲被捕捉,并保持至 S7-200 SMART CPU 读取输入。
根据 CPU 型号,可按以下数字量输入点数单独启用脉冲捕捉操作:
● CPU CR40:14
● CPU SR20:12(14,如果存在 SB DT04)
● CPU ST40/CPU SR40:14(16,如果存在 SB DT04)
● CPU ST60/CPU SR60:14(16,如果存在 SB DT04)
下图显示 S7-200 SMART CPU(脉冲捕捉启用和未启用)的基本操作状况:

由于脉冲捕捉功能在输入通过输入滤波器后对输入进行操作,您必须调整输入滤波时间,以防滤波器过滤掉脉冲。下图显示数字量输入电路方框图:

下图显示启用脉冲捕捉功能时对各种不同输入条件的响应。如果在某一特定扫描中存在一个以上脉冲,仅读取第一个脉冲。如果在某一特定扫描中有多个脉冲,则应当使用上升/下降沿中断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