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对通信进行组态

楼主(2024-09-22):
单击“系统块”(System Block)  对话框的“通信”(Communication) 节点组态以太网端口、背景时间和 RS485 端口。

以太网端口
如果要让 CPU 从项目获取以太网端口信息,单击“IP 地址数据固定为以下值且不能通过其它方式更改”(IP address data is fixed to the values below and cannot be changed by other means) 复选框。然后便可输入以下以太网信息:
● “IP 地址”(IP Address):每个设备必须有一个 Internet 协议 (IP) 地址。设备使用此地址在更加复杂的路由网络中传送数据。
● “子网掩码”(Subnet Mask):子网是已连接的网络设备的逻辑分组。在局域网 (LAN)中,子网中的节点彼此之间的物理位置通常相对接近。子网掩码定义 IP 子网的边界。子网掩码 255.255.255.0 通常适用于本地网络。
● “默认网关”(Default Gateway):网关(或 IP 路由器)是 LAN 之间的链路。LAN 中的计算机可使用网关向其它网络发送消息,这些网络可能还隐含着其它 LAN。如果数据的目的地不在 LAN 内,网关会将数据转发给可将数据传送到其目的地的另一个网络或网络组。网关依靠 IP 地址来传送和接收数据包。
● “站名称”(Station Name):站名称是在网络上定义的 CPU 名称。在“通信”(Communications) 对话框中,请使用有助于识别 CPU 的名称。

背景时间
可组态专门用于处理通信请求的扫描周期时间百分比。增加专门用于处理通信请求的时间百分比时,亦会增加扫描时间,从而减慢控制过程的运行速度。
专门用于处理通信请求的默认扫描时间百分比被设为 10%。该设置在处理编译/状态监控操作和尽量减小对控制过程的影响之间进行了合理的折衷。您可以调整该设置,每次增加5%,最大为 50%。

RS485 端口
使用以下设置对板载 RS485 端口调整系统协议通信参数。连接 HMI 设备时使用系统协议:
● RS485 端口地址:单击滚动按钮输入所需 CPU 地址 (1-126)。默认端口地址为 2。
● 波特率: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数据波特率(9.6 kbps、19.2 kbps 或 187.5k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