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创建示例程序

楼主(2024-09-22):
这个控制程序示例可帮助您理解使用 STEP 7-Micro/WIN SMART 有多容易。该程序在三个程序段中使用 6 条指令创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自启动、自复位定时器。
在本例中,使用梯形图 (LAD) 编辑器输入程序指令。下面的示例以 LAD 和语句表 (STL)形式显示了整个程序。描述列说明每个程序段的逻辑。时序图显示了程序的运行。STL程序中没有程序段注释。

打开程序编辑器
展开“程序块”(Program Block) 文件夹以使用程序编辑器。

输入并保存程序之后,可以将程序下载到 CPU。

程序段 1:启动定时器

要输入触点 M0.0:
1. 双击“位逻辑”(Bit Logic) 图标或单击加号 (+) 以显示位逻辑指令。
2. 选择“常闭”触点。
3. 按住鼠标左键并将触点拖到第一个程序段中。
4. 为触点输入以下地址:M0.0
5. 按回车键即输入该触点地址。
要输入定时器指令 T33:
1. 双击“定时器”(Timers) 图标以显示定时器指令。
2. 选择“TON”(接通延时定时器)指令。
3. 按住鼠标左键并将定时器拖到第一个程序段中。
4. 为定时器输入以下定时器编号:T33
5. 按回车键即输入定时器编号,光标将移动到预设时间 (PT) 参数。
6. 为预设时间输入以下值:+100.
7. 按回车键即输入该值。

程序段 2: 接通输出

要输入比较指令:
1. 双击“比较”(Compare) 图标以显示比较指令。选择“>=I”指令(大于或等于整数)。
2. 按住鼠标左键并将比较指令拖到第二个程序段中。
3. 单击触点上方的“???”,然后输入以下定时器地址值:T33
4. 按回车键即输入定时器编号,光标将移动到将与定时器值进行比较的其它值。
5. 输入要与定时器数值比较的以下值:+40
6. 按回车键即输入该值。
要输入用于接通输出 M10.0 的指令:
1. 双击“位逻辑”(Bit Logic) 图标以显示位逻辑指令并选择输出线圈。
2. 按住鼠标左键并将线圈拖到第二个程序段中。
3. 单击线圈上方的“???”,然后输入以下地址:M10.0
4. 按回车键即输入该线圈地址。

程序段 3: 复位定时器

要输入 T33 的定时器位触点:
1. 从位逻辑指令中选择“常开”触点。
2. 按住鼠标左键并将触点拖到第三个程序段中。
3. 单击触点上方的“???”,然后输入定时器位的地址:T33
4. 按回车键即输入该触点地址。
要输入用于接通 M0.0 的线圈:
1. 从位逻辑指令中选择输出线圈。
2. 按住鼠标左键并将输出线圈拖到第三个程序段中。
3. 单击线圈上方的“???”,然后输入以下地址:M0.0
4. 按回车键即输入该线圈地址。

为项目设置 CPU 类型
项目组态所使用的 CPU 级别必须小于或等于实际的 CPU(例如,组态使用的 CPU ST40小于或等于实际的 CPU ST40 或 CPU ST60)。如果项目组态没有使用正确的 CPU,则下载可能失败或者程序可能不会运行。

保存示例项目。

要以指定的文件名在指定的位置保存项目:
1. 在“文件”(File) 菜单功能区的“操作”(Operations) 区域,单击“保存”(Save) 按钮下的向下箭头以显示“另存为”(Save As) 按钮。

2. 单击“另存为”(Save As) 按钮,然后为保存项目提供文件名。
3. 在“另存为”(Save As) 对话框中输入项目名称。
4. 浏览到想要保存项目的位置。
5. 点击“保存”(Save) 以保存项目。
保存项目后,可下载程序到 CPU。

下载示例程序

如果 CPU 处于 RUN 模式,将弹出一个对话提示您将 CPU 置于 STOP 模式。单击“是”(Yes) 可将 CPU 置于 STOP 模式。

更改 CPU 的工作模式
CPU 有以下两种工作模式:STOP 模式和 RUN 模式。CPU 正面的状态 LED 指示当前工作模式。在 STOP 模式下,CPU 不执行任何程序,而用户可以下载程序块。在 RUN模式下,CPU 执行程序。
将 CPU 置于 RUN 模式
1. 在 PLC 菜单功能区或程序编辑器工具栏中单击“运行”(RUN) 按钮:

2. 提示时,单击“确定”(OK) 更改 CPU 的工作模式。
可监视 STEP 7-Micro/WIN SMART 中的程序,方法是在“调试”(Debug) 菜单功能区或程序编辑器工具栏中单击“程序状态”(Program Status) 按钮。STEP 7-Micro/WIN SMART显示指令值。
将 CPU 置于 STOP 模式
要停止程序,单击“停止”(STOP) 按钮

并确认将 CPU 置于 STOP 模式的提示。也可在程序逻辑中包括 STOP 指令,以将 CPU 置于 STOP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