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知识分享(电气):电工电气知识分享

楼主(2024-09-23):
1什么是安全继电器

安全继电器是由数个继电器和电路组合而成的,目的是能互补彼此的异常缺陷,达到正确且低误动作的继电器完整功能内部工作。

2电磁继电器和固态继电器的区别

电磁继电器控制回路的主体元件是线圈,而固态继电器控制回路的主体元件是光耦合器,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一般电磁继电器线圈都有标称电阻,在我们检测时可以作为参考,一般检测线圈内电阻应该与标称大致相同,太小为短路,太大则是短路。

3浪涌保护器的工作原理

浪涌保护器应该说是一种防雷电保护器,是很多弱电设备防雷电采用的主要手段。浪涌说的是雷击电网电压波动,静电放电,电磁干扰,电位差过大等原因引起的回路过压或过流的现象,也叫瞬态过电压。

4电磁阀的工作原理

电磁阀作用原理主要是控制管道流体介质的一个执行机构。它由电磁线圈组成,在通电状态时产生磁力,克服压簧或者拉簧的压力或拉力,驱动铁磁材料带动阀体中的活塞,让其改变位置变化,达到开与关的目的。

5三根线错位接线方法

所谓的错位接法就是让每一个接头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尽量彼此错开。先把第一根剪掉三分之二,和另外第一根对接包好,再把第二根剪掉三分之一分另处一根对接,接头在两根线对中,最后一根反向也剪掉三分之二,包好,掉好后每个接头相距2公分。这样链接不易发热、不易短路。

6在高压设备上工作,为了保证安全有哪些组织措施?

①工作票制度;

②工作许可制度;

③工作监护制度;

④工作间断、转移制度;

⑤终结制度。

7检修设备停电,必须达到哪些要求?

检修设备停电,必须把各方面的电源完全断开;

②禁止在只经开关断开电源的设备上工作;

③必须拉开隔离开关,使各方向至少有一个明显的断开;

④与停电设备有关的变压器和电压互感器必须从高压两侧断开,防止向停电检修设备反送电。

8仪表冒烟怎么办?

仪表冒烟一般是过负荷,绝缘降低,电压过高,电阻变质,电流接头松动而造成虚接开路等原因。当发现后,应迅速将表计和回路短路,电压回路断开,在操作中应注意勿使电压线圈短路和电流线路开路,避免出现保护误动作及误碰接等人为事故。

9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或过低有何影响?

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时,对长期带电运行的电气元件,如仪表继电器,指示灯等容易因过热而损坏。而电压过低时,容易使保护装置误动或拒动。一般规定电压的允许变化范围为±10%。

10交、直流回路能合用一条电缆吗?

简单地讲交、直流回路是不能合用一条电缆的,其主要原因是:交、直回路都是独立的系统,当交、直流合用一条电缆时,交、直流发生互相干扰,降低对直流的绝缘电阻;同时,直流是绝缘系统,而交流则是接地系统,两者之间容易造成短路,故交、直流不能合用一条电缆。

11PT 运行中为什么二次不允许短路?

PT二次负载基本上相当于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由于PT本身阻抗小,容量又不大,当互感器二次发生短路,保险不能熔断时,则PT极易被烧坏。

12电动机什么情况下需要降压启动

电动机功率大于7.5千瓦,电动机功率大于变压器容量的20%。经常启动的电机,启动时造成的电压降大于10%;偶尔启动的电机,启动时造成的电压降大于15%。

13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过高该怎么办?

则是短路润滑脂不合适,轴承室中润滑脂过多或过少,润滑脂中有杂物;轴承走内圈或走外圈,电机振动过大;轴承型号不对;联轴器不对中。

14三相电源分别与负载三角形、负载星形连接时,相、线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如何?

三相电源和负载三角形连接时: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关系是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是线电流等于相电流的√3倍、并在相位上滞后相应的相电流30度角。

三相电源和负载星形连接时: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关系是线电压等于相电压的,并在相位上超前相应的相电压300角;线电流和相电流的关系是线电流等于相电流

15对 10kV 变(配)电所的接地有哪些要求?

变压器、开关设备和互感器(PT、CP)的金属外壳,配电柜、控制保护盘、金属构架、防雷设备、电缆头及金属遮栏等。对接地装置有下列要求:

①室内角钢基础及支架要用截面不小于25×4mm2的扁钢相连接做接地干线,然后引出户外,与户外接地装置连接;

②接地体应距离变(配)电所墙壁三米以外,接地体长度为2.5米,两根接地体间距离以5米为宜;

③接地网形式以闭合环路式为好,如接地电阻不能满足要求时,可以附加外引式接地体;

④整个接地网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欧。

16CT运行中二次为什么不允许开路?

CT经常用于大电流条件下。假如CT二次回路断线,则CT铁芯严重饱和磁通密度高达1500高斯以上,由于二次线圈的匝数比一次线圈的匝数多很多倍,于是在二次线圈的两端感应出比原来大很多倍的高电压,这种高电压对二次回路中所有的电气设备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将造成很大危险,同时由于CT二次线圈开路后将使铁芯磁通饱和造成过热而有可能烧毁。

17什么是电流保护,动作原理如何?

当线路发生短路时,重要特征之一是线路中的电流急剧增大,当电流流过某一预定值时,反应于电流升高而动作的保护装置叫过电流保护,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是按最大负荷电流来考虑的,其选择是靠阶梯形的时限来配合的。

18发电机产生轴电压的原因是什么?

①由于发电机的定子磁场不平衡,在发电机的转轴上产生了感应电势。磁场不平衡的原因一般是因为定子铁芯的局部磁组较大(例如定子铁芯锈蚀),以及定、转子之间的气隙不均匀所致。

②由于汽轮发电机的轴封不好,沿轴有高速蒸汽泄漏或蒸气缸内的高速喷射等原因而使转轴本身带静电荷。

来源:网络(侵权联系删除)

扫码关注“电气基础知识学习”微信公众号,一个教你技术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

后台回复 “1” “2” “3” “4”"5" 领取下面限时分享:

1:TIA Portal V15编程软件

2:AUTO CAD 2015 电气版

3:STEP-7MicroWIN V4.0 SP9完整版

4:西门子SMART 200编程软件V2.4版本

5:三菱各种编程案例

往期精彩:

一文详解4种整流电路、5种滤波电路

PLC和变频器的Modbus通讯实例

编码器连接方式及控制方案

干货】摇表(兆欧表)使用教程,只要认字就能学会

【干货】112例电气实物接线高清彩图,一看就懂,简单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