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电工你是真技术还是在混日子,9个基础知识一验便知!

楼主(2024-09-23):
可以毫不含糊的这样说:现在的电工队伍良莠不齐,稍微经过学习就上岗作业的电工不在少数,更多的电工作业都是看重经验和实操,有时候甚至会忽略了电工理论知识的巩固和学习,以至于连基本的电工基础知识都忘了,电工这条路不好走,是真技术还是在混日子?这问题也很值得深思!

一、电力系统中性点三种运行方式的优缺点是什么?

1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优点:

这种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三相用电设备能正常工作, 允许暂时继续运行两小时之内, 因此可靠性高;

其缺点:这种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 其它两 条完好相对地电压升到线电压,是正常时的 √ 3 倍,因此绝缘要求高,增加绝缘费用。

2 、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的优点:

除有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优点外,还可以减少接地电流;

其缺点:类同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3、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优点:

发生单相接地时,其它两完好相对地电压不升高,因此可降低绝缘费用;

其缺点: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时,短路电流大,要迅速切除故障部分,从而使 供电可靠性差。

二、 他励直流电机的调速有哪些方法?各种调速方法有什么特点?

他励直流电动机有三种调速方法:

1 、降低电枢电压调速。

2 、电枢电路串电阻调速。

3 、弱磁调速 。

各种调速成方法特点:

1 、降低电枢电压调速:电枢回路必须有可调压的直流电源,电枢回路及励磁回路电阻尽可能小,电压降低转速下降,人为特性硬度不变、运行转速稳定,可无级调速。

2 、电枢回路串电阻调速:串电阻越大,机械特性越软、转速越不稳定,低速时串电阻大,损耗能量也越多,效率变低。调速范围受负载大小影响,负 载大调速范围广,轻载调速范围小。

3 、弱磁调速:一般直流电动机,为避免磁路过饱和,只能弱磁不能强磁,电枢电压保持额定值,电枢回路串接电阻减至最小,增加励磁回路电阻Rf ,励磁电流和磁通减小,电动机转速随即升高,机械特性变软。

转速升高时, 如负载转矩仍为额定值, 则电动机功率将超过额定功率, 电动机过载运行,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弱磁调速时, 随着电动机转速的升高, 负载转矩相应减小, 属恒功率调速。为避免电动机转子绕组受离心力过大而撤开损坏, 弱磁调速时应注意电动机转速不超过允许 限度。

三、并励直流电动机和串励直流电动机特性有什么不同?各适用于什么负载?

并励直流电动机有硬的机械特性,转速随负载变化小、 磁通为一常值, 转矩随电枢电流成正比变化, 相同情况下, 起动转矩比串励电动机小, 适用于转速要求稳定, 而对起动转矩无特别要求的负载。

串励直流电动机有软的机械特性、 转速随负载变化较大、 负载轻转速快、 负载重转速慢,转矩近似与电枢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变化, 起动转矩比并励电动机大, 适用于要求起动转矩特别 大,而对转速的稳定无要求的运输拖动机械。

四、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起动通常用什么方法?各种方法有哪些优缺点?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起动通常有两种方法:

1 、转子回路串三相对称可变电阻起动

这种方法既可限制起动电流,又可增大起动转矩, 串接 电阻值取得适当,还可使起动转矩接近最大转矩起动,适当增大串接电阻的功率, 使起动电阻兼作调速电阻, 一物两用, 适用于要求起动转矩大, 并有调速要求的负 载。缺点:多级调节控制电路较复杂,电阻耗能大。

2 、转子回路串接频敏变阻器起动

起动开始, 转子电路频率高, 频敏变阻器等效电阻及感抗都增大,限制起动电流也增大起动转矩,随着转速升高,转子电路频率减小,等效阻抗也自动减小、起动完毕,切除频敏变阻器。优点:结构简单、经济便宜、起动中间 无需人为调节,管理方便,可重载起动,缺点:变阻器内部有电感起动转矩比串电阻小,不能作调速用。

五、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常用的降压起动方法:Y- △换接起动和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有什么不同?

1、Y- △换接起动

正常运行△接的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时改接成星形,使电枢电压降至额定电压 的 1/ √ 3 ,待转速接近额定值、再改成△接、电动机全压正常运行。Y- △换接实际起动电 流和起动转矩降至直接起动的 1/3 ,只能轻载起动。

优点:起动设备结构简单,经济便宜,应优先采用;

缺点:起动转矩较低,只适用于正常运行△接电动机。

2 、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又称补偿起动)

起动时利用自耦变压器降低电源电压加到电动机定子绕组以减小起动电流, 待转速接近额定 值时, 切除自耦变压器, 加全压运行, 自耦降压起动时, 实际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是全压起 动时的( W2/W1 ) 2 倍。

优点:不受电动机绕组接法限制、可得到比 Y- △换接更大的起动转矩;自耦变压器副边有 2-3 组插头,可供用户选用,适用于容量较大,要求起动转矩较大的电动机。

六、通过测量什么参数可以判别在电路中晶体管的工作状态?

最简单的可以通过测量三极管的 Vce 值来判别:

即:如果 Vce ≈ 0 时,管子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

如果 Vbe ∠ Vce ∠ Ec 时,可认为工作在放大状态。

如果 Vce ≈ VEc 时,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区。这里( Ec 为电源电压) 。

七、母线常用的材料有哪些?各有什么优缺点?

母线常用材料有铝、钢和铜。

铝母线的电阻率比铜稍大,导电性能次于铜,机械强度比铜小,易腐蚀氧化,但价格便宜,质轻。

铜母线导电性能好,电阻率小,机械强度大,防腐 性能好,但价格较贵。

钢母线导电性能差,易腐蚀,但价格便宜,机械强度大。

八、自动空气开关的一般选用原则是什么?

1、自动空气开关的额定电压 ≥ 线路额定电压。

2、自动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 ≥ 线路计算负载电流。

3、热脱扣器的整定电流 = 所控制负载 的额定电流。

4、电磁脱扣器的瞬时脱扣整定电流 ≥ 负载电路正常工作时的峰值电流。

5、自动空气开关欠 电压脱扣器的额定电压 = 线路额定电压。

九、你对 cos Φ的认识如何? cos Φ对电力系统有何影响? cos Φ低的原因是什么?怎 样提高用户的 cos Φ?

对 cosΦ的认识:在直流电路中 P=UI ;而在交流电路中 P=UIcos Φ,其中 U ,I为电压电流有效值, 所以在交流电路中,负载的有效功率不仅和电压电流的有效值成正比,还与 cos Φ成正比, cosΦ是决定功率的无单位因数, 故称功率因数。

cos Φ对电力系统有如下的影响:

(1 ) cos Φ低增加线路的电压损失和功率损失。

(2) cos Φ低使发电设备不能充分利用,即利用率低。

由以上两方面的影响均可看出 cos Φ低,对国家经济是不利的,故供电部门非常重视这个参数。

从公式 ψ =tg -1中知道, 由负载系数决定, 容性负载是用得最少的负载, 甚至没有使用容性负载, 工业上大量使用的是感性负载, X L很大,如电动机、电焊机、感应电炉、变压器等都是感性很大的负载,由于 X L 很大,也跟大, cosΦ就很低。

所以 cosΦ低的主要原因是工业上大量使用感性负载造成的。提高用户的功率因数其方法是:在用户进线处或用户负载处并联电容器。

来源:网络(侵删)

扫码关注“电气基础知识学习”微信公众号,一个教你技术互相学习交流的平台

后台回复 “1” “2” “3” “4”"5" 领取下面限时分享:

1:TIA Portal V15编程软件

2:AUTO CAD 2015 电气版

3:STEP-7MicroWIN V4.0 SP9完整版

4:西门子SMART 200编程软件V2.4版本

5:三菱各种编程案例

往期精彩:

一文详解4种整流电路、5种滤波电路

PLC和变频器的Modbus通讯实例

编码器连接方式及控制方案

干货】摇表(兆欧表)使用教程,只要认字就能学会

【干货】112例电气实物接线高清彩图,一看就懂,简单直观!

干货:恒压供水系统PLC及变频控制设计案例

Modbus 的RTU、ASCII、TCP都是什么意思?

S7-200Smart 子程序局部变量是这样应用的,你懂吗?

西门子200通信方式控制变频器讲解

伺服控制为什么要进行原点回归?怎样实现原点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