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GX软件安装出错处理大全

楼主(2024-09-25):
每天解答学员问题中,发现好多学员都会问到软件的安装以及软件安装出错的问题,因此收集了这些常见的问题,以及对应的解决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在安装GX Developer软件时,双击ENVMEL里面的SETUP.exe应用程序,没有任何反应,应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

对于正常的安装过程中,在双击setup之后,是应该出现如下图示的界面进行安装的。如果双击setup之后,没有反应,那么可以在360安全卫士里面体检修复一下,加速一下,清理下垃圾,再重启下电脑,或者在“任务管理器”的“进程”里将一些占内存大的文件结束进程,然后再来安装。如果操作了以上步骤还是没有反应,建议重装系统。

2、win7 64位系统在安装GX Developer软件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提示,说不支持win7 64位系统,怎么办?

解决方法:

假如win7 64位系统安装GX Developer软件在安装过程中出现提示不支持win7 64位系统,有两个选项,一个确定,一个取消,我们不用理会该错误,直接点击确定即可,软件会自动完成安装,这对软件的使用没有任何影响。

3、安装GX Developer软件时正常,后点击了完成,但是在桌面没有看到图标,是不是没有安装好?

解决方法:

软件安装完成后,不会自动出现在桌面生成图标的,可以在开始-所有程序-MELSOFT,找到GX Developer,再点击右键,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这样桌面就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图标;而仿真软件没有单独的图标,是集成在编程软件里面的,软件里面的“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图标即是仿真。

4、GX Developer软件安装好后,打开软件,在创建新工程时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如下图所示,这样应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

1、先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中,卸载三菱编程软件及仿真软件;

2、再删除注册表,注册表要删除干净。注册表的删除方法如下:

a、点击“开始”按钮,选择“运行”。

b、在对话框中输入regedit,点击确定。

c、下图是打开的注册列表编辑器界面。

d、点击HKEY_LOCAL-MACHINE前面的加号;在打开的文件夹中找到SOFTWARE,点击前面的加号;找到MITSUBISHI,并点击鼠标右键,将该文件夹删除。

e、再点击HKEY_CURRENT_UESR前面的加号;在打开的文件夹中找到SOFTWARE,点击前面的加号;找到MITSUBISHI,并点击鼠标右键,将该文件夹删除。

3、注册表删除干净之后,再重新安装编程软件,就可以解决了。

4、如果操作了以上步骤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建议重装系统。

5、在安装GX Developer软件时,双击ENVMEL里面的SETUP.exe应用程序出现参数不正确的错误,如下图所示,这应该怎么处理?

解决方法:

1、把软件压缩包直接放到根目录,如D盘、E盘、F盘;2、再解压压缩包;3、再把解压出来的文件夹的 各层文件夹的名称改短一点。如下图所示,看该路径是否有改短,路径改短之后将不会再出现该错误,就可以正常安装软件。

6、在安装GX Developer软件时,双击ENVMEL里面的SETUP.exe应用程序出现路径名,中断安装处理的错误,如下图所示,这应该怎么处理?

解决方法:

该错误和上一种错误“出现参数不正确”其实是属于同一种错误,处理方法是一样的,请参照第5点的解决方法。

7、安装了GX Developer编程软件和GX Simulator 6的仿真软件,确定仿真软件安装成功,但是进行仿真时却提示“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这是什么问题?

解决方法:

对于GX Simulator 6是中文版的仿真软件,它不支持FX3U PLC这个型号程序的仿真,检查一下是否选择了FX3U PLC这个型号,如果是的话,更改成FX2N PLC或FX1N PLC,则能够进行仿真。如果一定要对FX3U PLC进行仿真,那么需要卸载掉GX Simulator 6的仿真软件,再安装GX Simulator 7的英文版仿真软件。

8、我安装的是GX Simulator 仿真软件是英文的,怎么切换成中文的?

解决办法:

三菱的仿真软件的语音是没有办法直接切换过来的,只能卸载掉GX Simulator 7英文版的仿真软件,再安装GX Simulator 6的中文版仿真软件。

9、在安装GX WORKS2软件时能够安装成功,但是一打开软件,就出现存储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的错误,没有办法起动软件,这应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

1、先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中,卸载三菱编程软件及仿真软件;2、再删除注册表,注册表要删除干净,操作方法同前面第4点的描述;3、再重新安装软件,安装前退出杀毒软件,并安装到另一个路径;4、如果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建议重装系统。

10、GX works2模拟仿真时提示无法与PLC通信的错误,代码为。

解决方法:

因为模拟仿真用的是标准TCP/IP通讯协议,如果无法启动模拟仿真,可能TCP/IP被高优先级的软件所影响。目前会影响GX WORKS2仿真无法使用的软件有迅雷,风行,PPS、游戏软件,他们都有共同的问题——网络加速器,把这些可能受影响的软件卸载掉,再仿真就可以了。如果无法解决问题,建议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