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OmniCore E10自动停止和急停回路

楼主(2024-09-25):
转载自以下公众号:

客户安全接口 - X9位置

接口针脚说明

X9接口一共分为四部分功能(如上图)

1.电机启动与指示灯状态

2.AS/GS - 自动停止/通用停止回路(双回路)

3.ES急停回路(双回路)

4.急停状态输出

电机开启按钮与指示灯

尽管“电机开启”功能可以在 FlexPendant 上使用,但该连接器中仍提供可选“电机开 启”按钮和指示灯接口,两者的接头上均有 2 个插针。

MON_PB:“电机通电”按钮输入接口。

24V_MON:24 V 电源由机器人控制器提供,仅供电机通电指示灯和电机通电按钮使用。不得将其用于其他任何功能。

MON_LAMP:“电机开启”指示灯输出接口。

MON接线示意图:

AS/GS - 自动停止/通用停止

控制器出厂时默认配置为自动停止/通用停止电路断开。自动状态无法工作,手动状态可以正常使用。如此配置是出于安全考虑,提示客户需要将AS回路接入外部安全围栏等安全装置。

24V_CH1/2:24 V 电源由机器人控制器提供,仅供停止开关使用。不得将其用于其他任何功能。

AS1/GS1+、 AS2/GS2+:安全环路高电压侧。客户需要将这些引脚连接到 24 V 电源。

AS1/GS1-、AS2/GS2-:安全环路高低电压侧。客户需要将这些引脚连接到 24 V 电源的参考接地。

0V_CH1_CH2:24 V 电源参考接地。

AS/GS接线示意图:

1.短接AS回路短接后,请注意人员安全)

要在没有任何附加/外部安全设备的情况下启用控制器,请按下图所示连接安全电路。

2.连接外部自动/常规停止开关

控制柜内部供电方案以下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外部供电方案以下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客户提供 24 V 电源代替 24V_CH1/2 时,电源应在 24 V -5+5% 容差范围内。

ES - 外部紧急停止

控制器出厂时默认配置为绕过紧急停止电路(短路)。

24V_CH1/2:24 V 电源由机器人控制器提供,仅供停止开关使用。不得将其用于其他任何功能。

ES1+/ ES2+:外部紧急停止输入端的安全回路高压侧。

ES1-/ ES2-:外部紧急停止输入端的安全回路低压侧。

0V_CH1_CH2:24 V 电源参考接地。

ES接线示意图:

1.短接

2.连接外部外部紧急停止开关

控制柜内部供电方案以下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控制柜外部供电方案以下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ESOUT - 紧急停止输出

ESOUT1+:紧急停止输出通道 1 的高侧端。

ESOUT1-:紧急停止输出通道 1 的低侧端。

ESOUT2+:紧急停止输出通道2的高侧端。

ESOUT2- :紧急停止输出通道 2 的低侧端。

紧急停止输出 0 状态,为紧急停止触发

ESOUT接线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