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 PLC传送(移动)指令条分缕析

楼主(2024-09-28):
在编写程序、模拟量、PID、等一系列时百分之百要用到传送指令,那么话不多说,下面为大家解析,准备好了吗?
一、传送指令介绍
传送指令包含:传送字节(MOV_B)、传送字(MOV_W)、传送双字(MOV_DW)、传送实数(浮点数)(MOV_R)。
字节传送指令“MOV_B”将字节数据(常数或者变量)从输入参数“IN”(源地址)拷贝到输出参数“OUT”(目标地址),源地址的数据保持不变。
字传送指令“MOV_W”将字数据(常数或者变量)从输入参数“IN”(源地址)拷贝到输出参数“OUT”(目标地址),源地址的数据保持不变。
双字传送指令“MOV_DW”将字数据(常数或者变量)从输入参数“IN”(源地址)拷贝到输出参数“OUT”(目标地址),源地址的数据保持不变。
实数传送指令“MOV_R”将实数数据(常数或者变量)从输入参数“IN”(源地址)拷贝到输出参数“OUT”(目标地址),源地址的数据保持不变。
二、传送指令使用
第一步:(调用相对应传送指令到程序段当中,使用I常开触点来触发传送指令,如下图所示)
1. 使用I0.0常开触点来使能传送字节(MOV_B)指令。
IN:填写字节数据类型VB、MB、LB可以参考图五,这里使用VB,所以填写VB0。
OUT:填写字节数据类型VB、MB、LB可以参考图五,这里使用VB,所以填写VB2。
2. 使用I0.1常开触点来使能传送字(MOV_W)指令。
IN:填写字节数据类型VW、MW、LW可以参考图五,这里使用VW,所以填写VW10。
OUT:填写字节数据类型VW、MW、LW可以参考图五,这里使用VW,所以填写VW14。
3. 使用I0.2常开触点来使能传送双字(MOV_DW)指令。
IN:填写字节数据类型VD、MD、LD可以参考图五,这里使用VD,所以填写VD20。
OUT:填写字节数据类型VD、MD、LD可以参考图五,这里使用VD,所以填写VD28。
4. 使用I0.3常开触点来使能传送实数(MOV_R)指令。
IN:填写字节数据类型VD、MD、LD可以参考图五,这里使用VD,所以填写VD32。
OUT:填写字节数据类型VD、MD、LD可以参考图五,这里使用VD,所以填写VD40。
这里要注意的是:实数(浮点数)必须只能使用D也就是双字数据类型哦!因为实数是占用4个字节共32位表示方式,所以是双字数据类型为D。
三、下载并监控程序,测试
第一步:(下载程序到PLC)
第二步:(监视PLC,给各个传送指令写值)
1. 鼠标选中VB0前面数字0右击,选择写入数值,这里写一个数字10进去,这时VB2地址已经有数值10存在了,代表写入成功。
2. 鼠标选中VW10前面数字0右击,选择写入数值,这里写一个数字45进去,这时VW14地址已经有数值45存在了,代表写入成功。
3. 鼠标选中VD20前面数字0右击,选择写入数值,这里写一个数字14进去,这时VD28地址已经有数值14存在了,代表写入成功。
4. 鼠标选中VD32前面数字0.0右击,选择写入数值,这里写一个数字12进去,这时VD40地址已经有数值12.0存在了,代表写入成功。
第三步:(此时用状态图表监视各个传送指令输出OUT地址,和第二步写入的数组是一致的,代表全部写入成功)
这就是传送指令,不知大家学会了木有?
以上知识点大家都理解并且掌握了嘛?如果你还百思不得其解的?可以在上述文章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