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MART PLC 按钮输入接线详解

楼主(2024-09-28):
一、S7-200 SMART PLC按钮输入接线在传送带控制案例中的应用
在现代工业自动化领域,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是实现复杂控制逻辑不可或缺的核心组件。以一个典型的传送带控制系统为例,我们来探讨如何通过按钮输入接线来实现传送带的启停控制。
在这个案例中,传送带的启动和停止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启停按钮来控制的,而电机则是驱动传送带运行的动力源。为了确保操作的便捷性和系统的可靠性,正确掌握S7-200 SMART PLC的按钮输入接线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二、S7-200 SMART PLC输入接线的基本概念
在深入探讨S7-200 SMART PLC的输入接线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基本概念。公共端在输入接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既可接电源正极,也可接电源负极,从而衍生出漏型接法和源型接法这两种常见的接线方式。
漏型接法和源型接法的定义是接线方式的基础。当公共端1M接电源正极时,我们称之为源型接法(共阳极接法),此时电流从外部设备流入PLC的输入点。相反,若公共端1M接电源负极,则为漏型接法(共阴极接法),电流从PLC的输入点流出到外部设备。
此外,S7-200 SMART的数字量输入点内部包含双向二极管,这使得它可以灵活适应不同的接线方式,既可接成漏型,也可接成源型。
但需要注意的是,每组输入点必须采用相同的接线方式,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下图就是传送带控制系统启动按钮及停止按钮的接线方法,下图是漏形接法(公共端1M接负的方法)。
三、S7-200 SMART PLC输入接线的具体要求
S7-200 SMART PLC的输入通常为24VDC,需外部设备提供24V直流信号以匹配输入要求。特定输入点如ST CPU的I0.0-I0.3及ST20/30的I0.6、I0.7支持5-24V输入,增加了灵活性,可按需选择合适输入点和信号源。
四、常开(NO)和常闭(NC)输入的特点
常开输入(NO)和常闭输入(NC)是按钮输入接线中常见的两种类型。当常开触点(NO)被按下时,信号进入PLC,此时PLC内部对应的输入状态为1,电路导通。这表示外部设备的信号被PLC检测到,并在程序中产生相应的逻辑动作。当松开常开触点时,无信号进入PLC,状态变为0,电路不导通。
相反,常闭触点(NC)在无信号进入PLC时处于导通状态,状态为0。这是因为常闭触点在默认情况下是闭合的,电流可以流过。当按下常闭触点时,状态变为1,电路不导通。这是因为按下常闭触点会断开电路,阻止电流流动。
例如下图的两个按钮都是经常开的,如果其中的停止接NC之后,它的按下和松开对应状态会与另外一个完全相反。一般常闭用于急停按钮等安全需求比较高的应用场景接线,避免在接触不良的时候按下没有反应。
五、西门子与三菱接线叫法的区别
在实际应用中,工程师们必须注意西门子与三菱对于源型接法和漏型接法的叫法是相反的。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混淆,因此在进行接线时,必须根据具体PLC型号和品牌正确理解和应用这些接线方式,以避免错误接线和系统故障。
六、正确接线的重要性及注意事项
输入接线对PLC控制系统稳定运行关键。错误接线可致信号问题、系统故障、设备损坏或事故。需遵循源型或漏型接法,注意电源极性。外部设备连接需确保信号兼容,注意电压和信号类型。分组接线需一致,S7-200 SMART数字量输入点含双向二极管,需相同接线方式。掌握接线方法对自动化控制重要。工程师需读说明书,按要求操作,注意极性、兼容性和一致性,以确保系统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