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案例】三菱FX PLC控制MR-J4/JE-A伺服

楼主(2024-09-29):
伺服驱动器的设定
三菱FX PLC控制MR-J4/JE-A伺服时,按照以下步骤设定伺服驱动器。
1. 打开mr configurator2伺服软件,选择新建工程。– 显示新建工程画面
2. 选择相应的伺服驱动器,点击确定。– 显示mr configurator2软件画面
3. 选择参数 ,再选择列表显示下拉框里的基本设置,– 显示出参数设置画面
4. 选择参数PA.05每转指令脉冲数,输入 相应的值。下图中PA.05为10000,表示电机转一圈需要发10000个脉冲。
5. 选择参数PA.13指令脉冲输入形式,当前值为0111,表示指令输入脉冲串在1Mpulse/s以下,脉冲串为负逻辑,脉冲形态为有符号脉冲串。
(各个设定项目的说明)
0h:厂商设定用
1h:0:指令输入脉冲串在4Mpulses/s以下时
1:指令输入脉冲串在1Mpulse/s以下时
2:指令输入脉冲串在500kpulses/s以下时
3:指令输入脉冲串在200kpulses/s以下时
1h:脉冲串逻辑选择
0:正逻辑
1:负逻辑
1h:0:正转、反转脉冲串
1:有符号脉冲串
2:A相、B相脉冲串(伺服放大器以4倍频获取输入脉冲。)
6. 参数设置好后,选择轴写入,显示出确认对话框,选择确定,表示参数已下入伺服驱动器,然后将伺服驱动器电源切断重启。
PLC程序的编写
1. 下图为原点回归指令,K5000表示原点回归速度,K100为原点回归爬行速度,X15为伺服原点,Y0为伺服脉冲。当M4016条件成立,执行原点回归指令。
2. 下图为伺服相对定位指令指令,K-9999999表示JOG的距离(JOG-),D320为JOG速度, Y0为伺服脉冲,Y4为伺服方向。当M4057条件成立,执行相对定位指令。
3. 下图为伺服相对定位指令指令,K9999999表示JOG的距离(JOG+),D320为JOG速度, Y0为伺服脉冲,Y4为伺服方向。当M4057条件成立,执行相对定位指令。
4. 下图为伺服绝对定位指令指令,D330表示定位的距离,D322为定位速度, Y0为伺服脉冲,Y4为伺服方向。当M4026条件成立,执行相对定位指令。
5. 下图为伺服运动需要设定的位置,D8340表示伺服当前值。
6. 下图为,当伺服没有报警的时候,伺服使能打开。
7. 下图为,当X16接通表示伺服在反转极限,当X17接通,表示伺服在正转极限。
8. 下图为,设定伺服运行的最高速度,和伺服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