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5U基础篇—定时器的应用

楼主(2024-09-29):
定时器在机床线路中我们称之为时间继电器,是一种用于按时间顺序进行自动控制的低压电器。如果你会3U的编程,那这一篇还是要看下去的,因为5U的定时器和3U的定时器不一样。3U是用数字来区别的,5U是用指令来区别的。

5UPLC的定时器可以分为

累计型就是在延时过程中,线圈失电后再次上电,会继续计时下去,计时不会变“0”,但是普通型线圈失电后再次上电,就会变“0”。

延时基准就是最小延时时间。三菱5UPLC的16位最大值就是32767,所以最长延时就是3276.7秒。

指令及含义

累计型例程:

通用型例程:

5UPLC的定时器的时间我们可以拿用作比较指令的条件,如下图

除去以上的定时器之外,我们还可以在编程软件右侧的“部件选择”往下拉,有“定时器”选项,可以在“定时器”中找到我们要用的定时器,在这个“定时器”中,常用的有通电延时定时器“TON”和断电延时定时器“TOF”。定时器块中“IN”表示输入信号,“Q”表示输出信号,“PT”表示时间长度,“ET”可以理解为延时时间存放位置。
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