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静默日记之昆仑通态触摸屏远程使用 ...
国庆节静默日记之昆仑通态触摸屏远程使用

楼主(2024-09-29):
总是抱怨现在的生活节奏快。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抱怨一天一签,尽管都是上上签。这下好了,假期在9.30提前到来。每天都是6点半准时醒来,看到社区的通知。立刻觉的很惊喜,气愤。瞬间觉得我的票赶紧退了。
按部就班的领了通行证,抽签签。这个假期该怎么精心安排啊。卧室-----卫生间,两点一线,简单而充实。把平时想做的事做了。到柜子了找了找,有如下材料:
心中窃喜,这个静默应该不寂寞(工控人的悲哀)。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多口的交换机。只能实现两个设备连接。无法实现电脑同时与触摸屏,PLC连接。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后面测试折腾了蛮久,是遗憾,也是惊喜。
一
实际项目
正好目前手头上有个小活, 4台变频器的一个远程控制。本来9月30号,10月1号搞好,10月2号撤,结果9月30号静默了。那就在住处搞,点不多。smart200建了符号表,分配了地址。控制内容就是远程读取状态,启停设备,控制频率,也没有费什么事,程序也简单,(本来觉得这样的控制就是为了实现远程的一个操控,想使用控制板的,后来想想算了,想早点回去)。
二
组态过程
下位程序做好了,接了电源简单测试一下输入点的状态,一切正常。但是总不能后面这样给客户看PLC程序做验收啊。看着有个昆仑通态的触摸屏,那就在触摸屏上做个简单的画面。想着点数不多,应该好做,画面也就是个测试,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1、首先是200smart以太网口设置,一定要设定固定的地址,后面用到,一定打钩。
2、其次是触摸屏的设备组态设置。
因为测试项目不是新建的,在原来的测试项目上添加的。添加新的通讯需要注意一点,先添加通用TCP/IP父设备,从设备管理器拖动到空白处。
出现新的通用TCP/IP父设备。在新的父设备下面添加smart200。具体的IP地址,端口,在通用TCP/IP设备属性中编辑。本机IP地址就是触摸屏的IP 地址,远程IP地址就是smart200的IP地址。端口号也是按照截图设备。基本默认就可以了。
3、小插曲(昆仑通态设备信息导入导出)
如果需要将创建好的设备通道信息进行导出和导入操作的话,有个小细节一定注意。
比如有通用TCPIP父设备0,父设备1。分别有设备0和设备3如上图。如果想把设备0的通道信息导出后添加到设备1的通道信息中。会遇到一些困难,主要是设备编号(名称)不能重复,系统会自动检查重名。但是导入到时候系统要求设备名称必须相同才能导入。想要不同项目之间进行通道数据导出导入的话需要提前注意一下。如果只是导出来用Excel编辑点表就不要考虑太多。
三
缺少交换机的伤
1、初遇问题
经过一番折腾触摸屏与200Smart通讯正常了。但是新问题出现了,因为没有交换机,如果想修改一下触摸屏画面或者是PLC程序就要不停的插拔网线。只能触摸屏和PLC,触摸屏和电脑,PLC和电脑之间来回插拔网线,这就有点郁闷了。
突然想起触摸屏有远程功能,可以穿透。也就是说200Smart连接触摸屏,然后昆仑通态的触摸屏通过云平台连接我的电脑。我的电脑就可以同时编辑PLC程序和触摸屏的组态。虽然触摸屏,PLC就在我的桌面。为了不想来回插拔网线,就浪费一点流量(我的电脑也是通过手机WIFI热点上网)。说干就干,找了阮总给的资料看几遍。
2、触摸屏本体远程调试准备
找了物联网卡插入,重启。看到有一个外网IP10.45.XXX.XXX(4G)应该是可以连接外网了。
进入系统参数设置选项。
如下图:
看了阮总给的资料。设置如下
服务器地址:默认使用了MCGS的
设备名称:自己设置,我的认为就是设置这个屏幕在在公网中的一个名称。方便云平台确定连接到哪块屏。
用 户 名:自己设置,方便自己记录。在后面的远程调试中使用。
密 码:自己设置,方便自己记录。在后面的远程调试中使用。
VNC密码:我使用了默认的。后来觉得这就是在后面远程桌面的时候使用,屏里应该是装了VNC软件。也是多一重安全保护。
设置好后,赶紧找个小本本记录起来。免得过一段时间忘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已经开始有老年痴呆症状,经常忘记事情。写这篇文章也是为了记录,免得下次还要折腾。
设置好触摸屏,进入画面看到了喜气洋洋,花花绿绿的屏幕。反正自己看,过节吗,喜气点,凑合着看。
3、电脑上安装MCGS调试助手
下载安装MCGS调试助手,一切还算顺利,基本就是下一步,下一步。安装好如下图。
安装好后启动调试助手,看到的画面如下:
4、MCGS调试助手使用
登录后看到画面如下:
看到这个画面后点击联机,出现下面状态。说明联机成功。也就是可以进行穿透。
点击穿透,看到穿透参数窗口。我的是没有修改,默认参数。点击开启穿透。
点击开启穿透后,如果穿透成功,则看到如下画面。HMI地址的网络IP:是不固定的,每次都不一样。
到此可以给触摸屏通过远程修改画面了。
四
远程修改
做好了上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可以实现远程修改触摸屏和200smart程序和画面的功能,具体工作有两个,一个是修改触摸屏,另一个修改200smart。
1、修改触摸屏组态,画面,也可以远程操作
开启穿透功能后,就像在本地给触摸下载程序一样。目标机名就写触摸屏的IP地址。
下载需要一点时间,我大概用了1分钟左右,完成后的提示。
2、远程操作触摸屏
触摸屏下载好程序后可以远程操作,这个要使用VNC功能,也就是远程桌面吧。在下面的VNC按钮点击:
弹出VNC登录校验窗口。这里要输入刚开始设置的VNC密码。输入密码,确定。稍等一会就连接到触摸屏了。操作还是可以的。哈哈。
3、修改200Smart程序
完成了触摸屏的修改组态和程序下载。接下来连接200Smart.。做了这么多,就为了解决没有交换机的问题,不想来回插拔网线。顺道学习一下远程调试,说不定能用上。
给200Smart下载程序有几个点注意一下,
一个点是通讯接口驱动的选择。从通讯接口中选择蓝色所选条目,这个是安装了MCGS调试助手后自动出现的。
选择好了驱动后我们联接PLC,在本地联机的时候一般是查找CPU。但是用远程穿透的时候要使用添加CPU,如下图。
此处的IP地址就是200Smart的IP地址。如下图中设置所示。
设置好后确定,稍等片刻PLC的状态就回来了。比我插拔网线快多了。
五
最后总结
主要的几个关键点,一是对IP地址的设置。二是调试助手的熟悉。觉得刚开始使用昆仑通态的屏做远程,要搞清楚初始设置的含义和什么功能使用这些设置。
设备名称:就是代表这块触摸屏在网络中的名称。也可以理解为项目的名称,主要是面对云平台的识别设备(自己这样理解)
用 户 名:就是登录到这触摸屏的一个账号,也就是这块触摸屏用在什么项目。方便记录,不然使用的多了自己都不知道登录到哪一块屏幕。
密 码:此处的密码就是对应的用户名。
VNC密码:这个密码可以理解为远程桌面密码。就是实现远程看触摸屏画面和操作设备启停等。
基本就这些了。反正这几天也出不去,后面再写一个昆仑通态触摸屏穿透方式远程修改1200程序,物联网智能控制器,树莓派与1200通讯,云平台读取物联网智能控制器运行状态。只要出不去就把材料表里的都写个使用记录,一以免自己忘记了,二消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