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3个PLC案例助增加编程经验

楼主: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我们在使用PLC编程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经验或者编程方法可供我们总结,当我们积累了很多的方法和经验之后,之后的编程思路就不会“卡”住,那么本文就分享几个简单的编程案例供大家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定时器的防抖功能

因为在实际的现场中,现场环境比较复杂,可能设备会出现震动,所以会使用定时器延时一段时间,将错误的干扰信号过滤掉。如图所示,只有当I0.0这个按钮超过了1S的时候,才认为是人为的启动信号!

2.错开扫描周期功能

在某些场合,可能需要错开扫描周期来执行设备的动作,那么就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在程序段6中一直复位一个标志位“执行”,当“步序号”的值等于1时,将“执行”标志位置1,置位为1之后,即使程序段8中的M700.4接通了,本次扫描周期也不会将“2” 赋值给MW604,而是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将”2”赋值给MW604。这样的话,就不会在一个扫描周期同时赋值为1又为2

注意:在西门子的PLC定位控制步进或者伺服的时候经常要用到这种方法

3扫描周期功能理解

这是一个利用扫描周期来统计运行数量的程序,它非常典型,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PLC的执行与扫描。

程序是从上往下执行,首先是一直将MW600这个变量一直清0,而当哪个输出点有输出时则会实现数据的递增,在程序程序中可以看出,因为条件满足了,会同址是重复赋值的。而赋值的结果是以哪个程序写在后面为准。在这里一定要注意,数据要一直清零,否则数据就会出错。

注意:这种编程方式,我们在使用FOR循环或者跳转程序的时候经常使用,将循环次数清零。

图1

图2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