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让PLC中的DB块数据不丢失?

楼主(2024-09-29):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我们在编写设备程序的时候一般会需要在触摸屏上设定一些参数:比如电机的运行切换时间、伺服的定位距离以及加减速等。当我们在调试的过程中设定好了参数,而再次下载程序时这些数据却全部丢失了(变为初始值了),这样又要重新设定相关参数,这样就很麻烦,那我们可以利用DB快照的功能来避免这个问题。

创建单个DB快照

1.如图所示,这是一个DB18数据块,这个数据块中的变量“步序号”的当前监视值为1,“抓取位置”的当前监视值为223.0

  1.     2.那当我们添加了一个变量“A”之后,下载程序时需要初始化数据,也就是之前的这些数据都丢失了(监视值都为0了)。

  1. 3. 那我们使用快照的功能来给监视值拍照,此时多了一列“快照”

4.添加了数据“B”下载程序后数据丢失了,然后点击“将快照”加载为实际值图标即可恢复数据。

注:也可以将快照的值复制到起始值中,这样的话,每次初始化数据就有了快照中的值,如下图所示

创建多个DB快照

如果是多个DB块的话可以使用以下方法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