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 IO映射FC程序块封装

楼主:
文末有55个实战案例资料

导读:我们在做编程的时候通常会使用IO映射程序,那么对于这种IO映射程序,我们可以使用一个FC程序块编写,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映射的时候直接可以调用此程序块即可。

这里用到的方法主要是:POKE_BLK指令,写入存储区指令用于在不指定数据类型的情况下将存储区写入不同的标准存储区中。

使用存储区 16#84DB

如果将数据块用作存储区且在创建程序代码时未知,则可通过 EN/ENO 机制识别可能的访问错误:

SCL 程序格式

POKE_BLK(AREA_SRC  := 16#84,

DBNUMBER_SRC := 1,

BYTEOFFSET_SRC :=  2,

AREA_DEST :=  16#84,

DBNUMBER_DEST :=  11,

BYTEOFFSET_DEST :=  22,

COUNT := 3,

ENO => ENO);

示例:将相关的程序I/O地址映射到DB块中

1.新建FC程序块并且建立接口变量

2.程序编写

  1. 3.新建DB3DB4数据块

4.IB0-IB3映射至DB3.DBB0-DB3.DBB3

16#81代表的是访问输入映像寄存器;dbNumber_src0即可,因为不访问DB块;byteOffset_src是偏移字节,从第0个字节访问;16#84代表的是DB块存储区,3代表的是DB3数据块。程序段23的说明和程序段1类似,在此不赘述!

5.DB3.DBB0-DB3.DBB3 映射至DB4.DBB0-DB4.DBB3

6.DB3.DBB0-DB3.DBB3 映射至QB0-QB3

最近有很多小伙伴说要案例书籍,说是手机上看文章不是很方便,我抽时间把55个实战案例全部整理出来,案例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包括气缸控制程序、报警程序、程序框架、运动控制程序封装、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通信等实战案例。需要的可以加我微信:biao467524527,如果加不上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