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西门子PLC的必备知识:如何用触摸屏来实现控制 ...
学西门子PLC的必备知识:如何用触摸屏来实现控制

楼主(2024-09-30):
点击↑↑技成培训 ,关注并置顶即可长期免费订阅
20万+工控人关注的微信平台:技术分享、学习交流、工控视频
THPSSM-1型系统的人机界面采用西门子SMART 700 触摸屏。人机界面是在操作人员和机器设备之间做双向沟通的桥梁,用户可以自由的组合文字、按钮、图形、数字等来处理、监控、管理随时可能变化的信息的多功能显示屏幕。
注意事项:1. 请确保在HMI设备外部为所有连接电缆预留足够的空间。2. 安装HMI设备时,确保人员、工作台和整体设备正确接地。3. 连接电源:仅限DC24V。Smart 700面板说明:
①显示器/触摸屏、②安装密封垫、③安装卡钉的凹槽;④RS422/RS485接口、⑤电源连接器、⑥铭牌;⑦接口名称、⑧DIP开关、⑨功能接地连接。一、 连接组态PC1.组态PC 能够提供下列功能:1.1 传送项目;1.2 传送设备映像;1.3 将HMI 设备恢复至工厂默认设置;1.3 备份、恢复项目数据。2. 将组态PC 与Smart Panel 连接:2.1 关闭HMI 设备;2.2 将 PC/PPI 电缆的RS485 接头与HMI 设备连接;2.3 将PC/PPI 电缆的RS232 接头与组态PC 连接。
二、 连接HMI设备1. 串行接口
2. 下表显示了 DIP 开关设置。可使用 RTS 信号对发送和接收方向进行内部切换。
三、启用数据通道1. 用户必须启用数据通道从而将项目传送至 HMI 设备。2. 说明:完成项目传送后,可以通过锁定所有数据通道来保护HMI设备,以免无意中覆盖项目数据及 HMI设备映像。3. 启用一个数据通道 - Smart Panel(Smart 700)3.1. 按“Transfer”按钮,打开“TransferSettings”对话框。3.2. 如果 HMI 设备通过 PC-PPI 电缆与组态 PC 互连, 则在“Channel 1” 域中激活“Enable Channel”复选框。3.3. 使用“OK”关闭对话框并保存输入内容。
四、 WinCC flexible 2008 软件的安装安装步骤:1、 先装Wincc flexible 2008 CN2、其次装Wincc flexible 2008_SP23、最后装Smart panelHSP按向导提示,一路按下【下一步】,按下[完成],软件安装完毕。五、 制作一个简单的工程1. 安装好Wincc flexible 2008软件后,在[开始]/[程序]/[ WinCC flexible 2008]下找到相应的可执行程序点击,打开触摸屏软件。界面如下:
2. 点击菜单[选项]里的[创建一个空项目],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触摸屏[Smart Line][ Smart 700],点击确定,进入如下界面。
3. 在上述界面中,左侧菜单选择通讯下的双击“连接”,选择通讯驱动程序(SIMATIC S7 200)。设置完成,再双击左侧菜单选择通讯下的“变量”,建立变量表。如下图
4. 变量建立完成,再双击左侧菜单选择画面下的“添加 画面”,可以增加画面的数量,再选择画面一,进行画面功能制作,如制作一个返回初始画面按钮,选择右侧“按钮”,在“常规”下设置文字显示,在“事件”下选择“单击”设置函数如下图,在“外观”下设置其他外观显示,返回功能按钮设置完成。
5. 制作指示灯,用于监控PLC输入输出端口状态,选择右侧“圆”,在“外观”下设置如下:
6. 制作按钮,用于对PLC程序进行控制,选择右侧“按钮”,在“事件”下设置“置位按钮”,如下图:
7. 制作完成一个简单的画面如下:
六、 工程下载1. 通过PC/PPI通信电缆连接触摸PPI/RS422/RS485接口与PC机串口。2. 触摸屏需开启用数据通道选择“Control Panel”,在弹出窗口激活“Enable Channel”复选框选中后关闭,后选择“Transfer”启动下载。3. 点击下载按钮下载工程。如下图:
4. 下载完成,触摸屏需在开启用数据通道选择“Control Panel”,在弹出窗口取消选中后关闭,用专用连接电缆连接PLC与触摸屏就可以实现所设定的控制。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侵删
喜欢记得点“在看”
戳↓阅读原文,更多电工、PLC干货免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