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 的十大通讯问题及解答~

楼主(2024-09-30):
微信搜一搜

技成培训01西门子200PLC使用MPI协议与组态王进行通讯时需要哪些设置?

1)在运行组态王的机器上需要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 STEP7 Microwin 3.2的编程软件,我们的驱动需要调用编程软件提供的 MPI 接口库函数;

2)需要将MPI通讯卡CP5611卡安装在计算机的插槽中,使用西门子公司提供的专用电缆和网络接头将 CP5611 卡和S7-200的 Port口相连(CP5611卡的3,8分别和 S7200的PORT口 3,8连接),一般情况下MPI网络中连接最后一个设置得网络接头的终端电阻应打到 ON(有效)状态;

3)PLC中MPI网络的创建和通讯波特率的正确设置;

4)在控制面板中SetPG/PC接口参数的设置;具体可参考组态王电子帮助。

2组态王与西门子 200PLC自由口协议通过 modem 通讯,硬件接线怎样实现?

设备上插标准PPI电缆,modem9针口通过一个标准232交叉线接到PPI电缆上即可,232交叉线的modem侧需要146 短接,7和8短接。
03一台S7 200 PLC通过串口方式能否接两个上位机通讯?

通过串行电缆的方式不行,可以考虑使用以下两种方式:

1)PLC配置为MPI协议,这样两个上位机需要各配置一块 MPI 卡;

2)两个PC机中,一个作为采集站和PLC通讯,另外一个作为客户端和采集站通讯。
04西门子200PLC通过modbus协议与组态王通讯时,组态王中定义的寄存器地址与PLC地址是如何对应的?

映射关系如下:0-Q,1-I,3、4、8、9-V;

3,4,8,9的dd号与PLC中V寄存器的偏移地址(实际地址-1000)的对应关系:组态王中(寄存器的dd 号-1)*2=PLC 中的V寄存器的偏移地址。组态王中40031对应PLCVW1060(组态王中寄存器4表示 SHORT 型变量)组态王中90640对应 PLCVD2278 (组态王中寄存器9表示FLOAT型变量)。
05西门子200PLC通过PPI协议与组态王通讯失败,为何?

请检查如下设置是否正确:

1)用户编程电缆的拨码设置:在编程电缆的拨码中,第 5 个端子是设置通讯协议的:拨码设置为 0,表示 PPI/Freeport ;拨码设置为 1,表示 PPI(master);用户使用 PPI 协议和组态王通讯时,拨码选择 PPI/Freeport 对应拨码值即可;

2)PPI通讯传输的是11位的数据,也就建议客户拨码选择8 数据位1停止位偶校验(拨码默认为 11 位),并且PLC的波特率和PPI、组态王要一致;

3)要求编程软件必须是离线时启动运行组态王。
06西门子 200PLC 通过 modbus 协议与组态王通讯,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1)需要PLC中下载对应的初始化程序(KVmoddbus.mwp),由亚控提供。此程序默认的 PLC 通讯端口为 port0,地址为 2,波特率 9600,无校验(地址和波特率可由程SBR0 中的 VB8,SMB30 进行修改);

2)由于PLCModbus协议程序占用V1000及以前的地址,所以用户在编写逻辑控制程序中用到的寄存器不能和亚控提供的协议中所占用的 V 区地址冲突;

3)西门子S7200PLC和通过modbus协议和组态王通讯时,CPU上的开关必须拨在RUN状态,否则PLC中的modbus通讯程序没有处于运行状态,组态王和设备通过自由口协议肯定通讯失败。
07S7 300MPI电缆方式是否支持通过GPRS和组态王通讯?

不支持。

组态王的 GPRS 通讯方式要求必须创建虚拟串口并通过此串口进行数据通讯。而对于 MPI 协议,我们的 MPI 驱动是通过调用西门子 PLC 的专用动态连接库(s7onlinx.dll等)实现和 PLC 进行通讯的,并不是直接通过串口实现数据通讯。

其他类似调用方法的驱动,同样也不支持GPRS连接。
08组态王和多台西门子S7-300、400 PLC通过DP协议通讯时,设备地址应如何定义?

1)硬件连接:计算机中插入一块CP5611(或CP5613)可实现将多个S7-300/400PLC连接在一条DP总线上。

2)DP协议设置:所有PLC必须设置的DPSlave站, CP5611(或 CP5613)要求通过Simatic net设置的DP唯一 master站;

3)组态王中设备地址定义:选择 PLC/西门子/S7-200 系列(DP)/Profibus-DP ,设备地址固定为 1.1 (该地址与从站 PLC 的地址设置无关)。

09西门子300PLC通过MPI通讯卡与组态王进行通讯时,能否实现双设备冗余的功能?

可以实现。

1)一个cp5611卡可以连接两台s7300PLC(使用西门子厂家提供的可编程插头来实现);

2)在组态王软件中建立两个s7300PLC,设备地址分别设备为7.2和8.2(设备地址根据实际设备来设置),小数点前面的号指PLC的地址,后面是cpu所在的槽号。这两个PLC在 STEP7编程软件中是单独定义的,所以除PLC地址不一样,槽号是一样的;

3)在组态王中只须定义主设备的变量即可。

10组态王和西门子300、400PLC通讯支持哪些通讯链路?是否需要西门子软件的支持?

1)MPI电缆通讯方式: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必须安装 STEP7编程软件;

2)MPI通讯卡方式: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必须安装STEP7 编程软件;

3)以太网通讯方式:不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 STEP7 或 Simatic net 通讯软件;

4)Profibus-DP通过方式:需要在本机上安装STEP7编程软件和Simatic net 6.0(或以上版本)的通讯配置软件和授权;

5)Profibus-S7通过方式: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STEP7编程软件 ,但不需要安装SIMATIC NET 软件。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HISTORY/往期推荐

2022年电工初级考试题库完整版(内含答案)

电气人作业必备的3个神器,用微信一键打开即可使用!

【收藏】 十年老电工的“出路”,月入过万的秘诀!

五大电气制图软件(CAD、Eplan、CADe_simu...),你pick那个?

最新电气版CAD绘图软件,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最新电气绘图软件EPLAN,附超详细安装教程!

初学者使用S7-200 SAMRT编程软件常见问题(附软件下载)

超全电气计算EXCEL表格,自动生成!电气计算不求人!

蓝牙耳机、电工/PLC入门书籍任性送?快来领取你的电气礼物!

PLC编程基本功:梯形图与控制线路(附1164个三菱PLC实用案例)

还看不懂电气图?电工识图基础、仿真软件拿走,理论实操快速上手!

12门永久免费电工视频、10GB软件/电子书资料、30天免费电工直播课免费送啦!

别忘了点赞+在看哦!

戳“阅读原文”免费学PLC/电工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