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 |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楼主: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

此次主要描述的是关于三菱FX5U 模块硬件的接线实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电源AC、DC接线、输入输出接线、模拟量接线。不同原理不同的接线方式,现在来给大伙仔细讲解分享!

AC电源接线例:

漏型输入[-公共端]时的电源接线例

源型输入[+公共端]时的电源接线例

使用FX5-1PSU-5V时的外部接线例 (漏型输入[-公共端])

    包含FX5-1PSU-5V的漏型输入[-公共端]的接线例。

使用FX5-1PSU-5V的外部接线例 (源型输入[+公共端])

    包含FX5-1PSU-5V的源型输入[+公共端]的接线例。

DC电源接线例:

漏型输入[-公共端]时的电源接线例

源型输入[+公共端]时的电源接线例

使用FX5-C1PS-5V时的外部接线例 (漏型输入[-公共端])

使用FX5-C1PS-5V时的外部接线例 (源型输入[+公共端])

输入接线

漏型·源型输入电路的差别

漏型输入[-公共端]

当DC输入信号是电流从输入 (X)端子流出的输入时,称为漏型输入。连接晶体管输出型的传感器输出等时,可以使用NPN集电极开路型晶体管输出。

源型输入[+公共端]

当DC输入信号是电流流向输入 (X)端子的输入时,称为源型输入。连接晶体管输出型的传感器输出等时,可以使用PNP集电极开路型晶体管输出。

DC24V输入的使用

FX5U CPU模块,输入模块(扩展电缆型),输入输出模块(扩展电缆型),电源内置输入输出模块,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时。

输入模块(扩展连接器型),输入输出模块(扩展连接器型)时

输入接线实例:

漏型输入[AC电源型]

源型输入[AC电源型]

漏型输入[DC电源型]

源型输入[DC电源型]

输出接线实例:

继电器输出

晶体管输出

漏型输出型

源型输出型

模拟量输入接线

模拟量输出接线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戳进来看看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PLC顺序控制设计中步与动作是如何进行的?

●PLC控制系统的一般结构和故障类型

●三相异步电动机全压起动控制线路举例

●跳步、重复和循环序列PLC SFC编程方法

●如何用PLC实现步进电机的直接控制

●项目经验 | PLC工程师教你如何做好自动化项目

●数控机床控制用PLC编程的调试步骤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收藏向!新手必须掌握的几个梯形图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干货!常见的PLC程序实例详解,多级传送带控制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总结!伺服电机的三种控制方式和三个控制环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