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PLC程序命名3大通用规则,高手都在用!

楼主:
工程师在编写PLC程序时,可能需要对项目中的程序块、变量表、单一背景数据块、全局DB块等命名。在博途软件中支持中文和英文的命名。但是一旦程序量比较大,命名可能就会出现混乱的现象。针对命名,只要读者遵循相关命名规则就不易发生混乱。本文以博途软件为例进行探讨。

基本命名规则:其中有三个是适用所有程序元素的

①第一个是长度限制最多24个字符﹔

②第二个是使用英文字符,这里制定使用英文字符的规则的原因,主要是考虑英文字符可区分大小写,名称中包含多层含义时容易断义,就是说容易通过划分单词理解语义﹔

③第三个是不包含特殊字符﹔

基本命名规则示例

图1

1)骆驼命名法,如图1

它的主要特征是名称中除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是小写外,其它单词的首字母都是大写。骆驼命名法适用于∶全局变量,块的接口参数,多重背景数据块以及UDT类型等元素。

骆驼命名法主要有以下特点:

①除第一个单词外,其他单词首字母大写

②中间没有其他连接符或空格

③静态变量前缀:stat

④临时变量前缀: temp

⑤UDT类型前缀:type

⑥多重背景前缀:inst

2)帕斯卡命名法,如图2

它与骆驼命名法最大的不同就是首字母是大写,但是它和骆驼命名法适用的元素是完全不同的,包含全局DB,单一背景DB,还有程序块,变量表,监控表等元素。

帕斯卡命名法主要有以下特点:

①第一个单词首字母也要大写

②中间没有其他连接符或空格

③单一背景前缀:Inst

图2

3)特殊元素命名

除了以上两个典型的命名法之外,还需要考虑博途中的一些特殊元素的命名。

如数组变量的定义,它的名称定义符合骆驼命名法,但考虑数组代表的是多重变量可以定义在名称中用名词的复数形式定义,如示例中轴数据axeData,可以在axe后面加个s表示多个轴。符合数组变量的含义。

数组:名称为复数,如axesData

常数: 使用大写字母和下划线,如图3

图3

-END-

文章来源:技成培训网整理,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文章经典案例源程序

往期推荐

不是吧!都2023年了!搞电气的手机里还没这3个小程序?

三菱PLC常见的四个高频问题详解!90%新手都在问

(详细步骤)MCGS与S7-200 PLC串口通讯方法

案例分享 | 隧道风机控制案例

如何确保FX5U能跟扫码枪正常通讯?分析很到位,值得一看!

ABB机器人编程仿真软件(RobotStudio)安装教程

新手篇——学工控PLC的电脑配置怎么选?

如何用FOR指令实现程序嵌套循环?一步一步操作完成设计

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可以接接触器?

【步骤详解】Excel表格如何写入组态王数据,看完就会了!

转发,点赞,在看,安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