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实例 | 图文详解两个PLC控制系统

楼主: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图文详解两个PLC控制系统

一般来说,电气部件之间的连接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我们需要用PLC控制方式来取代它,电动机控制系统中各主要控制部件和功能部件都直接连接到PLC相应的接口上,然后根据PLC内部程序的设定,即可实现相应的电路功能。

一、水塔给水PLC控制系统

水塔水位自动控制电路的结构图

PLC梯形图和语句表

PLC梯形图的I/O地址分配

三菱FX2N系列PLC

1、水塔水位过低的控制过程

2、水塔水位高于水塔高水位时的控制过程

二、汽车自动清洗PLC控制系统

PLC梯形图和语句表

PLC梯形图I/O地址分配表

西门子S7-200系列

1、车辆清洗的控制过程

2、车辆清洗过程中的报警控制

控制箱控制柜非标订制

PLC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限时免费 | 整理了3000套PLC程序实例,你懂的!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解答 | 变频器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配制动电阻?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四线制与六线制称重传感器跟模块的连接

●步进电机的编程控制指令,你掌握了吗?

●PLC模拟量跳变/掉线/无穷大,怎么解决

●编写控制程序必掌握选型指令

●台达PLC控制伺服项目接线及程序案例

●学会这些PLC指令,编写控制程序你想不会都难

●PLC编程和继电器控制

● 怎么把PLC梯形图放到word里去?

●变频器一开,仪表信号就乱跳?

●小知识 | 伺服电机的调试6个步骤

●变频器入门二十例实战技巧

●详细掌握台达各系列伺服脉冲控制线路

●通俗易懂,带你了解自动化控制PID

●modbus通讯协议详解 | 每位工控人都应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