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电气人必备技能!电路图与PLC之间的梯形图转化,

楼主(2024-10-01):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电气电路控制和PLC控制之间的原理是相通的,自然的电气控制都可以通过PLC更加方便,高效的演绎,那么电气控制电路具体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样转换为梯形图,进而转化为PLC受控的逻辑指令的,为了更加清晰直观的说明这一路的变化,我们以最简单的:按钮互锁正反转控制电路为例。

一、电气控制部分

1、按钮互锁正反转控制电路的引入原因

2、按钮互锁正反转控制的主电路

3、按钮互锁正反转控制的控制电路

4、按钮互锁正反转控制电路元器件的作用

5、按钮互锁正反转控制电路工作原理

6、按钮互锁正反转控制电路的各种保护措施

7、按钮互锁正反转控制电路的优缺点

8、按钮互锁正反转控制电路实物接线图

二,PLC转化部分

1、I/O分配设计

2、PLC硬件连接,外部接线

3、PLC梯形图

4、由梯形图转化的逻辑指令

电气控制电路是PLC实现功能的基础,熟悉电路图是PLC入门的基础!电路图对应逻辑指令的转化在学习的时候可以一步步分析,由浅入深,先易后难,分析方法类似。

控制箱控制柜非标订制

PLC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限时免费 | 整理了3000套PLC程序实例,你懂的!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解答 | 变频器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配制动电阻?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四线制与六线制称重传感器跟模块的连接

●步进电机的编程控制指令,你掌握了吗?

●PLC模拟量跳变/掉线/无穷大,怎么解决

●编写控制程序必掌握选型指令

●台达PLC控制伺服项目接线及程序案例

●学会这些PLC指令,编写控制程序你想不会都难

●PLC编程和继电器控制

● 怎么把PLC梯形图放到word里去?

●变频器一开,仪表信号就乱跳?

●小知识 | 伺服电机的调试6个步骤

●变频器入门二十例实战技巧

●详细掌握台达各系列伺服脉冲控制线路

●通俗易懂,带你了解自动化控制PID

●modbus通讯协议详解 | 每位工控人都应该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