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教学 | 怎么把PLC梯形图放到word里去?

楼主(2024-10-01):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怎么把PLC梯形图放到word里

学自动化工程的朋友在毕业设计的时候,需要将程序复制到word中,有部分已经工作的朋友,在做报告的时候,也是要把程序贴到word里去,抑或者是把程序打印出来,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可以读程序改程序。

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三个方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直接截图

截图功能使用非常简单,相信大部分人都会用。电脑自带截图功能,Windows-所有程序-附件-截图工具。QQ和微信也是登录就会有截图功能,连word也是有截图功能的,插入-屏幕截图,然后截图就可以了,超级方便。

但是用截屏方式把程序截取下来,插入到word里,会使得程序段之间的间隔过大,不利于排版,看起来不太美观,也不够直观清晰。碍于这个弊端,有些人宁愿麻烦点,也不会使用截屏的方法。

2.按段截屏后,使用Photoshop拼接起来

如第一点所说的,截屏功能现在很普及,使用方便,但是搞工控同时会用PS的人,少之又少,这里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这点说简单不简单,说不简单又简单,会花费些时间罢了,可以请教你身边会使用PS的人,会用到的功能有新建、变形、保存。

3.安装软打印机

安装软打印机,可以使用打印的功能,把程序打印成pdf文件,再把PDF打开成word格式,需要先安装虚拟打印机,可以使用Adobe的这款软件。

这次以西门子plc程序为例,具体给大家演示一下使用方式。

在编好程序后,点击文件-打印,或者直接使用快捷键,同时按住Crtl P键

进入之后,如下选择,你可以按照我的钩照着打,此处只打印主程序,其他情况你可以按照你的需要来。重点:Microsoft Print to PDF在电脑安装office软件自带就有,如果没有安装需要另外安装虚拟机软件, Adobe PDF 虚拟机打印机就可以实现,有其他虚拟机打印软件也可以试试。

打好勾后,点击选项功能

勾照着打,这里也可以全打,只是生成的文件顶部有注释信息,都是无所谓的,打好后点击确定

确定后回到下图,你可以直接点击打印中的确定了,也可以先预览一下

确定后就可以将打印输出另存为,选择你想存放的位置,选择保存类型,选择保存为PDF文件,给自己的文件去一个名字

当你已经另存为PDF文件后,就可以将这个PDF另存为word,或者是选择这个PDF文件,打开方式为word

当你在word里打开,你可以进行编辑更改,这点又比截图好用一些了。

以上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胜在简洁直观,就是第一次安装虚拟机打印机麻烦一些,在一次安装过后,以后使用就很简单了。如果是只需要一小段程序的话,那截屏方法就略胜一筹了,三五秒钟即可搞定。

如何将PLC梯形图放到word里就分享到这里,希望本文对你有帮助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限时免费 | 整理了3000套PLC程序实例,你懂的!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解答 | 变频器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配制动电阻?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四线制与六线制称重传感器跟模块的连接

●步进电机的编程控制指令,你掌握了吗?

●PLC模拟量跳变/掉线/无穷大,怎么解决

●编写控制程序必掌握选型指令

●台达PLC控制伺服项目接线及程序案例

●学会这些PLC指令,编写控制程序你想不会都难

●PLC编程和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