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学PLC进阶工程师!组织块OB功能讲解

楼主: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组织块OB功能讲解

此次主要给大伙分享的干货是关于西门子PLC中各个组织块OB的作用,从OB1-122都做了详细的讲解,可以查收学习一下!

1、自由循环组织块OB1

CPU启动完成后,操作系统循环执行OB1,OB1执行完成后,操作系统再次启动OB1。在OB1中可以调用FB、SFB、FC、SFC等用户程序使其循环执行。除OB90以外,OB1优先级最低,可以被其他OB中断。OB1默认扫描监控时间为150ms(可设置),扫描超时,CPU自动调用)B80报错,如果程序中没有建立OB80,CPU进入停止模式。

2、日期中断组织块OB10-OB17

在CPU属性中,可以设置日期中断组织块OB10~OB17触发的日期、执行模式(到达设定的触发日期后,OB只执行一次或按每分、每小时、每周、每月周期执行)等参数,当CPU的日期值大于设定的日期值时,触发相应的OB并按设定的模式执行。在用户程序中也可以通过调用SFC28系统函数设定CPU日期中断的参数,调用SFC30激活日期中断投入运行,与在CPU属性中的设置相比,通过用户程序,可以在CPU运行时灵活地修改设定的参数,两种方式可以任意选择,也可以同时对一个OB进行设置。

3、时间延迟中断组织块OB20-0B23

时间延迟中断组织块OB20-OB23的优先级及更新过程映像区的参数需要在CPU属性中设置,通过调用系统函数SFC32触发执行,OB号及延迟时间在SFC32参数中设定,延迟时间为1-6000m5,大大优于定时器精度。

4、循环中断组织块OB30-OB38

循环中断组织块OB30-B38按设定的时间间隔循环执行,循环中断的间隔时间在CPU属性中设定每一个OB默认的时间间隔不同,例如)B35默认的时间间隔为100ms,在OB35中的用程序将每隔100ms调用一次,时间间隔可以自由设定,最小时间间隔不能小于55ms。

OB中的用户程序执行时间必须小于设定的时间间隔,如果间隔时间短,由于循环中断OB没有完成程序扫描而被再次调用,从而造成CPU故障,触发OB80报错,如果程序中没有创建OB80,CPU进入停止模式。通过调用SFC39sFC42系统函数可以禁止、延迟、使能循环中断的调用。循环中断组织块通常处理需要固定扫描周期的用户程序,例如PD函数块通常需在循环中断中调用以处理积分时间的计算。

5、硬件中断组织块OB40-OB47

硬件中断也叫过程中断,由外部设备产生,例如功能模块FM、通信处理器CP及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等。通常使用具有硬件中断的数字量输入模块触发中断响应,然后为每一个模块配置相应的中断OB(一个模块只能良一个中断OB,S7300系列PLCCPU只能触发硬件中断OB40),在模块配置中可以选择输入点的上升沿、下降沿或全部作为触发中断OB的事件。配置中的中断事件出现,中断主程序,执行中断OB中的用户程序一个周期,然后跳回中断处继续执行主程序。使用中断与普通输入信号相比,没有主程序扫描和过程映像区更新时间,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应用。

如果输入模块中的一个通道触发硬件中断,操作系统将识别模块的槽号及触发相应的OB,中断OB执行之后发送与通道相关的确认。在识别和确认过程中,该通道再次触发的中断事件将丢失;如果模块其他通道触发中断事件,中断不会丢失,在当前正在运行的中断确认之后触发;如果是不同的模块触发的中断事件,中断请求被记录,中断OB在空闲《没有模块其他通道的中断请求)时触发。通过调用SFC39SFC42系统函数可以禁止、延迟、使能硬件中断的调用。

6、DPV1中断组织块OB55-OB57

CPU响应PROFIBUS-DPV1从站触发的中断信息。

7、多处理器中断组织块OB60

用于S7-400系列PLC多CPU(一个机架中最多插入4个CPU完成同一个复杂任务)处理功能,通过调用SFC35,可以触发OB60在多个CPU中同时执行。

8、时钟同步中断组织块OB61-OB64

用于处理PROFIBUS-DPV1等时钟同步,从采集各个从站的输入到逻辑结果输出,需要经过从站输入信号采样循环(信号转换)、从站背板总线循环(转换的信号从模块传递到从站接口)、PROFIBUS-DP总线循环(信号自从站传递到主站)、程序执行循环(信号的程序处理)、PROFIBUS-DP总线循环(信号从主站传递到从站)、从站背板总线循环(信号从从站接口传递到输出柜块)及模块输出循环(信号转换)7个循环,时钟同步中断将7个循环同步,优化数据的传递并保证PROFIBUS-DP各个从站数据处理的同步性。PROFIBUS时钟同步中断只能用于S7-400系列PLCCPU(具有DPV2功能)。

9、工艺同步处理中断组织块OB65

用于T-CPU(具有运动控制功能的CPU)工艺块与开始程序的同步处理。

10、冗余故障中断组织块OB70-OB72

用于S7-400H冗余系统,当I/O冗余故障,例如冗余的PROFIBUS-DP从站故障时,触发OB70的调用,当CPU冗余故障,如CPU切换、同步故障时,触发OB72的调用。如果I/O冗余,或者CPU冗余故障而在CPU中没有创建OB70、OB72,CPU不会进入停止模式。

11、异步故障中断组织块OB80-OB87

异步故障中断用于处理各种故障事件。

OB80:处理时间故障、CIR(ConfigurationInRun)后的重新运行等功能,例如OB1或OB35运行超时,CPU自动调用OB80报错,如果程序中没有创建OB80,CPU进入停止模式。

OB81:处理与电源相关的各种信息(S7-400系列PLCCPU只有电池故障时调用),出现故障,CPU自动调用OB81报错,如果程序中没有创建OB81,CPU不会进入停止模式。

OB82:诊断中断,如果使能一个具有诊断中断模块的诊断功能(例如断线、传感器电源丢失),出现故障时调用OB82,如果程序中没有创建OB82,CPU进入停止模式。诊断中断还对CPU所有内外部故障,包括模块前连接器拔出、硬件中断丢失等作出响应。

OB83:用于模块插拔事件的中断处理,事件出现,CPU自动调用OB83报警,如果程序中没有创建OB83,CPU进入停止模式。

OB84:用于处理存储器、冗余系统中两个CPU的余连接性能降低等事件。

OB85:用于处理操作系统访问模块故障、更新过程映像区时Io访问故障、事件触发但相应的OB没有下载到CPU等事件,事件出现,CPU自动调用OB85报错,如果程序中没创建OB85,CPU进入停止

OB86:用于处理扩展机架(不适用于S7-300系列)、PROFIBUS-DP主站、PROFIBUS-DP或PROFINETIO分布IO系统中站点故障等事件,事件出现,CPU自动调用OB86报错,如果程序中没有创建,CPU进入停止模式。

OB87:用于处理MPIGD通信及时钟同步战障,事件出现,CPU自动调用OB87报错,如果程序中没有创建,CPU不会进入停止模式。

12、处理中断组织块OB88

用于处理程序嵌套、区域数据分配故障,故障出现,CPU自动调用OB88报错,如果程序中没有创建,CPU进入停止模式。

13、背景循环中断组织块OB90

优先级最低,保证CPU最短的扫描时间,避免过程映像区更新过于频繁。程序的下载和CPU中程序的删除触发OB9的调用。只能用于S7400系列PLCCPU。

14、启动中断组织块OB100-0B102

用于处理CPU启动事件,暖启动CPU调用OB100,热启动CPU调用OB101(不适合S7-300系列PLC和S7-400),冷启动CPU调用OB102,温度越低,CPU启动时清除存储器中数据区的类型越多。

15、同步错误中断组织块OB121、OB122

OB121处理与编程故障有关的事件,例如调用的函数没有下载到CPU中、BCD码出错等,OB122处理与IO地址访问故障有关的事件,例如访问一个IO模块时,出现读故障等。如果上述故障出现,在程序中没有创建OB121、OB122,CP进入停止模式

注意:不是所有的OB都可以在S7CPU中使用,例如S7-300系列PLCIPU中只有暖启动OB100,操作系统不能调用OB101、OB102,CPU中可以使用的OB请参考CPU选型手册。

S7-300系列PLC中组织块的优先级是固定的,不能修改,在S7400系列PLC中下列组织块的优先级可以进行修改:

OB10-0B47:优先级修改范围2-23。

OB70~OB72:优先级修改范围2-38。

OB81-OB87:优先级修改范围2-26,优先级2426确保异步故障中断不被其他的事件中断。

几个组织块可以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当事件同时出现时,组织块按事件出现的先后顺序触发,如果超过12个相同优先级的OB同进触发,中断可能丢失。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福利来了!各大品牌PLC资料免费领取!

●“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戳进来看看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PLC顺序控制设计中步与动作是如何进行的?

●项目经验 | PLC工程师教你如何做好自动化项目

●数控机床控制用PLC编程的调试步骤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干货!常见的PLC程序实例详解,多级传送带控制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总结!伺服电机的三种控制方式和三个控制环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万用表怎么测实际电流电压?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PLC中断功能有什么用?如何理解!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