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PLC相关控制系统很难?是你方法不对!

楼主: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设计PLC相关控制系统

根据下图的三相交流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的主电路,设计一个PLC控制电动机正停反的控制系统。控制要求如下:

(1)正常情况下,按启动按钮SB1,电机正转,按下反转启动按钮SB2,电机反转。

(2)电机启动后,按下停止按钮SB3并等待5秒钟之后,才可以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3)如果SB1和SB2同时按下,电动机停止转动,并且不起动,同时报警灯L1亮1秒暗1秒不断闪烁。此时按SB3停止按钮进行复位。

首先我们先确定一下按钮、KM的使用辅助触点情况,这里是正反转的主回路,主回路必须有互锁电路,其他的按钮用常开触点。

下面是PLC的输入输出点表:

根据题意(1)编程:这里根据题意1,只需变2个自保持电路即可

题意2要求按停止按钮5秒后才能改变电机方向,所以这里需设置一个标志位,这里用M0.0。

并且加上程序互锁电路,具体如下:

首先在2个自保持回路中加入互锁电路——网络1的Q0.1常闭点和网络2的Q0.0常闭点。题意2说按下停止按钮后5秒,才能按启动按钮,所以网络3按下I0.2停止按钮后,M0.0得电自保持,计时器T37计时5s后,将M0.0的自保持回路停掉。并且在网络1和网络2中加M0.0的常闭点,使M0.0得电时网络1和网络2即使按了正转按钮或者反转按钮也不会使Q0.0或Q0.1得电。

题意3要求SB1和SB2同时按下,电动机停止转动,并且不起动,同时报警灯L1亮1秒暗1秒不断闪烁。编程如下:

这次增加了网络4/5/6,网络5和6就是利用2个计时器产生一个一秒脉冲的小程序,SM0.0为特殊位,其功能为一直得电。网络4就是利用M0.1将网络1/2/3锁死,也就是说M0.1得电网络1.2.3是不起作用的。其原理与上一小结的M0.0一样。

以上就是这个实例的全部编程。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想一口气编出来,也是比较难的。但是,将题意一点点拆分,一点点的把所需的功能写入,最后一定可以合你心意。最后你看看编完的程序与最初的程序差了多少?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限时免费 | 整理了3000套PLC程序实例,你懂的!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解答 | 变频器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配制动电阻?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四线制与六线制称重传感器跟模块的连接

●步进电机的编程控制指令,你掌握了吗?

●PLC模拟量跳变/掉线/无穷大,怎么解决

●编写控制程序必掌握选型指令

●台达PLC控制伺服项目接线及程序案例

●学会这些PLC指令,编写控制程序你想不会都难

●PLC编程和继电器控制

● 怎么把PLC梯形图放到word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