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 | S7-1200 系列 PLC调试过程

楼主: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S7-1200 系列 PLC调试过程

以 CPU 1215C为例,使用 TIA Professional V14 编程软件

CPU站点 IP 地址分配在 CPU上电后,观察 CPU当前状态,若为 Run 状态,需要将其切换至 Stop 状态。

打开TIA博途软件程序。展开“在线访问”,找到本机电脑的网卡“设备名称”并展开,找到“更新可访问的设备” (鼠标单击或者双击它)

等出现 plc_1(192.168.0.10)设备名称及 IP 地址后,将其展开,并双击“在线和诊断”,在项目树右侧工作区显示当前 CPU 的诊断信息及操作面板状态;在线访问成功时工作区最上有黄色条带显示在线访问的部分信息在 CPU操作面板栏中点击“ STOP”按钮,使 CPU处于停止状态,如(图 2)状态

展开“功能” ,点击“分配 IP 地址”,若(图 2)中的 MAC 地址没有自动出现,请点击“可访问设备”找到 CPU的 MAC 地址,然后在“ IP 地址”及“子网掩码”框中输入所需要的 IP地址及子网掩码(路由器功能根据实际情况勾选或空白) 。

最后点击“分配 IP 地址”分配成功后,若本机(电脑) IP 地址与所分配的 IP 不在同一个网段,那么在线诊断将会中止,请重新修改本机(电脑)的 IP 地址,再次进入“在线诊断” ;若在同一个网段内,那么状态栏最右侧会有成功字样提示,如(图 3)右侧所示

CPU站点的时间设置

在(图 2)功能菜单下点击“设置时间” ,工作区内容如下图(图 4)所示

将“从 PG/PC获取”前的选择框勾选上,然后点击“应用”按钮,即可将 CPU时间与本机(电脑)时间保持同步。设置成功时,状态栏亦如(图 3)右侧所示。

CPU站点的设备名称

功能 分配 PROFINET设备名称,如下(图 5)

(图 5)中状态栏右侧显示“无法执行设定的命令” ,即:给 CPU站点分配设备名称失败,请检查本机(电脑) IP 网段与 CPU当前网段是否相同,必须保持一致且 IP 地址不冲突,若还时分配设备名称失败,也可以直接下载程序硬件配置后自动更新设备名称。

ET200SP子站点 IP 地址分配

同样需要在“在线访问”中进行本机(电脑)网卡设备名称 更新可访问的设备 可访问的设备【此处显示可访问设备的MAC 地址】 在线和诊断 功能:分配 IP 地址;分配 PROFINET设备名称

(图 6)依次展开顺序说明:在线访问 本机(电脑)网卡设备 更新可访问的设备 可访问的设备【 MAC 地址】 在线和诊断。工作区如(图 7)所示:

点击“功能”下的“分配 IP 地址”,若没有显示子站的 MAC 地址,就点击“可访问设备” ,找到相应的 MAC 地址并确定。如下图(图 8)所示

在“ IP 地址”及“子网掩码”栏中输入相应的 IP 地址及子网掩码。

注意:若要与 S7-1200 的 CPU联网, IP地址网段必须与 CPU的网段一致,且地址不冲突。

(图 9)中的 IP 地址及子网掩码输入完成后,点击“分配 IP 地址”按钮,参数传送成功或者失败都会有提示,在巡视窗口及状态栏右侧。

ET200SP子站点设备名称分配

“功能” “分配 PROFINET设备名称”,如下图(图 10)所示

(图 10)中在工作区“ PROFINET设备名称”后面栏中输入分配给子站点的设备名称,然后点击“分配名称”按钮即可,如下图(图 11):

(图 11)中,组态的 PROFINET设备名称成功后,巡视窗口及状态栏右侧都有提示信息。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限时免费 | 整理了3000套PLC程序实例,你懂的!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解答 | 变频器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配制动电阻?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四线制与六线制称重传感器跟模块的连接

●步进电机的编程控制指令,你掌握了吗?

●PLC模拟量跳变/掉线/无穷大,怎么解决

●编写控制程序必掌握选型指令

●台达PLC控制伺服项目接线及程序案例

●学会这些PLC指令,编写控制程序你想不会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