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调试,模拟量跳变/掉线/无穷大,怎么解决?

楼主: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PLC调试模拟量问题

现象说明

西门子PLC中AO点发出一路4-20mA电流控制信号,输出至西门子变频器,无法控制变频器启动。

故障查找

1、疑似模拟量输出板卡问题,用万用表测量4-20mA输出信号,信号是正常的!

2、开始怀疑是变频器控制信号输入端有了问题,换了一台同型号变频器,问题仍然如此。

3、用一台手持式信号发射器做4-20mA输出信号源,输出标准电流信号至变频器,这下变频器启动了,因而我们排除了模拟量输出板卡和变频器的故障。

4、由此推测是变频器的干扰信号传导至模拟量通道所致。

5、为了验证,在PLC模拟量4-20mA输出通道中加装了一台信号隔离模块TA3012,TA3012的输入端子5、6接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端子1、2端子接变频器,3、4端子接外部24VDC供电电源,变频器正常启动了。

6、据此断定,问题的根源在于变频器干扰模拟量通道所致。

注意事项

在PLC和变频器同时使用的自控系统中,应该着重注意一下事项:

PLC供电电源与动力系统电源(变频器电源)分别配置,且PLC的供电应该选择隔离变压器;

动力线尽量与信号线分开,信号线要做屏蔽;

无论是模拟信号输入还是模拟信号输出,模拟量通道一律使用信号隔离模块;

PLC程序里做软件滤波设计;

信号地与动力地分开设计。

二、举例2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关于模拟量干扰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在我们实际运用中会碰到很多类似的问题。和大家一起分享:“车间有10台250KW电机,负载为高压泵。变频器用施耐德ATV71跟PLC通过DP联接,PLC使用的西门子300,压力变送器为西门子,变送器到PLC为4-20mA模拟量,中间使用屏蔽线输入。

调试好后运行一周一切正常。厂家走后,开机忽然出现8号泵,设定40公斤压力,实际值为70公斤。设定80公斤压力实际值为110公斤。刚开始怀疑传感器故障,替换到其他泵上一切正常。之后变频器全开,3,4,5,6,7,9,10号泵也出现类似问题。推测为压力传感器受到变频器干扰造成。

厂家建议增加金属管屏蔽。但是考虑到现场施工难度(控制室距电机30多米,全部走的地下线缆沟)。并且我认为变频器的谐波干扰应该是压力值上下波动,很少见到有干扰造成呈线性增大的。刚开始怀疑厂家程序有问题,因为显示屏这边始终显示的压力值是40公斤,但是变频器却输出70公斤的频率。厂家不同意该观点,说自己绝对用的西门子标准PID块。

百思不得其解。无意中发现,厂家传感器负跟屏蔽层同时接入到PLC模拟量输入端的M。拆下屏蔽线后将其接入设备的地后故障消除。推测:2线制传感器,正极有PLC提供24V电压,负极则是传感器用来输出4-20mA电流的地方。屏蔽线跟负极接到一起后,屏蔽线上的感应电动势产生电流一起进入了PLC输入端造成了一个叠加的电流,从而形成压力值线性的增加。

结果运行没2天又出现同样情况,并且更严重的是其中一个压力传感器拆除了居然还有40公斤压力,最终检查发现PLC输入侧负极剥线剥长了,相互之间短路了,造成其他通道的信号串出来了。这才想起来,刚开始调试的时候厂家问我是不是设备地跟柜子地不在一个地上。压力传感器屏蔽线2端接地后,干扰还特别厉害。都无法显示。我也没多想随口来了句,单端接地。之后他们说好了。现在想来,应该是当初每个传感器的电流输出侧都通过屏蔽线联到了一起造成了短路,之后拆除了传感器侧的地线。由于屏蔽线没接到一起所以信号正常了。

两个小案例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福利来了!各大品牌PLC资料免费领取!

●“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戳进来看看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PLC顺序控制设计中步与动作是如何进行的?

●数控机床控制用PLC编程的调试步骤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PLC中断功能有什么用?如何理解!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解答 | 变频器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配制动电阻?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四线制与六线制称重传感器跟模块的连接

●步进电机的编程控制指令,你掌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