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 | 常用进制在PLC编程中的应用

楼主: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常用进制在PLC编程中的应用

PLC也是一台微电脑,许多功能指令离不开进制转换,同时也是为了增加程序的可读性,想要对PLC进行编程,那么必须得清楚数制的设置以及转化和对应的符号。当然,人们输入计算机的十进制被转换成二进制进行计算,计算后的结果又由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这都由操作系统自动完成,并不需要人们手工去做。人们通常采用的数制有十进制二进制、八进制和十六进制。

▶ 常用进制对应表

▶ 常用进制使用场合

二进制只有 0 和 1 两个符号,按照逢二进一的规则运算。0和1用来表示开关量(或称数字量)的两种不同状态,如触点的断开和接通,线圈的得电和失电等。

所有数据的运算、存储都是采用二进制进行

西门子PLC上的输入输出编号是采用八进制方式命名

MODBUS-RTU通信数据发送与接收是采用了十六进制

某变频器的参数地址以十六进制分配

进制之间的相互转换

方法:二进制数从低位到高位(即从右往左)计算,第0位的权值是2的0次方,第1位的权值是2的1次方,第2位的权值是2的2次方,依次递增下去,把最后的结果相加的值就是十进制的值了!

方法:将二进制数从最低位开始( 从右到左 ),以4位二进制数为一组进行分组,最左边不足4位的补零。然后对每组分别运用“8421”法则快速运算。

方法:十进制数除2取余法,即十进制数除2,余数为权位上的数,得到的商值继续除2,依此步骤继续向下运算直到商为0为止。

方法:对于每一位十六进制数,分别运用“8421”法则快速运算,逐位展开成4位二进制数,不足四位的补零,最后最左边的零可省略。

方法:要从右到左用二进制的每个数去乘以16的相应次方,然后这些数字相加就是了。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限时免费 | 整理了3000套PLC程序实例,你懂的!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PLC顺序控制设计中步与动作是如何进行的?

●数控机床控制用PLC编程的调试步骤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PLC中断功能有什么用?如何理解!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解答 | 变频器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配制动电阻?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四线制与六线制称重传感器跟模块的连接

●步进电机的编程控制指令,你掌握了吗?

●PLC模拟量跳变/掉线/无穷大,怎么解决

●编写控制程序必掌握选型指令

●台达PLC控制伺服项目接线及程序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