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入门,编写控制程序必掌握选型指令

楼主: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编写控制程序必掌握选型指令

学习PLC软件是必须掌握指令知识,它有助于理解PLC编程方式及各个存储器的使用情况,掌握常用且最基本指令,包括位逻辑指令、驱动指令、运算指令及控制指令等等都是我们学习和编程的基础,通过这次给大伙的总结和讲解,希望能对大家学习PLC有所帮助,如果对于其他不熟悉的指令,也可以使用F1功能得到帮助。

逻辑指令及驱动指令

指令名称及说明

使用举例

LD、LDI、OUT使用如图所示,其中图a梯形图,图b为对应的指令语句表。

触点串联指令

指令名称及功能

触点并联指令

指令名称及说明

串联电路块的并联指令

两个或两个以上触点串联组成的电路称为串联电路块。将多个串联电路块并联起来时需要用到ORB指令。

并联指令名称及功能

ORB指令使用时要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1、每个电路块开始要用LD或LDI指令,结束用ORB指令。

2、ORB是不带操作数的指令。

3、电路中有多少个电路块就可以使用多少次ORB指令,ORB指令使用次数不受限制。

4、ORB指令可以成批使用,但由于LD、LDI重复使用次数不能超过8次,因此编程时要注意这一点。

并联电路块的串联指令

两个或两个以上触点并联组成的电路称为并联电路块。将多个并联电路块串联起来时要用到ANB指令。

指令及名称说明

边沿检测指令

边沿检测指令的功能是在上升沿或下降沿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它分为上升沿检测指令(LDP、ANDP、ORP)和下降沿检测指令(LDF、ANDF、ORF)。

1、上升沿检测指令

LDP、ANDP、ORP为上升沿检测指令,当有关元件进行OFF→ON变化时(上升沿),这些指令可以为目标元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时间,目标元件时可以输入继电器X、输出继电器Y、辅助继电器M、状态继电器S、定时器T和计数器。

指令名称及说明

上升沿检测指令在上升沿来时可以为目标元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时间,当触点X010的状态由OFF转为ON时,触点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时间,即继电器线圈M6会通电一个扫描周期时间,然后M6失电,直到下一次X010由OFF变为ON。

2、下降沿检测指令

LDF、ANDF、ORF为下降沿检测指令,当有无关元件进行ON变为OFF时(下降沿),这些指令可以为目标元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时间。

指令及名称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限时免费 | 整理了3000套PLC程序实例,你懂的!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PLC顺序控制设计中步与动作是如何进行的?

●数控机床控制用PLC编程的调试步骤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PLC中断功能有什么用?如何理解!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解答 | 变频器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配制动电阻?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四线制与六线制称重传感器跟模块的连接

●步进电机的编程控制指令,你掌握了吗?

●PLC模拟量跳变/掉线/无穷大,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