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常开常闭要怎么接线?

楼主(2024-10-01):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交流接触器常开常闭要怎么接线
对于电工来说,接触器是最常见的电器元件了,特别是最常用的交流接触器,可以说无处不在。如何巧妙而又熟练的使用接触器的常开常闭点,是我们每个新手都要思考的问题,摸熟它,吃透它,对我们以后看懂电路图,分析电路图和应用电路图都很重要。
如果把学电路比喻成学开车的话,那么自锁和互锁就好像是学开车的挂档和换挡,基础的基础,重中之重。
我们先来看接触器的外形和构成,如图
图1
如图1所示,接触器共有六个主触点,1,3,5为输入端(入线孔),2,4,6为输出端(出线孔),这个接触器的主触点的额定电流为12安,A1,A2为接触器线圈的两个接线点,在接触器的主触点的稍下方。A2有两个接点,我们在运用的时候随便接哪一个都行,它里面是联通的。线圈接线不分零火。在选择的时候注意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如图2。
图2
图1这一款接触器它自带两个辅助触点,一个常开辅助触点NO,一个常闭辅助触点NC,但是有些小型的交流接触器只有一组辅助触点如图3。
图3
在自带的辅助触点不够用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增加积木式的辅助触头如图4。
图4
从上面几张图我们已经可以了解接触器的外形结构和基本部件了。其实接触器就是一个电磁阀,当线圈触电吸合,主触点和辅助触点也连带吸合,当线圈断电释放,主触点和辅助触点也同样释放,这就是接触器的工作原理。
下面我们看一下接触器在线路中是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图5是接触器主体在线路中的符号表示,
图5
图6是常开点
图6
图7是常闭点
图7
图8是线圈
图8
交流接触器的文字符号是用KM来表示,这样一来我们对交流接触器就已经认识的很清楚了。
控制箱控制柜非标订制
PLC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限时免费 | 整理了3000套PLC程序实例,你懂的!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解答 | 变频器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配制动电阻?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四线制与六线制称重传感器跟模块的连接
●步进电机的编程控制指令,你掌握了吗?
●PLC模拟量跳变/掉线/无穷大,怎么解决
●编写控制程序必掌握选型指令
●台达PLC控制伺服项目接线及程序案例
●学会这些PLC指令,编写控制程序你想不会都难
●PLC编程和继电器控制
● 怎么把PLC梯形图放到word里去?
●变频器一开,仪表信号就乱跳?
●小知识 | 伺服电机的调试6个步骤
●不懂PLC控制柜的设计原理?快点进来看看
●变频器入门二十例实战技巧

网友:
来自手机
这个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