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 PLC硬件介绍,具有强大的内置功能和扩展功能

楼主(2024-10-03):
往期精彩文章:

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三菱Q系列PLC,Modbus 通信控制施耐德变频器运行

三菱Q系列PLC,CC-Link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和多段速
三菱Q系列PLC,用Modbus通信方式控制FX5UPLC

PLC通信基础知识三菱PLC,CC-Link通信协议基础知识

现场实操,台达最新款MS300变频器修改第二段速度

三菱PLC结构化工程FBD块新建程序操作步骤简单教程

什么是ST语言?三菱PLC,ST语言创建方法及注意事项

什么是FB块?怎么用?以启保停程序为例学习很简单

三菱PLC输出接线,一篇文章搞懂,其他品牌大同小异

PLC输入接线,记住这两句口诀,什么机型的都会接了

基恩士FSN18N光纤传感器感光度异常处理,参数调校

欧姆龙(OMRON)E5CC温控器控制加热启停的设置

欧姆龙E3X-HD10光纤放大器调整20201104资料更新

FX5U PLC主机类型

FX5U PLC 也叫IQ-F系列PLC,它的主机(CPU模块)有三种样式:

1,普通型

2,弹簧夹针孔端子排型

3,插排连接器型

强大的内置功能和扩展功能

三菱公司开发的FX5U PLC相比老款FX3U PLC,性能又有了不少提升(高速系统总线的通信速度是FX3U的150倍),性价比杠杠的,有下列功能:

①搭载Ethernet端口,方便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组网(连接MR-JE-C伺服)、Modbus-TCP组网、与上位机之间的无缝SLMP通信、远程维护VPN连接。

②搭载RS-485端口,实现自由口通信、Modbus-RTU通信。通信达50M,16台变频器,32个Modbus设备。

③SD存储卡槽,方便进行程序升级和设备的批量生产,数据采集。

④搭载了run stop reset开关,无需关闭电源就可重新启动,使调试变得更有效率。

⑤IP过滤功能,防止设备非法访问。

⑥内置模拟量控制,带12位2通道模拟量输入和1通道模拟量输出。

⑦可向下兼容挂载FX3U的模块。

⑧FX5-8AD支持多通道输入,可设置输入类型:电压、电流、热电偶、测温电阻。

⑨FX5-4LC,4通道多输入类型温度调节模块,自带PID调节控制,支持温度追踪功能。

⑩CPU模块内置了输入(8ch)、输出(4ch)定位功能,速度200Kpps,此外还可使用高速脉冲输入输出模块FX5-16ET/E□-H(2ch×4台)和简单运动模块FX5-40SSC-S/FX5-80SSC-S(SSCNETⅢ/H的4/8轴定位功能模块),FX5-20PG-P(直接运用CNC的G代码)进行复杂的多轴、插补、凸轮控制。

FX5U PLC还有很多其他功能,小李就不一一列举了,有这么强大的功能,小伙伴们感觉如何?有没有想学习的冲动呢?总的来说,没有不牛逼的PLC品牌,只有不牛逼的人,与其比来比去,不如脚踏实地地学习起来。跟上节奏,与小李一起自学吧(大神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