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工试题集

楼主(2024-10-03):
一.基础填空题

1、初级基础填空题(YCJTIA001-026)

001. 1mmH2O=(    )Pa                9.8Pa

002. 2英寸=(     )mm                50.8mm

004. 测量范围0-100ºC的下限值为(     ),上限值为(      ),量程为(     )

0ºC      100ºC      100ºC

005.DDZ-Ⅲ调节器的输入信号一般为( ),输出信号为(        )。

1-5VDC 4-20mADC

006.调节器的三个整定参数分别为( )、(   )、(   )。      P  I  D

007.我厂常用热电阻有( )电阻、(   )电阻。    铜  铂

008.调节阀由( )和(       )两部分组成。    执行机构   阀体部件

009.同一条管线上同时有一压力一次点和温度一次点,压力一次点在温度一次点的( )                 上游

010.热电偶的安装地点应远离磁场,且冷端温度不大于( )ºC         100ºC

011.压力取压部件的安装应选在介质( )稳定的地方。         流速

012.安装标准节流装置时,节流件前端面应与管道轴线垂直,不垂直度不超过( )。

013.如果孔板流向装反,则入口处的阻力( ) ,因而流量系数增大,仪表指示度变小。                 减小

014.测量液位用的差压计,其差压量程由介质密度决定,与封液密度( )关。        无

015.用万用表测量一个电路的电流,电流表必须和这个电路( )。       串联

016.一般油品脏污介质,常用( )*3的中低压无缝钢管。         Φ18

017.螺纹接头的密封常采用( )带。      聚四氟乙烯生料

018. 供气管路在接仪表前,应安装( )     过滤器减压阀

020.变压器绕线圈数与电压成( )。         正比

021.用万用表在线测量( )时,应并接在负载两端测量。   电压

022.电Ⅲ型仪表信号传输时,一般采取电流( )mADC信号。          4~20

023.电动仪表信号近距离传输时,一般采取( )VDC信号。1-5VDC

024.在闭环控制系统中,按其设定值的情况的不同,可分为( )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和(     )控制系统三种类型。       定值        随动        程序

025.铂热电阻是利用铂丝的( )随(      )的变化而变化的原理设计和制作的。

电阻 温度

026.一台FCX变送器,选用量程为-50~100Kpa,当正、负压室通大气时,仪表指示为( )%.                       33

2.中级基础填空题(YZJTIA001-025)

001.自动调节系统是由( )、(      )、(      )、(      )四个主要环节组成。

调节阀    调节器    被调对象     测量变送

002.摄氏100ºC,相当于华氏(    )ºF。        212

003.100ºC时,分度号K的热电势为(    )mv.        4.095

004.热电偶产生热电势的条件是:(                         ),(               )。

两热电极材料相异        两接点温度相异

005.在继电器线圈通电后,其常开接点处于( )状态,其常闭接点处于(    )状态。        闭合    断开

006.DDZ-Ⅲ型差压变送器中位移检测放大器的振荡条件是(     )条件和(     )条件。        相位      振幅

007.喷嘴挡板机构的作用是把微小的( )转换成相应的(    )信号。

位移        压力

008.执行器按其能源形式分为( )、(     )、(     )三大类。

气动     电动     液动

009.调节阀前后压差较小,要求泄漏量小,一般可选( )阀。          单座

010.电缆、电线和补偿导线等在铺设前,应用500VMΩ表测定( )及芯线对绝缘外皮间的绝缘电阻。          芯线之间

011.用锡焊丝连接导线时,应根据焊接对象正确选择电烙铁的类型和功率,最好用( )作焊剂。          松香或松香的酒精溶液

012. 铺设电线、电缆时,导线连接接头必须在保护管的( )并且导线不承受机械拉力。          中间接线盒内

013.管道连接的方法很多,仪表安装常用的有( )三种。

螺纹连接   法兰连接   焊接连接

014.钢管的焊接一般采用电焊和气焊,当管壁厚小于4mm时应采用(      )。

气焊

015.仪表管道很多,可分为四类,即( )、气动管路、电气保护管和伴热管。

导压管

016.导压管是仪表安装使用最多,要求最复杂的一种管道,作为导压管的管材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度和( )。          密封性

017.温度一次部件若安装在管道的拐弯处或倾斜安装,应( )。

逆着介质流向

018.压力取压部件的安装应选在介质流速( )的地方。          稳定

019.节流元件安装有严格的直管道要求,按经验数据前( )后5DN考虑。

10DN

022.热电阻式测量温度,从测量点到二次表应采用( )制。          三线

023.阀门定位器的输入信号与阀杆的行程成( )关系。          线性

024.仪表工作地的电阻一般应≤( )Ω。          4

025.仪表保护地的电阻一般应≤( )Ω。          4

3.高级基础填空题(YGJTIA001-028)

001.调节阀实际可调比取决于( )和(          )。

阀芯结构      配管状况

002.差压变送器迁移后,所能测量的最大值( )不能大于(                        )。

包括正向和负向        仪表测量范围的上限值

003.积分调节作用能消除( ),因此只要有(       )信号存在,必然有积分作用。

余差        偏差

004.调节器的正作用是指当调节器的偏差信号增大时,其输出信号随之( )。

增加

005.浮筒式液位计通常可用( )和(       )来进行校验。

挂重法       水校法

006.热电偶冷端的温度补偿方法在工业上常用的有( )和(      )。

补偿电桥法     补偿导线法

007.直流电位差计是用来精确测量( ),常用的是UJ系列直流电位差计。

低电平

009.直流双臂电桥又称凯尔文电桥,是专门用来测量( )电阻的电桥。

010.仪表测量管线如果对于酸性腐蚀介质,可采用( )。

耐酸不锈钢管

011.仪表自控系统中常用的导线有绝缘导线、( )、电缆和屏蔽电缆。

补偿导线

012.从现场至控制室报警联锁信号线、电磁阀控制、电路导线截面积宜选用( )mm2。

1.5

013. 仪表盘内本安和非本安线路的端子板应相互分开,间距大于( )mm,否则应用绝缘板隔离,并分开铺设,绑托牢固。          50

014.压力单位换算中,1巴(bar)= (   )Kpa          100

015.调节阀风开风关的选用原则最主要的是(         )保证装置或设备安全。

在事故状态下

016.在仪表特性控制回路中,要求总特性是( )。          负反馈

017.汽包液位往往引入三冲量控制方案,其主要目的是要清除( )。

虚假液位

018.分程控制是一个控制器的输出信号去控制( )个阀。          2

019.3095智能式变送器设有修正影响流量的( )、(     )电路。

温度       压力补偿

020.PNA3调节器可以给( )台变送器同时提供24VDC电源。          3

021.型号为ZMAS表示:(  气动薄膜角型阀,执行机构为正作用     )。

022. 型号为ZMAQ表示:(  气动薄膜三通阀,执行机构为正作用  )。

023. 型号为ZMXAP表示:(  正作用单座阀可调零轻小型气动执行机构 )。

024.HCB表示:( 笼式调节阀     )

025.程控系统一般宜选用(           )特性阀。          快开流量

026.定位器的正反作用由( )实现。

反馈凸轮的位置和方向改变

027.一台带开方的 PMA调节器,自动控制正常,但其PV和SV刻度值相差较多,可能是( )开关没有选对位置所致。         PV/KPV

028.齐纳安全栅接地方式通常采用( )方式。       多点接地

4.技师基础填空题(YJJTIA001-028)

001.在PID调节器中,比例作用方式依据( )来动作的,在系统中起着(                   )的作用。

偏差的大小       稳定被调参数

002.选择串级调节系统调节器的形式主要是依据( )、(           )和(         )而定。一般情况下,主回路常选择(   )或(    )调节器,副回路选用(     )或(    )调节器。

工艺要求 对象特性     干扰特性     PI   PID   P    PI

003.长度单位中,“道”的单位很小,1道=( )mm=10um

0.01

004.PLC系统的I/O检查在(             )进行,检查可分为(        )、(        )、(           )、(          )回路检查。

系统上电完毕后    模拟输入    模拟输出     数字量输入    数字量输出

005.在液体流量标准装置中,常用的流体为( ),也有用(   )作为标定介质

水, 油

006.保证DCS系统安全的另一措施是隔离,通常的办法是采用( )和采用光电法隔离。

隔离变压器

007.测量管路截止阀有卡套式、内螺纹、外螺纹、( )截止阀几种。

承接焊

008.活接头连接有方向性,应使活接头安装后介质流向是( )方向。

从公口到母口的

009.仪表电源电压降及回路电压降一般不应超过额定电压值的( )%。

010.Kv为国际单位制的调节阀流量系数,其定义为:温度5-40ºC的水,在(      )Pa压降下,每小时流过调节阀的立方米。

011.GB是国家标准代号,( )是美国国家标准代号。

ANSI

012.Pt100铂电阻主要用于(       )ºC以下的测温区。

013.调节阀的入口和出口装反了,则会影响阀的( ),引起流通能力的改变。

流量特性

014.电磁流量计安装的最小直管段的要求为上游侧为( )DN,下游侧为2DN。

015.涡轮流量变送器输出信号的( )与流量成正比。             频率

016.电磁流量计不适合测量( )介质流量。                    气体

017.转子流量计是属于( )降流量计。                       恒压

018. 转子流量计中转子上下的差压由( )决定。       转子的重量

019.氧化锆的氧势一般在( )范围为正常。                  10-60mv

020.我国生产出的直通单、双座调节阀,其可调比(R)一般为( )。  30

021.电液滑阀中的电液伺服阀的作用是将控制输入的电信号转化成( )输出。

液压

022. 电液滑阀进行输入正/反作用转换后,伺服阀的2根连线必须(    )。    对调

023. 电液滑阀改变输入信号,使执行机构动作后,显示偏差应为( )。     零

024.阀在小开度工作时,宜选用( )特性阀。                对数流量

025.调节阀的直线流量特性是指( )。

调节阀的相对流量与相应位移成直线关系

026.调节阀( )位置所受的不平衡力矩最大。                  全关

027.拨号上网利用( )通过电话线接入互联网,用局域网上网是通过(       )利用专门线路接入互联网。                      调制解调器            网卡

028.时间常数是指当输入阶跃变化时,仪表的输出值达到其稳定值的( )所需的时间。                                            63.2%

二、专业基础填空题

1、初级专业填空题(YCZTIA001-029)

001、国际基本计量单位是( )、(   )、(   )、(   )、(    )、(    )、(     )

长度、质量、时间、电流、热力学温度、物质的量、发光强度

002、压强的法定计量单位是( ),符号(      )            帕斯卡、Pa

003、K型热电偶的材质是( ),当冷端为0℃,热端为100℃时,产生的热电势是(   )                              镍铬—镍硅  4.095 mv

004、K型热电偶的常用补偿导线正极颜色是(   ),负极颜色是(    )。

红色、蓝色

005、流体通过标准节流装置时的流量与差压的关系为( )

         Q=K  △P

γ

006、集散控制系统融合了( )、(     )、(    )、(    )技术。

计算机、自动控制、图形显示、通讯

007、FFC33差压变送器的静压为( )Mpa,测量范围为(          )KPa

10、0-1.3—13Kpa

008、按仪表所使用的能源分类,可以分为( )、(     )、(     )仪表

气动、电动、液动

009根据化工生产四大参数检测仪表可分为( )、(    )、(    )、(    )检测仪表                                              温度、流量、压力、物位

010、1kgf/cm2=(      )Pa                          9.80665

011绝对误差=(             )

测量值-真值

012、体积流量=( )╳ 管道的截面积

流速

013、我国目前规定的标准节流装置有角接取压、( )和角接取压标准喷嘴

法兰取压

014玻璃液位计是根据(    )原理工作的

连通器

015、玻璃液位计的量程由其检测部分的( )来决定

长度

016、浮筒式液位计测量液位是基于( )定理

阿基米德

017、常用的温标有( )、(            )、(       )三种

摄氏温标(℃)、华氏温标(℉)、开氏温标(K)

018、玻璃温度计是利用( )原理工作的

感温液体受热膨胀

019、热电势的大小与( )及(              )有关

组成热电偶的材料、两端温度

020、按误差数值表示的方法,误差可分为( )、(        )、(    )

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引用误差

021、一台量程为100Kpa的压力表,在标准压力为50Kpa时,指示为50.5Kpa,其绝对误差为(     )、相对误差为(         )、引用误差为(      )

0.5Kpa、1%、0.5%

022、仪表的回差是指( )

正反行程上,同一输出的两相应输出值之间的最大差值

023、用压力表测量稳定压力时,靠近( )的液体流速最高,(     )的流速为零

管道中心、管壁处

024、1英寸等于( )mm,1升等于(      )cm3

25.4、1000

025、在继电器线圈通电后,其常闭触点处于( )状态,其常开触点处于(     )状态

断开   闭合

Y026、我们常用的调节阀一般由( )和(     )组成

执行机构   阀体部分

027、给高温调节阀加盘根时,应该选用( )

石墨填料

028、仪表气源管路通常选用( )作为管材

镀锌管

029、用压力表测量稳定压力时,正常操作压力应该为量程的( )

1/3-2/3

2、中级专业填空题(YZZTIA001-031)

001、安装工业风流量孔板时,应该采用( )取压方式

顶部取压

002、孔板流量计由于安装错误,孔板方向装反,则测量值将比实际流量值( )

003、熔丝是( )联在电路里

004、炼油装置中所用的报警仪表,要求其使用率为( )

100%

005、乙炔压力表通常应该为( )色,氧气压力表通常为(     )色

白、天蓝

006、采用孔板测量流量的回路,当差压变送器三阀组平衡阀内漏时,其测量指示将会( )

偏小

007、孔板流量测量回路,当孔板两侧差压为变送器量程的1/4时,该回路流量应该为最大流量的( )

1/2

008、浮筒式液面计通常用( )和(   )两种校验方法。

挂重、水校

009、调节阀的理想流量特性取决于(    )

  阀芯结构

010、压强是指( )

垂直均匀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压力

011、按照IEC的标准,保护接地用符号( )表示

012、DCS系统要由( )供电

UPS

013、温度测量仪表按测温方式可分为( )式和(      )式两大类。

接触   非接触

014、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连接端的温度不能超过( )℃

015、工业上常用的流量仪表可分为( )式和(      )式流量计

速度、容积

016、浮力式液位计有( )和(        )两种

恒浮力、变浮力

017、角形阀的阀芯为单导向结构,所以只能是( )装

018、控制器常用的三种防积分饱和的方法是( )、(       )、(      )

限幅法、积分切除法、积分外反馈法

019、Pt100铂电阻100℃的电阻值是(         )Ω

138.5

020、绝压=( )+大气压

表压

021、压力表的使用范围一般在它的量程的( )处

1/3~2/3

022、雷诺数是( )

流体惯性力与粘性力的比值

023、( )/流体密度=体积流量

质量流量

024、FFC34差压变送器测量范围是( )

0-6.4—64KPa

025、热电偶或补偿导线短路时,显示仪表的值约为( )的温度值

短路处

026、1镑等于( )Kg

0.4536

027、调节阀所能控制的最大流量与最小流量之比,称为调节阀的( )

可调比

028、继电器的接点有常开和常闭两种,在继电器线圈通电后,常开触点处于( )状态,常闭接点处于(   )状态

闭合、断开

030、对于含固体悬浮颗粒介质或重介质的调节阀宜选用(   )特性

直线

3、高级专业填空题(YGZTIA001-033)

002、被调介质流过阀门的相对流量(Q/Qmax)与阀门相对行程(L/Lmax)之间之比称为调节阀的(         )

流量特性

003、对可调比来说,调节阀切断阀比旁路阀的影响要( )

004、自动调节系统常用的参数整定方法有( )、(      )、(       )、(    )

经验法、衰减曲线法、临界比例法、反应曲线法

005、前馈调节系统和反馈调节系统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前者为( )后者为(   )

开环、闭环

006、得到电压或电流信号以后,经过一定时间再动作的继电器称为( )

时间继电器

007、爆炸性气体混合物发生爆炸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是( )(          )

一定的浓度、足够的火花能量

008、仪表引起爆炸的原因主要是由于( )

火花

009、旋涡流量计是一种( )式流量计

速度

010、转子流量计一般按锥形管材料的不同,可分为( )转子流量计和(     )转子流量计

玻璃管、金属管

011、电Ⅲ型差压变送器有( )(           )和(         )型。

普通型、隔爆型、安全火花

012、法兰取压是指上下游取压孔的中心线距孔板的两个端面的距离为( )

25.4±0.8mm

013、网络常用缩写PDC代表( )BDC代表(             )

主域服务器、备份服务器

014、DOS6.22采用16位FAT表分区。DOS7.0采用( )位FAT表分区

015、自从1946年世界上发明了第一台计算机至今,计算机已经历了四代:( )、(       )、(         )、(                   )的四个时代。

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016、( )是组成计算机图象的最小单位

象素

017、目前所使用的打印机主要有:( )式、(     )式、(      )打印机

点针   喷墨    激光

018、计算机的RAM存储器根据作用和地址可分( )、(    )、(    )内存

常规   扩展   扩充

019、( )是Internet采用的协议标准,也是世界采用最广泛的工业标准。

TCP/IP

020、计算机网络是地理上分散的多台独立自主的遵循约定的( ),通过软、硬件互连以实现(      )、(      )、(      )协同工作及在线处理等功能的系统。

通信协议  交互通信  资源共享  信息交换

021、决定网络特性的主要技术有:用以传输数据的( )、用以连接各种设备的(      )和用以资源共享的介质访问(      )

传输介质、拓扑结构、控制方法

022、( )不仅有路由功能,而且能在多个不同协议之间进行转换。

网关

023、网页制作中常用的两种脚本语言是( )和(            )

JAVASCRIPT、VBSCRIPT

024、在网络中,用来判断两台计算机是否属于同一子网的根据是(        )

子网掩码

026、十进制数15表示为二进制数为( )

027、在计算机系统中,RAM的中文意思是( )、CPU的中文意思是(      )

随机存储器、中央处理器

028、我们常用的三寸软盘可存储的数据容量为( )比特

1.44M

029、在互联网的网站中,用来集合该站点的初始信息或作为网站的起始点的页面的叫( )

主页

4、技师专业填空题:(YJZTIA001-026)

001、外浮筒式液位计有四种安装方式:( )、(      )、(      )(     )

顶底式、侧侧式、顶侧式、底侧式

002、3095MV多参数流量变送器可测量( )、(    )、(    )等参数,并进行一定的运算输出与质量流量成正比的电流信号

温度、压力、差压

003、( )手持编程器是用来对3095MV参数流量变送器组态,与变送器的连线没有极性。

HART275

004、JIS标准属于( )标准,DIN标准属于(        )标准

日本工业、德国工业

005、在计算机中,数的表示方法有两种,一种是( )表示法,一种是(    )表示法。

006、( )保护管是仪表电缆

补偿导线的保护管,其作用是使电缆免受机械损伤和排除外界电、磁场的干扰,它用( )连接

电气、螺纹

007、常见的鼠标器有三种:( )(         )和(            )式。

机械式   光电式    机械光电合并式

008、分散控制系统(DCS)一般由( )(        )(        )(         )四部分组成。

过程输入/输出接口单元、过程控制单元、CRT操作站、高速数据通道

010、ER102记录仪表是电流输入,电流信号为4-20mA时,一般端子上并的电阻值为(      )Ω

011、南京产DH-8型氧化镐分析仪氧电势112mv时,变送器的输出电流为(    )

4mA

012、可燃气体报警器其一级报警值一般为( ),二级报警值一般为(     )

20%LEL    40%LEL

013、调节阀的工作流量特性取决于( )和(         )

阀芯结构    配管状况

014、允许压差大,噪音低,应选( )调节阀

套筒

015、1mm=(      )道=(      )mil

100   40

016、7200及3300系列前置放大器的灵敏度为( )或(          )

200mv/mil    7.87v/mm

017、通常采用测量插在被测溶液中的两个电极间的( )的方法测量溶液的PH值

电动势

020、( )是以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页面形式以及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发送信息的支持多种网络协议的网络文本和应用程序服务器。

Internet信息服务器(IIS)

025、两位三通电磁阀的两位是指( )、三通是指(             )

阀芯有两个位置、有三个进排气口

026启动保位阀的作用是( ),相当于(              )

气源故障时,保持阀门当时位置;一个可控单向阀

三.安规填空题

1.初级安规填空题(YCATIA001-021)

001.新工人进厂,按规定应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即厂部、车间、( )的三级安全教育。

班组

002.上高空进行仪表作业时,应系( )。

安全带

003.在易燃、易爆、烧灼及静电发生场所作业时,决不能使用( )

化纤防护用品

004.在进行旋转机械作业时,严禁带( )进行操作。

手套

005.“三不动火”的原则是:( );没有动火监护人不动火;动火安全措施不到位不动火。

没有有效的动火作业票不动火

006.进行动火作业时,乙炔瓶和氧气瓶的间距应在( )以上摆放。

5m

007.在检查带有H2S有毒气体仪表时,要2人以上,有1人必须是(     ),并要站在上风口。

安全监护人

008.出事故原有“三不放过”原则现在是“四不放过”,增加的一个是:( )。

责任人没有受到处理的不放过

009.氧呼吸气上的气压表指示在( )就不能使用。

红色标记线以下

010.每周的班组安全活动的发言人数应在( )以上。

70%

011.每周的班组安全活动时间应不少于( )。

1小时

012.安全“三无”是指:“( )、无违章、无违纪。

无事故

013.仪表工在进行动火作业前,首先必须到工艺安全员处开( )。

动火票

014.在移电风扇、照明灯、电焊机等电气设备时,必须先( ),并保护好导线,以免磨损或拉断。

切断电源

015.仪表工进入容器检查时,必须办理( )票。

容器作业

016.进入厂生产区,严禁携带( )、易燃易爆、有毒等物品进入。

烟火

017.一级高处作业的作业高度为 (           )。

2m-5m

018.超高空作业是指作业高度在(        )以上。

       30m

019.在生产区,严禁用( )易挥发性溶剂搽洗各种设备、衣物、工具及地面。

汽油

020.禁止在各种油气区用( )敲打。

黑色金属工具

021.禁穿( )进入油气区。

易产生静电服装

2.中级安规填空题(YZATIA001-013)

001.未经三级安全教育和考试、考核不合格,不得( ),不得(                    )。

分配工作      发放劳保用具和用品

002.脱离生产岗位( )个月以上,重返生产岗位,应进行(       )级安全教育,并将教育情况添入安全教育卡片,经考试合格后方可重新进入生产岗位工作。

62、   3

003. “三不伤害”的内容是:( )。

不伤害自己、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

004..安全标志可分为( )、(            )、(           )和(            )。

禁止标志   警告标志    指令标志    提示标志

005..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三种形式:( )、(      )和(           )。

电击   电伤    电磁场伤害

006.氧气瓶、乙炔发生器应距明火( )米以上,它们之间的距离也应在(    )米以上。

10       5

007.乙炔发生器与氧气瓶均应放置在空气流通的地方,不得( ),不得靠近火源与其他(      )。

在烈日下爆晒     热源

008.电气火灾禁用( )。

泡沫灭火剂

009.( )可以扑救石油、有机溶剂、天然气设备的火灾。

化学干粉灭火剂

010.高处作业最常见也是最大的危险就是( )。

高处坠落

011.上高空作业必须办理( )系好(           )。

高空安全作业票 安全带

012.特级用火票有效期为( )小时。

013.正常生产时,一级用火有效期为( )小时,二级用火有效期为(      )天,三级用火有效期为(     )个月。

24   3   6

014.安全活动必须落实( )、(        )、(       )三项。

时间 人员      内容

四、基础单选题:

1、初级基础单选题:(YCJXIA001-028)

001.仪表的精度级别分别指的是仪表的( )

A.误差 B.基本误差           C.最大误差

D.允许误差 E.基本误差的最大允许值

答:E

002.某容器内的压力为1.0Mpa,为了测量它,应选用量程为:(    )

A.0-1.0 Mpa                   B.0-1.6 Mpa

C.0-4.0 Mpa                   D.0-5.0 Mpa

答:B

003.兆欧表有三个接线柱,其标记符号为L、E、G,分别表示( )。

A.线、电、屏 B.屏、线、地

C.地、线、屏 D.线、屏、地

答:D

004. 万用电表又叫三用表,可测量( )。

A.电流、电压、相位 B.电流、电阻、电压

C.电压、电流、电阻、相位

答:B

005.看错刻度线造成误差是( )。

A.系统误差 B.随机误差           C.疏忽误差

答:C

006.被调介质流过阀门的相对流量与阀门相对行程之间的关系称为调节阀的( )。

A.流量特性         B.理想流量特性       C.实际可调比

答:A

007.转子流量计中的流体流动方向是( )。

A.自上而下                   B.自下而上

C.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都可以

答:B

008.扭力管浮筒液面计的浮筒脱落,仪表指示( )。

A.最大 B.最小                C.不变

答:A

009.转子流量计必须( )安装

A.垂直 B.水平

答:A

010.在分度号S、K、 E三种热偶中,100ºC时哪种热偶的热电势最大?(    )

A. S               B.  K                C.  E

答:C

011.下列不属于一次元件的是:( )

A.孔板                   B.转子流量计

C.温度计管嘴             D.就地指示弹簧管压力计

答:D

012.无缝钢管是理想的导压管,下列哪种规格不经常使用( )

A.22*2                  B.18*3

C.14*3 D.10*1.5

答:D

013.K型热偶补偿导线的负极的绝缘外皮的颜色是( )

A.绿          B.蓝          C.黄           D.白

答:B

014.经常作为一次取压阀的阀门是( )

A.截止阀                 B.球阀

C.闸板阀 D.单向阀

答:C

015.当压力表用于测量高于( )ºC的介质时,一般在压力表之前加装冷凝圈或冷凝管。

A.40ºC        B.50ºC        C.60ºC         D.70ºC

答:C

016.在调节阀的信号标记中,关于F. O说法正确的是:

A.表示风开阀               B.  表示在事故状态下阀开

C. 表示蝶阀

答:B

017.校对0-1.6 Mpa,1.5级的压力表,应使用标准压力表为:(    )

A.0-1.6 Mpa,0.5级           B.0-2.5 Mpa,0.35级

C.0-4.0 Mpa,0.25级          D.0-1.0 Mpa,0.35级

答:B

018.新分度号热偶K型对应的旧分度为:( )

A.LB B.EU        C.EA        D.LL

答:B

019.试电笔测试应在( )V左右,电压超高触电,低压则测不出来。

A.24-220 B.36-380

C.55-500 D.110-1000

答:C

020.清洗仪表零部件,一般使用:( )

A.笨 B.汽油         C.酒精        D.四氯化碳

答:C

021.仪表用直流电源分配器上,对使用的直流电压最高要求是( )。

A.24VDC B.30VDC             C.35VDC

答:C

022. 仪表用交流电源分配器上,对使用的交流电压最高要求是( )。

A.220VAC B.230VAC             C.250VAC

答:C

025.直径为1/2英寸的管径,其工程直径是( )mm

A.15 B.18                 C.20

答:A

026.现行仪表调节阀使用的气源压力是( )

A.0.1Mpa            B.0.14 Mpa            C.0.2 Mpa

答:B

027.常用硅材料二极管的导通管压降大约为( )V

A.0.6-0.7V B.0.8-0.9V            C.1V以上

答:A

028.稳压二极管应( )接入电路

A.正向并联 B.反向并联           C.正向串联

答:B

2、中级基础单选题:(YZJXIA001-025)

001.关小与调节阀串联的切断阀,会使流量特性变( )

A.好 B.差

答:B

002.浮筒式界面变送器在现场调节零位时应( )

A.把被测介质全部放空

B.在浮筒内充满轻质液体

C.在浮筒内充满重质液体

答:B

003.用差压计或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时,仪表安装高度( )下部取

压口

A.应高于 B.不应高于             C.不宜高于

答:B

004.用双法兰液面计测量容器内的液位,液面计的零点和量程均已校正好,后因维护需要,仪表的安装位置上移了一段距离,则液面计( )

A.零点上升,量程不变 B.零点下降,量程不变

C.零点不变,量程增大 D.零点和量程都不变

答:D

005.热偶补偿导线接错,仪表的指示( )

A.偏大 B.偏小

C. 偏大、偏小视具体情况而定

答:C

006.压力表的使用范围一般在它的量程的1/3-2/3,如果超过2/3,则( )

A.接头或焊口要漏

B.压力表的传动机构要变形

C.时间长了精度要下降

答:C

007.1151GP压力变送器的测量范围原为0-100Kpa,现零位迁移100%,仪表的量程是(   )

A.100Kpa         B.200 Kpa          C.0 Kpa

答:A

008.用差压法测量容器液位时,液位的高低取决于( )

A.容器上、下二点的压力差和容器截面

B.压力差、容器截面和介质密度

C.压力差、介质密度和取压点位置

答:C

009.图中的差压变送器的取压位置对于哪一种流体来说是正确的:(    )

A.气体

B.液体

C.蒸汽

答:A

010.安装结束的导压管如果没有与工艺管道一起试压,要单独试压,试压的压力要求为操作压力为( )

A.1.25倍        B.1.5倍         C.5倍         D.1倍

答:B

011.短丝连接时,要在管子外螺纹上缠绕聚四氟乙烯带,正确的方法是( )

A.对着丝头顺时针方向缠

B.对着丝头逆时针方向缠

C.背着丝头顺时针方向缠

答:A

012.作为导压管的无缝钢管为防腐蚀应涂( )

A.沥青        B.酚醛漆        C.红丹防锈漆       D.环氧漆

答:C

013.配S型热偶的补偿导线的正极的绝缘皮为红色,负极的绝缘皮一般为( )

A.绿色 B.蓝色          C.黄色         D.白色

答:A

014.导压管的弯制要求:最小弯曲半径不能小于导压管的直径的( )

A.1.5倍       B.2倍         C.3倍       D.4倍

答:C

015.穿线管不能在高温管道、高温设备上安装,在蒸汽管线( )m处以下安装。

A.0.5m         B.0.8 m          C.0.6 m         D.1.0 m

答:D

016.浮筒液位计安装时要保证垂直度,通常上下偏差不过( )

A.±2.0mm     B. ±1.5mm      C. ±1.0mm        D. ±0.5mm

答:C

017.下列流量计安装时,其直管段要求最高的是:( )

A.转子流量计                   B.质量流量计

C.电磁流量计                   D.孔板

答:D

018.FC系列变送器当量程是表量程的14%,量程粗调螺钉应放在( )档来校验最快。

A.1档 B.2档          C.3档

答:B

019. FC系列变送器内电路板出故障后,可直接更换的是( )

A.补正量程板 B.正面放大板

答:B

020.控制方案是温度控制回路,其测量热偶应使用( )热偶。

A.单支 B.双支        C.铠装单支

答:B

021. FC系列变送器引压管正、负压管接反了,除调转正负压膜盒外,还可以( )

A.转动变送器头180º

B.B.24V电源线反接

C. 改变变送器量程补正板上正反动作跨线

答:C

022.仪表保护接地应采用( )

A.单芯线          B.双股线           C.多股线

答:C

023.“K”型热偶Ц级允许误差(    )

A.±2.5%           B. ±1.5%             C. ±0.5%

答:A

024.仪表的单体调校应放在全刻度范围内均选取不少于5点,而系统调试时应不少于( )点

A.3                 B.4                  C.5

答:A

025.PMK调节器有( )个模块

A.64                B.86                C.108

答:C

2.高级基础单选题:(YGJXIA001-021)

001.应用较广的奥氏体不锈钢,又称不锈耐酸钢,其表示方法为( )

A.1Cr13           B.1Cr18Ni9Ti          C.Cr18Ni12MO2Ti

答:C

002.操作温度下不结晶,不粘稠,但在环境温度下可能结晶或粘稠的液体,应选用( )

A.内浮筒液面计 B.外浮筒液面计

答:A

003.调节系统中调节器正反作用的确定是依据( )

A.实现闭环回路的正反馈

B.实现闭环回路的负反馈

C.生产安全性

答:B

004.热电偶或补偿导线短路时,显示仪表的示值约为( )的温度值。

A.短路处 B.不动

答:A

005.一台测量范围为200ºC-800ºC的XWD电位差计,若它的桥路电源电压增加,当热端温度为400ºC时,仪表的示值(     )

A.大小400ºC            B.小于400ºC            C.仍为400ºC

答:B

006.在管道安装孔板时,如果将方向装反了,仪表指示将(   )

A.变小       B.变大      C.对指示无影响

答:A

007.铺设补偿导线时,导线周围最高允许温度,橡皮绝缘导线为(   ),石棉绝缘导线为125ºC。

A.50ºC          B.100ºC         C .70ºC           D.80ºC

答:C

008.导压管支架距离要符合GBJ93-86的具体规定,即水平铺设1-1.5m,垂直铺设(   )

A.1-1.5m                    B1.5-2.0m

C.2.0-3.0m D.3.0-4.0m

答:B

009.适用于黑色金属、铜和非金属件的脱脂溶剂为:(     )

A.工业酒精        B.汽油         C.硝酸          D.氯仿

答:D

010. 成排仪表盘的安装垂直度每米不超过( )mm,相邻两盘的高度差不超过2mm。

A.1mm         B.2 mm        C.1.5 mm          D.2.5 mm

答:C

011.按规定法兰取压法取压孔中心线至锐孔板板面端的距离为25.4mm,其误差不超过(     )mm。

A.±1.0           B.0.5         C.+1.0 或-0.0       D.+0.0或-1.0

答:C

012.压力变送器的导压管一般情况下,要保持1:10-1:20的坡度,在特殊情况下,坡度可达( )

A.1:100         B.1:50          C.1:70          D.1:80

答:B

013.仪表新用的屏蔽线,要求靠操作室的一端接地,目的主要是( )

A.减少来自环境的干扰        B. 减少磁场干扰

C. 减少来自电源的干扰

答:A

014.FC变送器检测部分的工作原理是把压力变化转换成(   )的变化。

A.4-20mADC信号          B.电压          C.静电容量

答:C

015.  16进制代码,09后应该是:(   )

A.10 B.0A                 C.19

答:B

016.PMK中,开方模块的代码是( )

A.69          B.61           C.67

答:B

017.工艺要求仪表安装适应差压大,能减少燥声的调节阀应选择( )

调节阀。

A.双座 B.单座           C.套筒

答:C

018.分程控制的输出信号为100%时,其所控的二台调节阀的开度应是( )。

A.各开或关一半

B.一台全关或全开,另一台开(关)一半

C.2台全开或全关,一台全开或另一台全关

答:C

019.精馏塔控制方案常采用( )控制来保证产品的纯度。

A.压力 B.温度           C.液面

答:B

4.技师基础单选题:(YJJXIA001-023)

002.由于微分调节规律有超前作用,因此调节器加入微分作用主要是用来( )

A.克服调节对象的惯性滞后(时间常数T),容量滞后τ和纯滞后τ0

B.克服调节对象的纯滞后τ0

C.克服调节对象的惯性滞后(时间常数T),容量滞后τ

答:C

003.氧化锆氧分析仪探头信号偏高,则测量结果( )

A.偏高 B.偏低         C.不变

答:B

004.报警装置单体调校质量检验项目有( )

A.报警实验、消音实验、复位实验、调校记录

B.报警检查、消音检查、复位检查、线路检查

C.调校记录

答:A

005.WRN补偿导线截面积为1.5mm2, 则其电阻值(Ω/m)为:(  )

A.0.03            B.0.35           C.0.52            D.0.77

答:B

006.接地分干线采用多股铜芯绝缘电线,其电缆规格截面积为:(   )

A.1-2.5 mm2                      B.2.5-4 mm2

C.4-25 mm2                        D.25-50 mm2

答:C

007.新防爆标准中防爆结构型式为本质安全型的字母代号为:(      )

A. e           B. h            C. n           D. i

答:D

008.电磁流量计一般使用范围限制在压力低于( )Mpa之内。

A.1.0 B.1.6          C.2.5           D.4.0

答:B

009.差压变送器的负载随供电电压的增加而( )

A.增加             B.减少            C.保持不变

答A

010.文丘利管适用于测量大管道( )流体流量

A.高压 B.低压             C.压力损失大

答:B

011.浮球液面计当浮球腐蚀穿孔,则表输出会( )

A.最小 B.最大              C.不变

答:A

012.用三线制铂电阻测温度,如果三根线中断了一根A线,其测量温度会( )

A.零下 B.最大             C.不变化

答:B

014.调节系统中调节器的正反作用的确定是依据( )

A.实现闭环回路的负反馈

B.实现闭环回路的正反馈

C.生产的安全性

答:A

015.一测量蒸汽流量的差压变送器,运行中其指示缓慢往下调,即流量指示不断地偏低,最可能的原因是下列哪一种?

A.平衡阀漏                 B.负压侧排污阀泄漏

C.孔板堵塞                 D.负压引压管堵塞

答:A

016.下列哪种情况应采用阀门定位器?

A.所有小口径调节阀

B.摩擦小,不需要精确定位的场合

C.需要改变调节阀流量特性的场合

D.调节阀两端差压小于1Mpa,或静压小于10Mpa的场合。

答:C

018.汇线槽安装在工艺管架上时,( )在工艺管道的侧面或上方。

A.宜        B.不宜        C.应         D.不应

答:B

019.仪表电缆敷设前,应做外观和通电检查,并用( )测量绝缘电阻,其电阻值应不小于5MΩ。

A.直流500V兆欧表                B. 直流1000V兆欧表

C. 直流100V兆欧表               D. 直流5000V兆欧表

答:A

020.罗茨流量计的 转子没有齿,是靠连在转子外的( )相互驱动。

A.一对偶合齿轮 B.杠杆        C.电动机

答:A

022.一支热电偶的 热电势可以用两个并联显示仪表同时测量,这两个显示仪表是( )

A.电子电位差计和热电偶的动圈式表

B.两个电子电位差计

C.两个配热电偶的动圈式仪表

五、专业单选题

1、初级专业单选题(YCZXIA001-029)

001、转动机械检测中。常用到“道”这个单位,一道应为多少mm?(  )

A.1     B.0.1     C.0.01     D.0.001

答;C

002、双法兰液面计安装投用后,将表头上移20cm,则零位将会(  )

A.偏高     B.偏低     C.不一定     D.不变

答:D

003、国家标准中,表示调节阀的公称通径为50应标为:( )

A.Pn=50     B.Pg=50     C.DN=50     D.Dg=50

答:C

004、对口径较大或差压较高的管道。宜选用以下那种执行机构的调节阀。( )

A.薄膜式     B.活塞式     C.长行程     D.以上都不能用

答:B

005、.以下那种不属于工作接地:( )

A.信号接地     B.屏蔽接地     C.电源负接地     D.表壳接地

答:D

006、以下字符哪一个不代表热偶分度号?( )

A. B     B.R     C.P     D.S

答:C

007、用差压表测量介质的液位时,差压值的大小取决于( )

A.取压点的高低和介质密度     B.取压点的距离和介质密度

C.取压点的高低和取压点的距离  D.以上都不是

答:B

008、电缆敷设前,应对电缆进行绝缘检查,使用的仪器仪表是( )

A.数字万用表     B.100伏兆欧表     C.500伏兆欧表     D.模拟万用表

答:C

009、FCX系列变送器指示零位,可能是以下那种原因:(  )

A.没电     B.正压管堵死     C.负压管堵死     D.表没启用

答;D

010、电Ⅲ型仪表的信号传输方式是(    )

A:电流传送 电流接受   B:电流传送 电压接受   C:电压传送电压接受

答:B

011、气体爆炸危险场所可分为( )级

A:0级、1级和2级   B:1级、2级和3级   C:10级、11级和12级

答:A

012、集散控制系统的系统直流工作接地接地电阻要求一般不能超过( )Ω

A:1Ω   B:4Ω    C:10Ω

答:B

013、集散控制系统通讯网络常采用( )

A;环形和星形   B:总线形和环形   C:总线形

答:B

014、仪表气源管路通常采用( )管材

A:无缝钢管   B:20#钢   C:镀锌水煤气管

答:C

015、孔板在管道上的方向装反,仪表指示会( )

A:变大    B:变小    C:不变

答;B

016、具有均匀壁厚的圆形弹簧管( )作测压元件

A:能   B:不能

答:B

017、DCS机房要求环境温度在( )内

A:20-25℃    B16-28℃    C25-30℃

答:B

018、DCS机房要求湿度不超过( )

A:60%    B:80%    C:85%

答:C

019、遇到含有杂质、结晶、凝聚或易自聚的被测介质,应采用( )变送器测液位

A:法兰式差压变送器    B普通差压变送器

答;A

020、( )年,美国honywell公司首次推出TDC2000集散控制系统

A:1972    B;1975    C;1978

答:B

021、DCS技术趋于成熟,现在正在兴起的( )技术是今后自动化领域发展方向

A:现场总线控制    B:智能化数字变送器    C:智能化定位器

答:A

022、FCX智能变送器的手持编程器不能接在电源两端,负载电阻需( )Ω

A:125Ω    B:250Ω    C;600Ω

答:B

023、电Ⅲ型仪表采用的信号制为( )

A:4-20mA   B:0-10 mA    C:0-20 mA

答:A

024、FCX变送器的正压堵,会导致( )

A:指示偏大    B:指示偏小    C:没什么影响

答:B

025、热电偶接线端子短路时,所测的温度会( )

A:为现场环境温度    B:二次表指示跑零下    C:二次表指使波动

答;A

026、如果FC系列变送器的接线盒内的+端,接24V的+端,负端接24V的-端,则会(    )

A:该表无输出    B:输出跑最大   C:该表会烧坏

答:A

027、调节阀的工作介质温度在正常生产是在400℃以上,其填料应选用( )

A:四氟乙烯    B:石棉、石墨

答:B

028、如果电气阀门定位器的信号正、负接反,则( )

A:定位器无输出或跑零下

B:输出为0.02Mpa

C:输出波动大

答:A

029、温标K表示( )

A:凯氏温标    B;华氏温标    C:摄氏温标

答:A

2、中级专业单选题(YZZXIA001-031)

001、FC差压变送器采用可变电容作为敏感元件,当差压增加时,测量膜片产生位移,于是低压侧的电容量( )

A.增加    B.减少    C.不变

答:A

002、油浆系统的调节阀底盖可选用( )垫片

A.四氟乙烯垫          B.缠绕钢垫

C.普通石棉垫

答:B

003、浮球液面计平衡锤在最上面时,实际液面在( )

A.最低    B.最高    C.中间

答:A

005、带电插拨DCS机柜中的模件时操作者要戴手环,其目的是为了防止( )造成模件损坏

A.电磁干扰 B.静电    C.短路

答:B

006、仪表用电缆、电线、补偿导线与有伴热管的仪表导压管线之间要有( )以上的间距

A.100mm    B.150mm    C.200mm

答:C

007、仪表电缆芯与外保护层,绝缘层之间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 )MΩ

A.2 B.5    C.50

答:B

008、下列( )表测量流量时要进行温压补偿

A.差压式流量计 B.电磁流量计    C.质量流量计

答:A

009、同一型号的扭力管浮筒液面计,测量范围越大,其浮筒直径应该( )

A.越大     B.越小     C.不变     D.不一定

答:B

010、测量蒸汽流量时,取压孔应该在管道中心水平面的( )

A.正上方              B.正下方

C.上方45度范围       D.下方45度范围

答:C

011、用动圈仪表指示温度,当室温下降5度时,其指示会( )

A.下降5度     B.上升5度     C.不变     D.不一定

答;A

012、我厂常用的涡轮流量计型号字母为( )

A.LB2     B.LW     C.LD     D.LL

答:B

013、某旋涡流量计脉冲输出最大负载为10千欧,当负载为8千欧时,其脉冲( )

A.幅值不够     B.频率变慢     C.频率变快     D.电流变小

答:A

014、分度号为K的热电偶使用温度范围是:(    )

A.0—400度     B.0—800度     C.0—1000度    D.0—1600度

答:C

015、差压变送器由于承受静压造成的误差是:( )

A.系统误差     B.偶然误差     C.随机误差     D.疏忽误差

答:A

016、我厂使用的氧化镐测量氧含量范围是:( )

A.0—5%     B.0—10%     C.0—21%     D.0—100%

答:B

017、某容器内部压力正常时为6Mpa,测量时应选用以下那种量程的压力表(   )

A.0—6MPa     B.0—8MPa     C.0—10MPa     D.0—12Mpa

答;C

018、仪表工校表时,所用的标准仪表基本误差的绝对值不应该超过被校仪表误差绝对值的( )

A.1/3     B.1/2     C.3/4     D.1/4

答:A

019、普通调节阀上阀盖垫片选用四氟乙烯,其工作温度范围为( )

A.—40-250℃    B.—60-450℃   C.—60-250℃    D.—40-450℃

答:A

020、以下压力损失最小的调节阀是( )

A.双座阀    B.蝶阀    C.球阀    D.闸阀

答:C

021、影响高压调节阀使用寿命的主要原因是( )

A.汽蚀     B.腐蚀    C.冲蚀

答:A

022、套筒调节阀稳定性好的原因是( )

A.不平衡力小                     B.足够的导向

C.足够的导向及不平衡力变化较小

答:C

023、补偿导线正、负极接反,会导致指示( )

A不变    B.偏低    C.偏高    D.波动

答:B

024、一热偶丝对地绝缘电阻不够,会导致DCS指示( )

A.不变    B.波动    C.偏高    D.偏低

答:D

025、电磁流量计测量管道未充满,其指示将会( )

A.不变    B.波动    C.偏高    D.偏低

答:B

026、反吹风仪表的正压堵,其仪表指示将会( )

A.不变    B.零下    C.最大

答:C

027、一台电气阀门定位器EPC1111的输出突然回零,其不可能的原因是( )

A.掉电              B.节流孔堵

C.反馈杆掉 D.喷嘴堵

答:D

028、下列节流装置中,其非标准节流装置是( )

A.孔板    B.喷嘴        C.1/4圆喷嘴

答:C

029、下列介质中,不能使用紫铜垫的是( )

A.水      B.蒸汽        C.瓦斯

答:C

030、调节阀常在小开度工作时,选用( )流量特性

A.直线     B.对数       C.快开

答:B

031、热电阻三线中的一根B线突然断了,其指示将会( )

A.不变     B.最小       C.最大

答:B

3、高级专业单选题(YGZXIA001-032)

002、windows95/98是一种全新的图形化、多任务式(    )操作系统

A.16位 B.32位    C.64位

答;B

003、计算机冷启动和热启动的不同在于是否进行( )

A.系统RAM检测    B.硬件设备检测初始化

答:A

004、A/D转换电路的分辨率是指可转换成数字信号的模拟信号的( )

A.最大值    B.极限值    C.最小值

答:C

005、补偿导线的代号中的G表示( )意义

A.耐热用补偿导线    B.一般用补偿导线    C.无碱玻璃丝材料

答:B

006、三菱程控器电源可瞬间失效( )毫秒

A.5    B.10    C.20

答:B

007、计算机存储器或运算器一次能处理的二进制代码的位数称为( )

A.字节    B.字长    C.位

答:B

008、计算机常用的串行总线标准有( )

A.EIA-RS232C    B.S=100    C.Molitibus

答:A

009、集成运算放大器如果正反馈网络中的几个元件选择不当,可能会使集成运放电路( )

A.短路    B.饱和    C.击穿

答:B

010、联锁保护系统根据( )进行实验检查,确保系统灵敏、准确可靠

A.逻辑图    B.安装图    C.接线图

答:A

011、仪表常用的屏蔽电缆的型号是( )

A.BVVP    B.BVP    C.RVVP

答:B

012、( )操作系统开始完全替代DOS操作系统

A.WINDOWS3.2    B.WINDOWS95    C.WINDOWS98

答;B

013、在计算机网络中,用于向网络中其它设备提供资源共享的计算机叫做( )

  A.客户机       B.服务器      C.路由器       D.域

答:B

014、windows NT 考虑到系统的安全性,通常不采用FAT文件系统,而采用哪种文件系统。(    )

A.UNIX      B.NSFS     C.NTFS      D.DHCP

答:C

015.在小型局域网中,以下通信速度较快的网络协议是(     )

A.HTTP         B.TCP/IP       C.NetBUE       D.IPX/SPX

答:C

016.提供IP地址的动态配置和有关信息的动态主机配置协议简称(    )

A.DHCP        B.DCHP       C.HCPD        D.DCPH

答:A

017.在互联网上,用来解决主机名称和IP地址对应问题而提供的服务叫(    )

A.DNS        B.DHCP       C.IIS        D.WINS

答:D

018.某单位的计算机通过一台集线器连接到网络上,这几台计算机采用什么网络结构。( )

A.总线型        B.星型       C.环型        D.以上都不是

答:A

019.TCP/IP实际上是由两种协议组成,其中TCP表示(    )

A.网际协议      B.传输协议     C.控制协议       D.分组协议

答:A

020.在互联网上,每一台计算机都有用于识别该计算机的独立唯一的( )

A.域名      B.IP地址      C.网关       D.域

答:B

021.计算机通常用以下哪个接口接鼠标( )

A.PRT       B.USB       C.P/S       D.CRT

答:C

023、一铠装热偶丝测量一蒸汽管道温度,其值总保持在100℃左右,下列原因最可能的是( )

A.热偶套管内有水    B.热偶套管内有砂眼     C.热偶丝断

答:A

024、某装置一操作工开启一台大型机组,其各项检测参数都已在正常范围之内,当投用自保联锁时,突然停机,下列原因最可能的是( )

A.电源波动跳闸      B.自保联锁误动作

C.投用自保联锁之前没有按复位按纽

答:C

025、氧化锆氧分析器在运行中氧含量值始终指示偏低,下列原因不可能的是( )

A.炉内燃烧不完全而存在可燃性气体    B.标气入口塞不严造成漏气

C.过滤器堵造成气阻增大 D.探头池温度过高

答:B

026、反再系统的反吹风仪表的正压节流孔板堵,其输出将会( )

A.跑最小     B.不变     C.跑最大

答:C

027、在我厂烟机转速自保联锁采取的方式是( )

A.三选一     B.三选二     C.全选

答:B

028、电液滑阀的自保电磁阀发生动作将阀位保持原位,下列原因哪个不对( )

A.反馈信号跟踪失调     B.油压低

C.油温高 D.控制信号低

答:C

029、试分析下列陈述哪个错误( )

A. 电液滑阀的自锁权优于其自保权 B.装置自保的优先权最高

C.主风机自保动作将会导致装置自保动作

D.三菱程控器的输出端可以直接连到电磁阀上

答:A

030、用“K”分度号的热电偶测量温度,用错了补偿导线,则仪表的指示( )

A.偏大          B.偏小

C.正确          D.可能偏大也可能偏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答:D

“ENT”键

4、技师专业单选题(YJZXIA001-022)

001、下列调节阀中适用于浆状物料的是( )

A.球阀     B.单座阀     C.双座阀     D.笼式阀

答:A

002、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 )

A.阀门定位器的输出信号大小和输入信号的大小成正比

B.阀门阀杆的行程和阀门定位器输入信号的大小成正比

C.阀门阀杆的行程和阀门定位器输出信号的大小成正比

答:B

003、节流孔板安装前段和后段直管段的长度分别应大于多少?( )

A. 10D;3D               B. 3D;10D

C. 5D;10D               D. 10D ;5D

答:D

004、孔板流量计测量流量时,为了数据准确一般应保证流量大

于( )

A.10%      B.20%      C.30%      D.40%

答:C

005、我们通常使用的中文系统中,每个汉字要占用多少个字节的存储空间( )

A.1         B.2        C.3           D.4

答:B

006、以下存储器中,关闭电源后数据可能发生改变的是( )

A. RAM           B. EPRAM

C. ROM           D. EPROM

答:A

007、常用的windows98标准键盘有多少键?(     )

A.103         B.104        C.105         D.106

答:B

008、我们通常把为使计算机达到一定目的而编写的指令序列叫做 (    )

A.系统        B.程序      C.命令      D.都不是

答:B

009、VB编程语言属于第几代编程语言。(    )

A.1       B.2       C.3        D.4

答:D

010、仪表用的保护管宜采用( )

A.冷弯     B.热弯     C.气焊

答:A

011、风关式调节阀关不严,应该将阀杆( )调。

A.向上     B.向下

答:B

012、正在使用的电子电位差计中的补偿电阻突然开路,仪表指示( )。

A.跑最大     B.回零     C.不变

答;A

013、喘振现象不仅和压缩机中严重的气体介质涡动有关,还与( )的工作时的性能曲线状况有关。

A.管网       B.管网与压缩机      C.压缩机

答:C

014、单相半波整流电路中,若副边电压E2=14.14sinwt,则加入二极管两端的最高反向工作电压为(    )V。

A.10       B.8      C.14.14

答:C

015、我车间常用的两种热偶管嘴的规格是( )

A.M27*2  M33*2       B.M27*2  G1″

C.M27*2 G3/4″

答:B

016、在型号ZMAP—64K中的“64”表示调节阀的( )为6.4Mpa

A.最大允许压力     B.允许工作压力     C.耐压

答:B

017、各仪表厂生产的调节阀,其阀座( )

A.可互换        B.不可互换

答:B

019、仪表保护地与电气保护地应该( )

A.分开        B.不分开

答:B

020、下列( )属于计算机的内存储器

A.RAM        B.软盘          C.硬盘

答:A

六、安规单选题:

1、初级安规单选题(YCAXIA001-024)

001.每日班前安全讲话的讲话人应该是( )

A.班长 B.当班人员           C.任何一个人

答:A

002.仪表作业时,( )以上为高空作业

A.1m            B.2m               C.3m

答:B

003.班组值班人员巡回检查白班规定9:00时,晚上为20:00时,前后不得超过( )分钟

A.10分 B.20分             C.30分

答:C

004.车间值班制度规定,值班人员有事需提前下班,必须经过( )批准。

A.车间值班人员 B.班长          C.车间生产主任

答:A

005.处理有毒气体的仪表时,除有二人以上和站在仪表的上风口外,还应( )

A.带好防毒面具 B.带齐仪表工具         C.带上口罩

答:A

006.入冬为了保证仪表不被冻坏,需对引压管、表头灌防冻液,其甘油与水配比是( )

A.1:1 B.1:2                  C.1:3

答:C

007.按规定,强制保养仪表每( )必须检查保养。

A.3个月 B.6个月           C.12个月

答:B.

008.仪表用大功率过滤器必须每( )检查保养

A. .3个月 B.6个月           C.12个月

答:A.

009.安装仪表安全栅时,要( )

A.用M4螺丝紧固在汇流条上

B.用M4螺丝紧固在盘支架上

C.用M4螺丝紧固在特制的绝缘板上

答:A

010.下列气体属于有毒有害气体的是(    )

A.H2S               B.O2             C.H2

答:A

011.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在现场用电烙铁焊线,可以不开火票

在仪表回零检查时,一般就地排放检查

作业高度在5m的高空作业,为二级高空作业

答:C

012.使用氧气瓶、乙炔瓶与用火地点的距离为(       )

A.5m B.8m             C.不得小于10m

答:C

013.乙炔瓶与氧气瓶之间的距离应保持在(        )

A.3m B.8m             C.不得小于5m

答:C

014.一级动火的火票的有效期为(      )小时

A.8小时        B.24小时          C.三天

答:A

015.装置动火作业分(     )级

A.四            B.三             C.二

答:A

016.下列作业属于仪表车间特种作业的有(   )

A.射线作业   B.        容器作业   C.高空作业

答:A

017.使用梯子时,与地面的夹角为(    )度

A.20-30 B.40-50         C.60-70

答:C

018.我厂的火警电话为(   )

A.199 B.119            C.116

答:B

019.在容器内作业时,要求氧含量达到(       )以上可以作业

A.20% B.30%           C.25%

答:A

020.一次事故死亡了3人以上,10人以下,属于(       )事故。

上报集团公司特大事故

上报集团公司重大事故

上报集团公司一般事故

答:B

021.当空气中的H2S浓度达到(       )时,人会失去知觉,很快就中毒死亡。

A.500mg/m3                    B.1000 mg/m3

C.1500 mg/m3                   D.2000 mg/m3

答:B

022.氨气是一种(      )气体

A.无味的        B.有剧毒的           C.对眼睛有强刺激性的

答:C

023.在生产时,在拆高温系统的调节阀时,首先应注意(       )

A.准备好工具                B.通知工艺时间

C.用冷却水冷却阀体

答:C

024.下列人员不能独立顶岗(      )

安全教育和岗位技术考核不合格者

不能主动加班者

不参加各种技术培训者

答:A

2. 中级安规单选题(YZATIA001-018)

001.二级高空作业的高度是(     )米

A.2-5              B.5-10               C.5-15

答:C

002.一次事故造成死亡1-2人,属于上报总公司(     )

A.特大事故        B.重大事故           C一般事故

答:C

003.一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不含500万元),属于上报总公司(       )

        A.特大事故        B. 恶性事故           C.重大事故

答:B

004.因操作检维修施工的原因造成生产装置非计划停工,属于(     )

A.上报总公司事故                 B.上报总厂事故

答:B

005.气瓶与明火的距离不小于(       )

A.20m            B.15m            C.10m

答:C

006.瓶内气体不得用尽,必须留有(      )Mpa以上的剩余压力。

A. 0.20 B 0.10              C. 0.05

答:C

007.在生产使用中的液态烃球罐上动火,属于(      )

A.特级用火                B.一级用火

C.二级用火                D.三级用火

答:A

008.正常生产中炼油生产装置区内的水、风、蒸汽管线动火,属于(     )

A.特级用火                B.一级用火

C.二级用火                D.三级用火

答:C

009.二级安全教育的时间不少于(      )小时

A.72          B.48           C.24            D.8

答:C

010.对脱离操作岗位(如产假、病假、学习、外借等)(     )个月以上重返岗位操作者,应进行岗位复工教育。

A.12 B.9             C.6

答:C

011.特级用火票有效期为(      )

A.3天        B.2天          C.24小时          D.8小时

答:D

012. 二级用火票有效期为(      )

A.3天        B.2天          C.24小时          D.8小时

答:A

013.班长可以填写(     )安全工作票

A.一、二级高处作业             B.三级高处作业

C. 二、三级高处作业

答:A

014.特级高空作业安全工作票必须由(     )审批

A.厂部安全部门                         B.厂部机动处

C.二级单位安全部门               D.车间主任

答: A

015.放射性同位素物位计在安装地点应有( )。

A.明确的警戒标志;

B.有专人检查;

C.有防护措施。

答:A。

016.通常用闪点来表示可燃物火灾危险性大小,一般称闪点小于或等于( )的液体为易爆液体。

A.30℃           B.45℃           C.60℃

答:B

017.闪点低于( )的可燃物称一级火灾危险品。

A.50℃           B.45℃           C.28℃

答:C

018.联锁保护系统根据( )进行试验检查,确保系统灵敏、准确可靠。

A.逻辑图 B.安装图         C.接线图

答:A

七.基础判断题

1.初级基础判断题(YCJPIA001-022)

001.测量值小数点后的位数愈多,测量愈精确( )

答:错

002.灵敏度值越大,则仪表越灵敏( )

答:对

003.主调节器的输出做副调节器的给定,这一调节系统是串级调节( )

答:错

004.浮球液面计平衡锤在最上时,实际液面最高( )

答:错

005.在管道上孔板安装反向会造成差压计指示变小( )

答:对

006.电子电位计中,如果放大器灵敏度过高,则指针指示不稳定,不停地摆动( )

答:错

007.摇表又称为兆欧表,可用来测量高电阻( )

答:对

008.20#钢含碳量为2%( )

答:错

009.水煤气管可以做仪表供气总管用( )

答:对

010.标准压力表的绝对误差不应超过被校压力表绝对误差的1/3( )

答:对

011.压力取压管应插入管道(设备)的内壁( )

答:错

012.角接取压和法兰取压只是取压的方式不同,但标准孔板的本体结构是一样的( )

答:对

013.如把3051变送器的电源极性接反,则仪表会烧坏( )

答:错

014.对真空对象易气化的液体应选用浮筒液面计( )

答:对

017.FC变送器零位微调螺钉顺时针调整时,电流会增加( )

答:对

018. FC变送器允许负载电阻为250Ω(     )

答:错

019.补偿导线和热电偶一样,可以产生热电势( )

答:对

020.热电阻Pt100在100ºC时,其阻值为100Ω(     )

答:错

021.氖泡试电笔可以试出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

答:对

022.试电笔中的电阻阻值应在1MΩ以上,才能保证人身安全(      )

答:对

2.中级基础判断题(YZJPIA001-022)

001.使用U型管压力计测得的表压值,与玻璃管断面面积大小有关( )

答:错

002.仪表的稳定时间就是仪表全行程时间( )

答:错

003.当压力表用于测量高于60ºC的介质时,一般在压力表之前应加装冷凝圈(    )

答:对

004.每一个接线端子上最多允许接二根芯线( )

答:对

005.微分时间愈长,微分作用愈强( )

答:对

006.灵敏度数值愈大,则仪表愈灵敏( )

答:对

007.“EA”型热电偶与“E”型热电偶可以通用( )

答:错

008.仪表气源管路铺设中,支管与主管、支管与支管的连接可采用螺纹连接,也可采用焊接。( )

答:错

009.在易燃易爆环境中,仪表电缆中间可允许有接头,但必须接头浸锡( )

答:错

010.现场仪表电缆要穿保护管,且补偿导线不能和其它控制电缆穿同一根保护管( )

答:对

011.安装变送器时,其导压管应尽可能的短,并且弯头尽可能地少( )

答:对

012.当测量介质温度大于60ºC的介质的压力时,就地安装压力表应加环形弯或U型冷凝弯(    )

答:对

013.压力取源部件在施焊时,端部可以超出工艺管道、设备的内壁。( )

答:错

014.穿线管可以热弯,但弯曲度要大于90º(    )

答:错

015.配用法兰时,压力等级原则上是相同或高于,不能用低于压力等级的代用压力等级高的。( )

答:对

016.电缆桥架采用螺栓组对,连接螺栓采用半圆头螺栓,安装时半圆头应装在桥价的内侧。

答:对

017.FC变送器的阻尼档是随档位数的增加,阻尼时间减少。( )

答:错

018.用一体化温变热偶测量温度,用补偿导线与二次表连接( )

答:错

020.串级控制时,A→R是无平衡无扰动切换(     )

答:错

021.晶体二极管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对信号有放大作用( )

答:对

022.单向可控硅能直接替换坏了的整流二极管( )

答:错

3.高级基础判断题(YGJPIA001-020)

001.浮球液位计的平衡锤在中间时,实际液面在中间( )

答:对

002.在管道上安装孔板时,如果将方向装反了,会造成差压计指示变大( )

答:错

003.迁移的实质是不改变测量范围的上下限,只改变量程的大小( )

答:错

004.绝对零度是-273.16ºC(     )

答:对

005.如果直流继电器和交流继电器的额定电压相等,即可互换使用( )

答:错

006.仪表导压管的焊线,其技术要求与同一介质的工艺管道焊接要求可不一样( )

答:错

007.WRT型补偿导线因材质与T型热偶的材质相同,故可取一般WRT型补偿导线制成T型热偶丝( )

答:对

008.金属转子流量计安装时,其载流阀必须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 )

答:对

009.补偿导线不能用焊接连接,只能采用压接方法( )

答:对

010.易燃易爆环境下采用正压通风的防爆仪表箱的通风管不能装切断阀( )

答:对

011.仪表高压介质的引压管要弯制时,都必须冷弯。( )

答:对

012.仪表系统经调试完毕,并符合设计和规范的规定,即为无负荷试运行合格。( )

答:对

013.仪表电缆对线路电阻要求较高,而对其耐电压值要求不高。( )

答:对

014.3095多参数变送器,可用编程器和机械调整零位和量程( )

答:错

015.手持通讯器HHC可以对所有智能型变送器进行校验( )

答:错

016. HHC通讯器在线校验仪表时,可以跨接在仪表任何位置的导线上,就是不能接在电源两端。( )

答:对

017.直流电位差计最大特点是不从被测对象中取用电流( )

答:对

018.安装Ф15mm的气管线,最多可供5台表使用。(       )

答:对

019.一般联锁系统用的电磁阀是在通电状况下工作( )

答:对

020.调节阀阀门定位器的输出信号大小与输入信号大小成正比( )

答:错

4.技师基础判断题(YJJPIA001-015)

001.对纯滞后大的调节对象,为克服其影响,可引入微分调节作用来克服。( )

答:错

002.均匀调节系统的调节器参数整定可以与定值调节系统的整定要求一样( )

答:错

003.在任何测量过程中都存在着测量误差( )

答:对

004.当环境温度高时,热电偶冷端温度也高,所以热电偶的热电势也增大( )

答:错

005.仪表迁移,即改变了仪表零位,从而改变了仪表的量程,迁移量越大,液位计量程则越大,反之越小。( )

答:错

006.阀杆的行程与阀门定位器输入信号大小成正比( )

答:对

007.质量流量计可以垂直安装,也可以水平安装( )

  答:对

008.节流件上游直管段长度不够时,测量数值比实际值大(   )

答:对

009.当孔板的直角入口边缘不锐利时,流量系数会变小。(   )

答:错

010.直流电位差计不从被测对象中取用电流(   )

答:对

012.压缩机入口调节阀一般选用风开阀(  )

答:错

013.在相同的温度变化范围内,分度号为Pt100热电阻的 电阻值比Pt10热电阻的变化范围大,因而灵敏度较高。( )

答:对

014.当流体静止时,在其中任一点上的压力,不论在哪个方向,其大小都相同,这个压力是静压力。( )

答:对

八. 专业判断题:

1、初级专业判断题(YCZPIA001-024)

001.选定的单位相同时,测量值小数点后位数越多,测量越精确。( )

答:错

002.弹簧管压力表测的是表压。( )

答:对

003.仪表引压管路的强压和严密性实验压力,一般应为设计压力的1.5倍。( )

答:错

004.标准的节流装置常见的有孔板、喷嘴及文丘利管。( )

答:对

005.转子流量计的锥管必须垂直安装,不可倾斜。( )

答:对

006.涡街流量计仪表系数受流体压力、温度、重度的影响。( )

答:错

007.浮球液面计平衡锤在最上时,实际液面最高。( )

答:错

008.测量元件的工作端应处于管道中流速最大之处。( )

答:对

009.热电偶测温时需要进行冷端补偿。( )

答:对

010.直通双座调节阀的泄漏量小。( )

答:错

011.调节阀常用的盘根填料中石墨填料摩擦力比较大,通常带定位器使用。( )

答:对

012.所谓调节阀的气开方式,就是指正作用的调节阀。( )

答:错

013.采用靶式流量计测量流量时,流量越大,流量计靶上受到的作用力也越大。( )

答:对

014.浮筒液面计所测液面的最大范围就是浮筒的长度。( )

答:对

015.积分调节器输出变化与偏差变化成正比,比例调节器的输出变化与偏差变化成反比。( )

答:错

016.二位式气缸阀不存在风开风关作用方式。( )

答:对

017.流量控制回路中,一次表阻尼时间越小,测量越准确。( )

答:错

018..校验氧气压力表除了禁油的要求外,其他与一般的压力表没太大的不同。( )

答:对

019.使用铠装热偶测量温度时,如果套管内进水,温度指示将会偏低。( )

答:错

020.差压变送器除了可用来测量流体的差压外,有些还可用来测量液位或压力等。( )

答:对

021.热电偶补偿导线线间短路会引起仪表指示不变化。( )

答:错

022.浮筒式液位计是一种变浮力式液位计。( )

答:对

023.浮球式液位计是一种恒浮力式液位计。( )

答:对

024.三通阀分为分流型和合流型两种。( )

答:对

2.中级专业判断题:(YZZPIA001-030)

001.在电气设备中EX表示防爆标志。( )

答:对

002.调节阀可控制的最小流量与泄漏量是一回事。( )

答:错

003.蝶阀特别适用于低压差、大口径、大流量的气体或浆状液体。( )

答:对

004.联锁线路通常由输入部分、逻辑部分、输出部分这三个部分组成。( )

答:对

005.调节系统中调节器正、反作用的确定是依据生产的安全性。( )

答:错

006.当调节系统不稳定时,可增大积分时间或加大比例度,使其稳定。( )

答:对

007.加热炉瓦斯流量控制阀一般选用风关阀。( )

答:错

008.用浮筒液面计测量液位,当浮筒脱落时,指示最小。( )

答:错

009.绝对零度是-273.15℃。( )

答:对

010.摄氏100℃相当于华氏212℉。( )

答:对

011.通常K型热偶的补偿导线绝缘皮为红色和黄色。( )

答:错

012.富士FC系列差压变送器是利用波纹管原理测量的。( )

答:错

013.用电磁流量计测量液体流量时,一定要求被测介质管道是满管状态。( )

答:对

014.喷嘴属于标准节流装置。( )

答:对

015.5.45445保留小数点后四位的值应该为5.4545。( )

答:错

016.FFC34差压变送器测量差压时,最大允许被测管道中的压力为10Mpa。( )

答:错

017.PNA3调节器本身可以给变送器提供24V电源。( )

答:对

018.用节流装置测量湿气体中的干气的流量,如果气体中的相对湿度增大,则测量值会偏小。( )

答:错

019.PMK调节器不仅可以实现单回路控制,还可以实现串级控制、比例控制和程序控制。( )

答:对

020.电气阀门定位器的输出于与输入成正比关系。( )

答:错

021.安装瓦斯仪表可以用紫铜垫。( )

答:错

022.套筒调节阀的允许压差大,稳定性好。( )

答:对

023.直通单座调节阀用于泄漏量小,压差大的场合。( )

答:错

024.直通双座调节阀的泄漏量大,压差大,流通能力大。( )

答:对

025.双铂铑B型的补偿导线就是普通屏蔽电缆。( )

答:对

026.补偿导线的正负极接反,会导致测量温度指示偏高。( )

答:错

027.仪表工作接地不得小于5Ω。( )

答:错

028.所谓调节阀的稳定性,是指阀位信号压力不变时,能否抵抗各种干扰的性能。( )

答:对

029.高温蒸汽系统阀的阀芯容易被磨损。( )

答:对

030.3095型仪表的零位与介质压力、温度有关。( )

答:对

3.高级专业判断题:(YGZPIA001-030)

001.涡轮流量变送器前后不需要有适当的直管段。( )

答:错

002.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测量液位时,表头的安装位置的变化与测量值有关系。( )

答:错

003.积分时间愈长。积分作用愈弱。( )

答:对

004.电磁流量计的输出电流与介质流量成线性关系。( )

答:对

005.电磁流量计是不能测量石油及气体介质流量的。( )

答:对

006.PNA3调节器不能单独向变送器供24VDC电源。( )

答:错

007.氧化锆测量探头从安装孔抽出通大气时,仪表指示21%的氧含量。( )

答:对

008.为了防止线路之间的相互干扰,电源线与信号线不得穿同一根管,但补偿导线、本安仪表的线路、联锁报警线可以穿在同一根管子。( )

答:错

009.当用热电偶测量温度时,若连接导线使用的是补偿导线,就不需要对热偶进行冷端补偿。( )

答:错

010.在喷嘴挡板机构中,节流孔的直径比喷嘴直径大。( )

答:错

011.由于微分调节规律有超前作用,因此调节器加入微分作用主要是用来克服调节对象的纯滞后。( )

答:错

012.定值调节系统是按测量与给定的偏差大小进行调节的。( )

答:对

013.直流单臂电桥不适合测量1Ω以下的小电阻。( )

答:对

014.压缩机入口调节阀一般要用气开阀。( )

答:错

015.仪表的回差在数字上等于不灵敏区,回差越小,仪表越灵敏。( )

答:错

016.Pt100电阻在被测温度为100℃时,电阻值约为142.7Ω。( )

答:错

017.热偶的补偿导线不能与电源线一起敷设,一般应该和信号线在同一根保护套管

内。( )

答:错

018.蝶阀又叫翻板阀,其优点有:价格便宜,流通能力大,结构紧凑等。( )

答:对

019.仪表引压管线的强度和严密性试验应为实验压力的1.5倍。( )

答:错

020.对测量蒸汽流量的测量回路一般要进行温压补偿,这是为了修正动态误差。( )

答:错

021.仪表安装过程中,一般对现场和操作室内的屏蔽线都进行接地,以保证可靠。( )

答:错

022.流量控制回路中,打开工艺副线阀会使调节阀的流量特性变差。( )

答:对

023.电液滑阀的自保电磁阀通常在正常状态下是带电的。( )

答:对

024.电磁流量计既可以水平安装又可以垂直安装。( )

答:对

025.涡轮流量计既可以水平安装又可以垂直安装。( )

答:错

026.三菱程控器的输入端有24VDC电源。

答:对

027.径向振动监视仪主要是将电涡流式探头测出的信号的交流分量的峰值进行放

大。( )

答:对

028.西姆森温度巡检仪只可以进行外部补偿,不可以进行内部补偿。( )

答:错

029.三菱程控器的输入端的COM端子都是相通的,其输出端的每一组COM端子也都是相通的。( )

答:对

030.单座阀的稳定性比双座阀的要好。( )

答:错

4.技师专业判断题:(YJZPIA001-033)

001.FCX系列变送器的放大组件可以通用。( )

答:对

002.3095多参数变送器的输出信号是流量信号。( )

答:对

003.我们常用的固定式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一般是接触燃烧式。( )

答:对

004.当仪表附近有交变电磁场时,产生的干扰为纵向干扰。( )

答:错

005.热电偶E(200℃,100℃)的热电势等于E(100℃,0℃)的热电势。( )

答:错

006.r射线料位计料位最高时,料位计指示也最高,这时探头接收到的射线最强。( )

答:错

007.在管道上安装孔板时,如果将方向装反了会造成差压计指示偏小。( )

答:对

008.威力巴流量计的差压信号与流量信号的关系是线性关系。( )

答:错

009.涡轮流量变送器的出厂合格证上都有一个仪表常数,它是从理论上计算出来的。( )

答:错

010.压力表的使用范围一般在它量程的1/3—2/3处,如果低于1/3,则相对误差增加。( )

答:对

011.3095变送器组态软件3.5版本可以对全部3095多参数变送器组态。( )

答:错

012.质量流量计可直接测量质量流量,但与被测介质的温度、压力有关。( )

答:错

013.接地和接零都是将电器设备外壳用导线与接地装置相连。( )

答:错

014.通用示波器的Y轴放大又称垂直放大,X轴放大又称水平放大,( )

答:对

015.电阻箱属标准仪器,仅做标准使用,不可用于调压或冲击负荷过大的场合,以防过电流损坏仪器。( )

答:对

016.在检查仪表某点的回差时,有人把输入值固定,读上下行程的两个相应输出值,这种方法正确吗?

答:对

017.在智能变送器安装前,为使变送器和通信器的通信得以进行,应在回路中串联一个不小于50Ω的电阻。( )

答:错

018.摩擦力小,需要精确定位的场合应采用阀门定位器。( )

答:错

019.旋转机械状态监测,是用各种仪器和仪表,对反映旋转机械运行状态的参数进行测量和监视。( )

答:对

020.数字显示仪表测量精度比模拟显示仪表高。( )

答:对

021.角接取压和法兰取压只是取压方式不同,但标准孔板的本体结构是一样的。( )

答:对

022.触发器是最常用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寄存线路。( )

答:对

023.超声波流量计安装中,如果工艺管道两壁有厚的结垢层或涂有水泥层,将会减弱超声波的能量,影响测量精度。( )

答:对

024.在节流装置的计算中,常用的体积流量单位为 m3/h和l/h,质量流量为Kg/h和t/h。

答:对

025.均匀调节系统的调节器参数整定可以与定值调节系统的整定要求一样。

答:错

026.气动无弹簧活塞式执行机构的输出特性有二位式和比例式。( )

答:对

027.调节阀实际是一个局部阻力可以改变的节流元件。( )

答:对

028.二位式气缸阀要换成带线性调节时可配用电气阀门定位器来实现。( )

答:对

029.国家规定,调节阀使用时,不允许有泄漏量。( )

答:错

030.调节阀的阀芯在强腐蚀性介质中使用,其材质可选用钛。( )

答:对

031.电磁阀的出口和入口接反,不会有什么影响。( )

答:错

032.调节阀的膜头漏气会导致定位器输出压力缓慢或不正常。( )

答:对

033.定位器的喷嘴与挡板关不严,会导致定位器在无输出的情况下有输出。(( )

答:对

九、安规判断题:

1、初级安规判断题(YCAPIA001-010)

001.值班人员是班组里除班长以外的经值班资格考试合格的人员(   )

答:对

002. 触电急救现场的主要救护方法是人工呼吸法和胸外心脏挤压( )

答:对

003.对一些沾满油污的零部件,可以用少量汽油擦洗( )

答:错

004.处理射线仪表故障,必须持有合格的射线仪表特种作业许可证( )

答:对

005.动火作业时,必须在工艺安全员办理的合法火票,现场有看火人方可动火。(   )

答:对

006.在火焊作业时,氧气瓶和乙炔瓶与动火点距离不少于10m(     )

答:对

007.在气压机厂房内进行电烙铁作业可不开火票( )

答:错

008.小于50V的电压为安全电压( )

答:错

009.处理自保系统仪表问题属于危险作业( )

答:错

010.新工人经三级安全教育后,到班组可顶岗(   )

答:错

2、中级安规判断题(YZAPIA001-016)

001.值班人员是班组里除班长以外的经值班资格考试合格的人员(   )

答:对

002.仪表泄漏率应在0.35‰以下(      )

答:对

003.对一些沾满油污的零部件,可以用少量汽油擦洗( )

答:错

004.处理射线仪表故障,必须持有合格的射线仪表特种作业许可证( )

答:对

005.动火作业时,必须在工艺安全员办理的合法火票,现场有看火人方可动火。(   )

答:对

006.在火焊作业时,氧气瓶和乙炔瓶与动火点距离不少于10m(     )

答:对

007.电器设备起火时,可以用泡沫灭火器扑灭( )

答:错

008.比重小于水和不溶于水的易燃易爆液体,不能用水扑灭( )

答:对

009.使用梯子作业时,应与地面夹角保持40-60度(   )

答:错

010.进行特级高处作业人员,作业前应经医生体检合格后才准作业(  )

答:对

011.三级用火票有效期为一年( )

答:错

012.在雷雨天,不要走进高压电杆、铁塔、避雷针的接地线周围20米之内(   )

答:对

013.拆卸液态烃调节阀时可以用铁制工具敲打( )

答:错

014.动火时,仪表人员可以充当安全监护人(   )

答:错

015.仪表用电时,开完用电作业票后可以自己接线( )

答:错

016.不按规定配备穿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和用具,造成伤亡事故的责任人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答:对

十.基础问答题

1.初级基础问答题(YCJWIA001-028)

001.什麽叫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和引用误差?

答:绝对误差是测量值与真值之差

绝对误差=测量值-真值

相对误差是绝对误差与被测量值之比,常用绝对误差与仪表示值之比,以百分数表示,即:相对误差=绝对误差/仪表示值 ×100%

引用误差是绝对误差与量程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即:引用误差=绝对误差/量程 ×100%

002.什麽叫基本误差和附加误差?

答:仪表的基本误差是指仪表在规定的参比工作条件下,即该仪表在标准条件下的最大误差,一般仪表的基本误差也就是该仪表的允许误差。

附加误差是指仪表在非规定的参比工作条件下使用另外产生的误差。如电源波动附加误差,温度附加误差等。

003.什麽叫绝对压力、大气压力、表压及真空度?它们的相互关系是怎样?

答:绝对真空下的压力称为绝对零压,以绝对零压为基准来表示的压力叫绝对压力。

测量流体压力用的压力表上的读数叫表压,它是流体绝对压力与该处大气压力的差值。

如果被测流体的绝对压力低于大气压,则压力表所测得的压力为负压,其值称为真空度。

绝对压力、大气压、表压及真空度之间相互关系如图所示。

004.什麽叫流量?有哪几种表示方法?

答:流量是指单位时间内流过管道某一截面的流体数量。其分为:体积流量、质量流量。

005.仪表位号由哪几部分组成?各表示什麽意义?

答:由字母代号和数字编号两部分组成,前者表示被测变量,后继字母表示仪表的功能。

006.什麽是安全火花?什麽是安全火花型防爆仪表?

答:所谓安全火花,是指该火花的能量不足以引燃周围可燃性介质。

所谓安全火花型防爆仪表,是指在正常状态和事故状态下产生的火花均为安全火花的仪表。

007.什麽是两线制?有什麽优点?

答:指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仅用两根导线,这两根导线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

与四线制相比,优点有:(1)可节省大量电缆线和安装费用;

(2)有利于安全防爆。

008.什麽叫工作接地?它包括哪些内容?

答:为了保证仪表精确和可靠安全工作而设置的接地,叫工作接地。包括:信号回路接地、屏蔽接地、本安仪表接地。其目的是提供电位参考点,抑制干扰、防爆等。

009.什麽叫调节器的“正”、“反”作用?

答:调节器的输出值随正偏差值的增加而增加的为“正”作用,而调节器的输出值随正偏差值的增加而减小的为“反”作用。

010.何谓差压变送器的静压误差?

答:向差压变送器正、负压室同时输入相同的压力时,变送器的输出会产生偏移,偏移值随差静压的增加而发生变化,这种由于静压而产生的误差称为静压误差。

011.如何改变气动薄膜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形式?

答:改变气开、气关形式可通过改变调节阀的阀芯的正、反装或改变执行机构的正、反作用来实现。

012.什麽叫一次调校?

答:仪表安装前的调校叫一次调校,又称单体调校,只有一次调校合格的仪表才能进行安装。

013.安装法兰应注意哪些事情?

答:1)在两个相配合的法兰之间不要忘了装垫片,且垫片的选择一定要按照设计要求,不能随意选用。垫片的安装一定要放在螺栓的内侧;

2)使用的螺栓要按设计规定的规格选用,不能随意代用,螺帽及螺栓应垂直地支撑在法兰面上;

3)在拧紧螺帽时,要采用对角线拧紧法,按一定顺序逐个拧紧。

014.仪表及管线保温的目的是什麽?

答:仪表及管线保温的目的在于保证仪表及检测调节系统的正常工作,减少测量附加误差,通过保温应满足:

1)检测的介质不应产生冻结、冷凝、结晶、析出等现象;

2)仪表应处于技术条件所允许的工作温度范围之内。

015.冬季室外测量哪些介质时仪表及其引压管需要采取保温拌热措施?

答:1)水及蒸汽;2)重油类;3)轻质油类中含水.

016.说出常用的导压管的材质和规格?

答:根据介质的腐蚀程度常采用20#钢或1Cr18Ni9Ti,耐酸不锈钢无缝管。常用的规格为:Φ22*3、Φ18*5、Φ22*5、Φ18*3、Φ14*3、Φ14*2等.

017.叙述常用穿线管的规格及使用场合?

答:导线、补偿导线常穿管铺设,常用的穿线管为镀锌有缝钢管,其规格为公称直径,有1/2、3/4、1、5/4、3/2 、2英寸等规格,它通常只可用于干燥场所。

018. 导线连接的方式有哪几种?

答:有焊接、压接、绞接、定型接插件连接等方式。

019.钻孔时应注意些什麽?

答:1)工件要压紧;

2)严禁戴手套,以防钻头把手卷入造成伤害;

3)不可用手直接清除切屑,也不可用嘴吹,以防铁屑飞入眼中;

4)装卸工件、检查钻孔时必须停钻;

5)钻孔将通时,垫上垫块或把钻头对准工作台空挡,以防损坏台面,此时进钻量应减小;

6)直径大于30mm的孔要分两次钻,先用0.5-0.7倍孔径的钻头钻,在用所求孔径的钻头扩孔。

020.仪表供风系统气动管路铺设应注意些什麽?

答:1)支管与主管、支管与支管的连接应采用螺纹连接,不能施焊;

2)套丝后,把管内毛刺和渣子去掉,清干净后两端包好,防止赃物进入;

3)管子安装要横平竖直,整齐美观,不能交叉,用管卡牢固固定在支架上不能埋地,要架空,一般距离仪表气源进气口1-1.5m处安装气源截止阀;

4)安装完后要通气试压及吹扫。

021.根据石油化工的特性,其检测仪表分为几大类?

答:五大类:温度检测仪表、压力检测仪表、流量检测仪表、物位检测仪表、分析仪表 。

022.常用齐纳安全栅LB830S和LB830SR在结构上有什麽不同?

答:LB830S和LB830SR是常用的输入齐纳安全栅,其技术参数、基本电路都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LB830S内部3、5端没有接入250Ω电阻,可输入4-20mA电流信号,而LB830SR内部已接入250Ω电阻,在3、5端有1-5VDC电压信号。

023.FC变送器正面板上的3个零点粗调螺钉的作用是什麽?

答:STD:螺钉拧在此位,零迁可在标准最大量程的±35%以内调整;SUP:螺钉拧在此位,零迁可在小于-35%以内调整;ELV:螺钉拧在此位,零迁可在大于35%以内调整。

024.如何正确使用兆欧表?

答:1) 在测量前必须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并充分放电;

2)兆欧表与被测设备所用的连接导线 ;

3)前要对兆欧表进行开路或短路试验;

4)测量时,手摇发电机应由慢到快,最后保持转速为120转 /分。

026.仪表流量不准时,为什麽要打冲洗油?

答:由于表头或引压管进了粘度较大的重质油,影响仪表测量精度,需要用压力高于被测介质压力的轻质柴油进行冲洗引压管和一次表头的膜盒。

027.调节阀膜头处达不到100Kpa,电气转换器或阀门定位器 有哪些原因?

答:1)输入信号没有20mA;2)膜片坏,膜头漏风;3)定位器调整不当;4)反馈杆位置不对;5)转换器或阀门定位器坏。

028.调节阀不动作,有哪些原因?

答:1)阀卡;2)无气信号或气源关闭;3)电气转换器或阀门定位器坏,无输出;4)接触端子开路。

2.中级基础问答题(YZJWIA001-023)

001.FC系列压力、差压变送器的接线端所标O+、O-应如何接线?

答:O+接电源24V-,O-接电源24V+。

003.“E”、“K”、“R”、“B”型热偶100ºC时的 热电势各为多少mv?

答:E:6.317mv;K:4.095mv;R:0.645mv;B:0.033mv.

004.在用24VDC、10A稳压电源电流在运行期间,如何监测电压是否正常?

答:按“VOLT”键,观察电压表是否指示在24V。

005.如何选用气动调节阀的气关或气开式?

答:1)事故状态下,工艺装置尽量处于安全状态;2)事故状态下,减少原料动力损耗,保证产品质量;3)考虑介质特性。

006.为保证仪表正确度和可靠安全地工作,而设置工作接地,它包括哪三种?

答:信号回路接地、屏蔽接地、本安仪表接地。

007.仪表引压管的长度有无规定?以多长为好?

答:为了保证仪表的测量精度,减少滞后,管路应尽量短,但对高温高压的蒸汽,为了能使其充分冷凝,要求测量管路有一定的长度,对波动较大的介质,也要求测量管路有一定长度,以使波动平稳,但最长不应大于50m.

008.节流孔板常用的两种取压方式是什麽?各有什麽特点?

答:1)角接取压法:

特点是:上下游侧取压孔中心至孔板前后端面的间距各等于取压孔径的一半,如用环室取压时于环隙宽度的一半。

2)法兰取压法:

特点是:上下游取压孔中心至孔板前后端面的间距均为25.4±0.8mm。

009.测温元件安装时,常用固定方式有哪几种?适用于什麽场合?

答:有两种:螺纹连接固定、法兰固定。

螺纹连接固定方式一般适用于无腐蚀性质的管道上安装;

法兰固定方式适用在设备上安装。在高温、强腐蚀性介质、结焦油浆介质、剧毒介质、粉状介质及测触媒层多点温度时,也采用法兰固定方式。

010.仪表安装常用的阀门有哪些?

答:闸阀;截止阀: 又分为内螺纹针芯截止阀、外螺纹针芯截止阀;球阀:气源球阀、气源闸阀;止回阀;三阀组等。

011.要使电缆的屏蔽层具有良好效果,做屏蔽接地时应注意什麽?

答:除了要保证屏蔽层有一接地电阻较小的接地极外,还应注意:避免屏蔽接地与电气接地合用,以防电气设备漏电,电流流经屏蔽层。保证屏蔽层单点接地。除接地点外屏蔽层其它地方不应与金属支架,设备等接触,防止地电位差在屏蔽层中形成地电流。

012.镀锌水煤气管又称什麽?常用的规格有哪些,用于什麽场合?

答:镀锌水煤气管又称镀锌焊接钢管,其公称直径有1/2、3/4、1、5/4、3/2、2、5/2、3、4英寸等规格,它用做电缆、电线、补偿导线的穿线管及仪表供风管。

013.试述UJ36的使用注意事项。

答:1)携带时,最好将倍率开关置G1位置,此时检流计处于阻尼状态;

2)移动后,应重新调整机械零位和电气零位;

3)发现检流计灵敏度低或调节旋钮时检流计指示不到零时,则应更换电池;

4)使用完毕,倍率开关置“断”,K开关置中间位置;

5)仪表置于15-40ºC,湿度< 80%的无酸性气体环境中保存;

6)每年至少检定一次。

014.指出下个图例的仪表系统的功能。

答:带温度补偿的流量记录、积算。

015.调节阀安装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1)调节阀的箭头必须与介质流向一致;

2)调节阀阀前管道中安装检修泄压阀;

3)调节阀安装后,其机械传动应灵活,无松动及卡住现象;

4)要保证在全开到全闭或全闭到全开的活动过程中,调节机构动作且平稳;

5)安装用螺纹连接的小口径调节阀必须要安装可拆卸的活动连接件。

016.校表选用标准表时,应注意什麽?

答:1)标准表的精确度要高于被校表的二个等级,量程应不大于被校表量程的1.6倍;

2)标准仪器符合国家计量规定,有计量部门鉴定合格证,并在鉴定期内。

017.常减压的常压炉中部以上的炉膛温度偏低,哪些原因有关?

答:1)瓦斯量减少;

2)炉子的烟道档板开度太大;

3)测量回路存在故障。

018.DH-8C型氧化锆探头有哪些输入输出信号?

答:1)锆头加热线圈交流50V电压输入;

2)锆头内热电偶mv信号输出;

3)氧电势mv信号输出;

4)锆头参比气输入.

019.联锁系统调试应注意些什麽?

答:1)系统内的报警给定器和仪表电气设备内的报警机构的整定及试验,应符合要求;

2)联锁系统除应进行分式试验外,还应进行整套联锁试验。

020.有些测量回路为什麽同时要用3台仪表来测量?

答:首先该测量回路必须是在很重要的部位测量,如主风出口流量,机组的转速流量等,均采取仪表三取二原则,就是防止某一台表突然失灵,而造成机组的误动作,同时也给仪表逐台检查带来方便。

021.我厂使用的电液滑阀在什麽情况下会报警?

答:1)反馈信号中断;2)跟踪失调;3)油压低;4)电源中断;5)油温高;6)控制信号低。

3.高级基础问答题(YGJWIA001-023)

001.说明测量蒸汽流量的差压变送器安装后初次起动的操作步骤?

答:1)检查各个阀门、导压管、活接头等是否连接牢固;

2)检查二次阀和排污阀是否关闭,平衡阀是否关闭;

3)稍开一次阀,然后检查导压管、阀门、活接头等,如果不漏就把一次阀全开;    4)打开排污阀,进行排污后,关闭排污阀;

5)拧松差压室丝堵,排除其中的空气;

6)待导压管内充满凝结水后方可起动差压变送器;

7)起动差压变送器应按以下顺序操作:打开正压阀,关闭平衡阀,打开负压阀。此时仪表已起动完毕。

002.阀门定位器的作用有哪些?

答:1)改善调节阀的静态特性,提高阀门定位器的线性度;

2)改善调节阀的动态特性,减少调节信号的传递滞后;

3)改变调节阀的流量特性;

4)改变调节阀对信号压力的响应范围,实现分程控制;

4)使阀门动作反向。

003.用一只0.2级50mA和一只0.5级10mA的电流表分别测量8mA的电流时,试问哪只电流表结果准确些?

答:用0.5级10mA的电流表结果准确些。

004.电型仪表供电电源24V的负极应接在保护地上,还是接在汇铜条工作地上?屏蔽线上的屏蔽层如何接法?答:应接在汇铜条工作地上;屏蔽线上的屏蔽层应接在工作地上。

005.用一体化温变热电偶测量温度,用什麽导线与二次表连接?

答:用一体化温变热电偶测量温度时,温变与二次表间用普通导线。

006.下图所示为加热炉温度调节系统,根据工艺要求,出现故障时炉子应当熄火,试说明调节阀的气开、气关式形式,调节器的正反作用方式,应简述调节系统的动作过程。

答:故障情况下,气源压力为零,应切断燃料,以确保炉子熄火。故要求调节阀为气开式,气源中断时关闭。

当炉温增高时,要求燃料量减少,即减少调节阀的开度。由于是气开阀,所以要求调节阀输出减小,应选用反作用调节器。

调节系统的动作过程为:

进料↓→温度↑→调节器输出↓→调节阀开度↓→ 燃料量↓→ 炉温↓。反之,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炉温↓→调节器输出↑→调节阀开度↑→ 燃料量→↑炉温↑ 。

007.三通电磁阀安装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应注意以下问题:

(1) 垂直朝上安装,不准朝下安装,先导式电磁阀的截止阀部分最好处于水平位置;

(2) 应注意各接管口的符号,不要接错,以防误动作或发生意外事故;

(3) 使用的电源应符合产品铭牌上规定的电源要求以防烧坏线圈;

(4) 工作气源应进行较好的净化处理。

008.什麽叫工作接地?工作接地包括哪些内容?

答:为保证仪表精确度和可靠安全地工作而设置的接地称为仪表系统的工作接地。

工作接地包括:信号回路接地、屏蔽接地、本安仪表接地。其目的是提供电位参考点,抑制干扰防爆等。

009.安装压力表时,如何选用密封垫片?

答:被测介质低于80ºC及2.0Mpa时,可选用橡皮或皮垫片;低于

450ºC及5.0Mpa时,可选用石棉垫或铅垫片;温度和压力更高时,应选用退火紫铜垫或铝垫。测量氧气压力时,不得使用浸油垫片或有机化合物垫片,测量乙炔压力时,不得使用铜垫,因为它们均有发生爆炸的危险。

010.用孔板测流量,孔板装在调节阀前为什麽最合理?

答:用节流装置测量流量的理论推导中,理论上有两个假设,即流体流动是连续的 ,并且流动过程中,遵守能量守恒定律,这就告诉我们孔板不能安装在气液两相并存的地方,以免增大测量误差,有的液体(如液态烃)经调节阀降压后,有时会有部分气化,形成两相共存。

因此,孔板应尽量安装在调节阀前,这种安装方式是合理的。

011.在热电偶安装中,热电偶的热端接地与不接地有何区别?

答:热电偶热端与保护套管的管壁接触(相当于热端接地)较不与保护管接触,测量滞后要小得多,同时还可以减小干扰,提高测量的可靠性与精确度。但是热电偶的热端能否接地,须视二次表输入电路的结构形式而定。热电偶热端接地要求二次表输入电路与热电偶热端不能有公共的接地点。

012.在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液面时,差压变送器的安装高度为什麽要低于下部取压口?

答:在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液面时,它的安装高度除了使维护方便外,主要还应以测量准确为原则,所以安装高度不能高于下部取压口,否则在仪表正负压室以下的液位便无法测量出来。

013.敷设供气系统管路时有哪些要求?

答:1)供气管路宜架空敷设,不宜地面或地下敷设;

2)敷设管路时,应注意避开高温、有腐蚀、强裂震动、工艺管路或设备物料排放口等不安全的环境,否则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3)需在总管(支管或干管)引出压力源时,其取源部位应在管道的顶部,接管上应安装取源阀。

4)供气系统应有排污阀,通常在污物易于沉积的地方装设排污阀。

5)供气管路在接表前,应安装过滤器减压阀。控制室总气源应并联安装两组或两组以上过滤器减压阀,以利检修。现场仪表一般单独设置小型过滤器减压阀。现场分布较集中的气动仪表就地设置大功率的过滤器减压阀。

014.要使电缆屏蔽层具有良好的屏蔽效果,做屏蔽接地时应注意些什麽?

答:为了保证屏蔽层具有良好的屏蔽效果,除了要保证屏蔽层有一接地电阻较小的接地电极外,还应注意以下二个方面:

1)避免屏蔽接地与电气接地合用,以防电气设备等漏电电流经屏蔽层。

2)保证屏蔽层单点接地,除接地点外,屏蔽层其他地方不应与金属支架或设备接触,防止地电位差在屏蔽层中形成地电流。

015.DCS安装的外部条件有哪些?

答:DCS安装的外部条件就是控制室和操作室具备使用的条件,其要求高于常规仪表的控制室,对室内温度、湿度、清洁度有较严格的要求。安装前各项土建、装修、电气施工必须全部完工并符合要求,室内装有空调,并配有吸尘器、去湿机等,安装施工人员才能进行DCS安装。安装施工人员必须保持清洁,不穿化纤等产生静电的衣物,当以上条件满足后,方可开箱安装。

016.对机组的轴向位移探头安装调试有什麽要求?

答:1)轴位移探头也应采取电气测隙法安装调试;

2)由钳工提供轴的机械串量;

3)在钳工配合下分别查看探头安装,使机械上下串量与仪表显示一致;

4)固定探头延伸电缆。

017.耐磨热电偶保护套管有何特点?当发现保护套管磨穿时应如何处理?

答:其特点是:1).坚固耐磨;2).耐高温;3).保护管带有切断阀。

当发现保护管磨穿时,应立即搬动切断阀切断旁路,以防止火灾事故。

018.什么叫铠装热电阻?它有什么优点?

答:铠装热电阻是由金属保护管、绝缘材料和电阻体三者经冷拔、旋锻加工成的组合体。电阻体多数为铂丝,绝缘材料用氧化镁粉末,金属套管通常用不锈钢,外形尺寸有Ф5、Ф6、Ф8多种,长度为10-1000mm。

它的特点是:

1)热惰性小,反应迅速;

2)具有可挠性,适用于结构复杂或狭小设备的温度测量;

3)能耐振动和冲击;

4)寿命长,因为热阻受到绝缘材料和气密性很好的保护套管的保护,所以不易氧化。

019.某加热炉在停工检修时,发现测炉膛温度的热偶套管拔不出来,这是什么原因?

答:这是因为热偶保护套管在被测温度下发生了弯曲。所以在加热炉等高温设备上安装测温元件时,最后应垂直安装。若必须水平安装,则当插入深度大于1m或被测温度大于700℃时,应用支架将测温元件支撑住。

020.气动调节阀的性能指标有哪些?

答:根据气动调节阀国家标准GB4213-84《气动调节阀通用技术条件》,气动调节阀的性能指标共有十三项,分别是:

基本误差、回差、死区、始终点偏差、额定行程偏差、泄漏量、密封性、耐压强度、外观、额定流量系数、固有流量特性、耐振动性能、寿命。其中前九项为出厂检验项目。

021.在生产现场,气动调节阀调校的主要项目有哪些?

答:在生产现场,气动调节阀调校的主要项目有:基本误差、回差、始终点偏差、额定行程偏差、泄漏量等。

022.锉削时应注意什么?

答:应注意以下事项:

1)有型砂、氧化皮的铸件及锻件,要先在砂轮机上磨掉后再锉削;

2)不可用手擦摸刚锉过的表面,以免锉刀打滑;

3)要及时用钢丝刷刷净锉齿内的锉屑,以免将工作表面拉毛;

4)正确夹持工件,夹持力不可过大,以免工件变形,表面要求光洁的工件,钳口要加铜垫片;

5)当粗锉接近尺寸时,用力不可过大,否则造成深痕后,精锉无法去掉深痕。

023.钻孔时应注意什么?

答:应注意以下事项:

1)工件要压紧;

2)严禁带手套,以防钻头把手卷入造成事故;

3)不可用手直接清除切屑,以防划手,也不准用嘴吹,以免铁屑飞入眼中;

4)装卸工件、检查钻孔时必须停钻;

5)钻孔将通时,垫上垫块或把钻头对准工作台空挡,以防损坏台面,此时进刀量应减小;

6)直径大于30mm的孔要分两次钻,先用0.5-0.7倍孔径的钻头钻,再用要求孔径的钻头扩孔。

4.技师基础问答题(YJJWIA001-019)

001.工业控制中为什麽不用单纯的前馈调节,而选用前馈-反馈调节系统?

答:一般来讲,一个前馈控制的对象中,只考虑主要的前馈变量。而在实际的工业对象中,干扰往往有很多个,而且有些变量用现有的检测技术尚不能直接测量出来。因此,单纯的前馈调节应在工业控制中就会带来一定的 局限性。为克服这一弊端,常选用前馈-反馈调节系统。此时选择对象中最主要的干扰或反馈调节所不能克服的干扰作为前馈变量,再用反馈调节补偿其他干扰带来的影响。这样的调节系统能确保被调参数的稳定和及时有效地克服主要干扰。

002.继电器和接触器的主要区别是什麽,分别用于什麽场合?

答:闭合或分断电路是继电器的根本任务就这一点来说,它与接触器是相似的,但它们的作用并不一样,主要分别是:

1)继电器用于切换自动控制、电力系统的保护、仪表和电子装置等小电流电路,而接触器是一种控制电动机,电热设备和其他大功率系统的动力开关,它常常有灭弧装置。

2)继电器可以对各种电量以及压力、温度等非电量做出反应,而绝大部分接触器只是在一定电压下工作。

003. 分散控制系统DCS一般由哪几个部分构成?

答:由三部分组成:

1)过程输入/输出接口单元;

2)过程控制单元;

3)CRT操作站。

004.气动仪表的总耗气量如何计算?

答:总耗气量=稳态耗气量总和[2+(0.1-0.3)]

式中,稳态耗气量是指在稳态时,仪表在工作范围所有消耗的最大流量,即仪表产品说明书中的最大空气耗气量;当仪表工作不稳定时,耗气量增加,故系数2作大概修正;系数0.1-0.3是管路系统漏量的修正系数。

当进行概率估算时,可按每个回路3-4Nm3/h统计;也可按供气点统计,室内每点0.5Nm3/h,室外每点1.0Nm3/h。各回路(供气点)耗气量总和再加上10%的 损耗,即为总耗气量。

005.DCS系统中,大致分为哪几种地线?

答:1)数字地:也叫逻辑地,是各种开关量(数字量)信号的零电位;

2)模拟地:是各种模拟量信号的零电位;

3)信号地:为传感器的地;

4)交流地:交流供电电源的地线;

5)直流地:直流供电电源的地;

6)屏蔽地:为防止静电感应和磁场感应而设的地。

006.对仪表电源的质量的容量有何要求?

答:仪表电源的质量要求如下:

1)电压:交流220±10%    直流24V–5%-+10%    48V±10%

2)频率:50HZ±1HZ

3)电源电压降及回路电压降:一般不超过额定电压值的25%

4)电源瞬时扰动:一般不应超过5-10ms

仪表电源的容量:应按仪表耗电量总和的1.2-1.5倍计算。

007.安装本质安全型仪表时,有哪些要求?

答:有如下一些要求:

1)不同系列的本质安全型仪表及安全栅等关联设备不应随便混用;

2)本安关联设备如安全栅、电流隔离器、缓冲放大器等安装在安全场所一侧,并可靠接地;

3)为防止本安系统的配线与本安关联回路、一般回路的配线发生混触、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面引起危险,应采用穿管敷设。本安线路和非本安线路不应共用一根电缆或保护管。两个以上不同系统的本安回路,也不应共用同一根电缆(芯线分别屏蔽者除外)或共用同一根保护管(用屏蔽线者除外)

4)本安线路和非本安线路在同一汇线槽、电缆沟内敷设时,应用接地的金属板或绝缘板隔离,否则应分开排列,间距大于50mm并分别固定;

5)仪表盘内本安和非本安线路的端子板因相互分开,间距大于50mm,否则应用绝缘板隔离,两类线路应分开敷设,绑扎牢固;

6)本安线路长度应使其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不超过仪表制造厂规定的最大允许值;

7)本安系统的配线一般应设置兰色标志;

8)本安线路一般不应接地,但当需要设置信号接地基准点时则接地,此接地点应是所有本安仪表系统接地导体的单一接地点,并与电源接地系统分开。

008.如何选用热电偶和热电阻?

答:1)热电偶、热电阻一般根据测温范围选用。有振动的场合,宜选用热电偶。测温精确度较高,无剧烈振动、测量温差等场合,宜选用热电阻;

2)测量含氧量大于5%(体积)的还原性气体,温度高于870ºC时,应选用吹气式热电偶或钨铼热电偶;

3)测量设备管道外壁温度时,选用表面热电偶或表面热电阻;

4)一个测温点需要在两地显示或要求备用时,选用双支式测温元件;

5)一个测温口需要测量多点温度时(如触媒层测量),选用多点(多支)式专用热电偶;

6)测量流动的含固体硬质颗粒的介质时,选用耐磨热电偶;

7)在爆炸危险场所,选用隔爆型热电偶、热电阻;

8)对测温元件有弯曲安装或快速响应要求时,可选用铠装热电偶、热电阻。

009.仪表工程建设交工技术文件应包括哪些?

答:1)交工技术文件目录;2)交工验收证书;3)工程中间交接记录;4)未完工程项目明细表;5)隐蔽工程记录;6)仪表管路试压、脱脂、酸洗记录;7)节流装置安装检查记录;8)调校记录;9)DCS基本功能检测记录;10)仪表系统调试记录;11)报警联锁系统试验记录;12)电缆敷设记录;13)电缆(线)绝缘电阻测定记录;14)接电极、接地电阻安装测定记录;15)设计施工图纸及设备使用说明书,合格证;16)设计变更书;17)设备清单。

010.电磁流量计为什麽不能在负压下使用?

答:一般电磁流量计为了防腐,用防腐材料进行衬里处理,如果管线内为负压,衬里容易剥落,所以管线内不要形成负压。

011. 电液滑阀上角阀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什麽?

答:传感器实际是利用了电位器的分压原理。电位器上的工作电压为直流电,当执行机构动作时,内齿轮带动电位器中间滑动片旋转,电位器的输入与转角成线性关系的直流电压信号,与反馈放大器一起构成阀位反馈,从而全行程反映阀位变化情况。

012.流量测量仪表如何选择测量范围,提高测量精度?

答:对流量刻度来说,最大流量不超过满刻度的 95%;正常流量为满刻度的70~80%;最小流量不小于满刻度的30%。

对线性刻度来说,最大流量不超过满刻度的 95%;正常流量为满刻度的50~70%;最小流量不小于满刻度的10%。

013.主风机出口流量蝶阀,当事故状态下球阀关闭,但 实际该阀选用的是风关阀,为什么?

答:蝶阀在正常运行时,不能关闭。如果阀关小会使主风机发生喘振,而造成停工等设备事故。所以选用阀的正反作用时就选风关阀,这样可以保证由于信号的原因不产生误动作。当装置自保时,蝶阀由于阀气缸上的联锁电磁阀没电动作,将蝶阀关闭。自保信号的权限高于控制信号。

014.可编程控制器有哪些特点?

答:1)构成控制功能容易;2)改变控制功能容易;3)编程方法简单;4)可靠性高;5)适应性强。

015.调节阀在小开度下工作,容易产生什么后果?

答:1)流速大,冲刷厉害,缩短阀的使用寿命;

2)流速大,压差高,超过阀的刚度时,阀稳定性差,容易产生振荡;

3)有时会产生跳跃关或跳跃开现象,甚至无法调节;

4)对伐芯的密封面有损害。

016.攻丝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攻丝要注意如下问题:

1)工件要夹紧,丝锥要放正,用力均匀,注意保持丝锥与丝孔端面垂直;

2)扳转绞杠时,每次转半圈或一圈,每次旋进后要倒退1/4圈,使切屑断碎后再往下攻;

3)不同材料要用不同的冷却润滑油;

4)头锥攻丝感到吃力时,可用二锥与头锥交替攻,这样省力且丝不易断;

5)攻不通孔时,应不断退出丝锥,倒出切屑。

017.在机械制图中,常见的线条有哪几种?它们分别表示什麽?

答:常见的线条及其含义如下:

粗线条         可见轮廓线;

虚线           不可见轮廓线;

细实线         尺寸线、尺寸界线、剖面线;

点划线         轴线、对称中心线;

双点划线       假想投影轮廓线;

波浪线         断裂处的边界线;

018.哪些调节阀需要进行流向选择?

答:需要进行流向选择的主要是单密封类调节阀,如单座阀、角形阀、高压阀、无平衡孔的单密封套筒阀等,需根据工作条件,选择某一流向。

019.气动薄膜调节阀工作不稳定,产生振荡,其原因有哪些?

答:主要原因有:

1)调节器输出信号不稳定;

2)管道或基座剧烈振动;

3)阀门定位器灵敏度过高;

4)流通能力C值选的过大,调节阀在小开度状态下工作;

5)节流件配合、导向间隙太大;

6)阀杆摩擦力大,容易产生迟滞性振荡;

执行机构刚度不够,会在全行程中产生振荡;弹簧预紧力不够,会在低行程中发生振荡。

十一:专业问答题:

1.初级专业问答题:(YCZWIA001—029)

001.双法兰液面计安装投用后,将表头上移、下移,其零位、量程如何变化?

答:不变。

002.集散控制系统中的“集”和“散”的含义是什么?

答:“集”和“散”是集中操作管理和分散控制的简称。

003.电气转换器接线盒进水应如何处理?

答:1)松开接线盒及接头,把水清除干净,擦干接线端子;

2)检查转换器线圈及线路是否坏,并更换穿线管。

004.瓦斯报警器常用到LEL值,表示什么意思?

答:爆炸浓度下限。

005.FCX型智能变送器的零点调整螺钉不起作用,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答:变送器外部的零点调整螺钉的调整功能被锁定,应放在0跟6。

006.如何判断调节阀膜片坏?

答:主要从电气转换器的输出来看。如果电气转换器的输出信号达不到0.1MPa,且单独堵住电气转换器的输出口,又可以使电气转换器的输出达到0.1MPa,则说明调节阀的膜片坏。

007.集散控制系统通常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由四部分组成:①过程控制单元;②操作员接口站;③局部网络;④主计算机。

008.DCS的通信网络的传送媒体有哪些?

答:双绞线、同轴电缆和光纤。

009.调节阀的风开、风关的选择主要是从哪方面考虑?

答:从安全和工艺生产需要考虑。

010.直通单座调节阀的主要优点是什么?

答:泄漏量小。

011. 如何判断调节阀的阀芯掉或阀座脱落?

答:1)确认副线阀关严;

2)确认调节阀能关到头;

3)当调节阀从全关到全开动作时,流量无变化,则可判定阀芯掉或阀座脱落。

012.怎样对差压变送器回零检查?

答:先通知工艺改手动操作,然后关闭三阀组的正压阀,打开平衡阀,然后关闭负压阀,此时再检查变送器的零位,不准的进行调整。然后打开负压阀,关平衡阀,再开正压阀,通知工艺改自动操作。

013.浮筒液位计的校验方法有哪几种?

答:主要有灌液法和挂重法两种。在现场一般采用灌液校的方法,若被测液体不是水,则可以进行密度换算,用水代校。挂重校验则把浮筒取下,挂上砝码盘,计算出浮筒的起始端、中间端和终端的值,进行加砝码校验。

014.热电偶产生热电势的条件是什么?

答:两电极材料相异,两接点温度相异。

015.怎样拆卸高温、高压调节阀?

答:先联系工艺改副线,然后让调节阀及介质冷却,并慢慢打开放空阀,将介质排放到规定的地方,确认介质全部排空并无泄漏后,方可拆调节阀,拆时要注意安全。装时要装上合适的垫片,装完后关上放空阀,然后缓慢打开下游截止阀,如无泄漏则可投用。

016.兆欧表的用途是什么?

答:兆欧表又叫摇表,是一种测量绝缘电阻或高电阻的仪表。

017.什么叫保护接地?

答:在用电仪表、电气设备的金属部分,由于绝缘损坏等意外事故可能带危险电压的情况下,为了防止这种电压危及人身安全而设置的接地叫保护接地。

018.更换保险时应注意什么?

答:①更换保险丝时最好停电;②对更换新保险丝后即刻又断的电路应查明原因,决不可更换大一级的保险丝;③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应按规定选用,不得用铜丝或大容量保险丝代替。

019.在电-Ⅲ型仪表中,为什么现场与控制室之间采用4-20mA电流信号,而控制室内部采用1-5V电压信号?

答:4-20mA电流信号适宜在现场与控制室之间远距离传输,可以避免传输导线上压降损失引起的误差;

1-5V电压信号适宜在控制室内部短距离联络,仪表之间可以并联连接,便于设计安装和维修。

020.什么是仪表控制系统中的两线制?

答:两线制是指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联系仅用两根导线,这两根导线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

021.什么是流量?流量有哪几种表示方法?

答:流量是指单位时间内流过管道某一截面的流体数量。

流量分体积流量和质量流量。

单位时间内流过的流体以体积表示的,称为体积流量,常用Q表示。

单位时间内流过的流体以质量表示的,称为质量流量,常用M表示。

022.什么是安全火花?什么是安全火花型防爆仪表?

答:安全火花是指该火花的能量不足以引燃周围可燃性介质。

安全火花型防爆仪表是指在正常状态和事故状态下产生的火花均为安全火花的仪表。

023.一流量回路,一次表采用3051差压变送器,二次表为等刻度ER102记录仪,最大量为10吨,当记录仪指示为7.5吨时,求差压变送器的输出电流?

答:7.5/10×(20-4)+4=16mA。

输出电流为16mA。

024.什么是仪表的滞环、死区和回差,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仪表的滞环是由输入量值的上升段和减小的下降段构成的特性曲线所表征的现象。

死区是输入量的变化不致引起输出量有任何可察觉的变化的有限区间。死区用输入量程的百分数表示。

回差是当输入量上升和下降时,同一输入的两相应输出值间(一般为全范围行程)的最大差值。回差包括滞环和死区,并按输出量程的百分数表示。

025.孔板节流装置有哪几种取压方式?

答:有五种:

①角接取压法;

②法兰取压法;

③理论取压法;

④径距取压法;

⑤管接取压法。

026.何谓差压变送器的静压误差?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答:向差压变送器正、负压室同时输入相同的压力时,变送器的输出零位会产生偏移,偏移值随着静压的增加而发生变化,这种由于静压而产生的误差,称为静压误差。它产生的原因主要是:

①正、负压室膜盒有效面积不相等。因而在同样的压力作用下,会产生一个附加测量力,造成零位的偏移。

②出轴密封装置的波纹管或膜片与主杠杆不同心,存在偏心距,因而作用在波纹管或膜片上的合力对主杠杆产生一个附加力矩,从而产生静压误差。

③固定支架的螺钉上力不均,致使主杠杆和机座不垂直,也会带来静压误差。

④装配不合适,如大小机体的固定螺钉受力不均,下杠杆与“C”形簧片装配不正等。

027.DDZ-Ⅱ型差压变送器输出插孔上并联的两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答:防止插入毫安表的瞬间功放级负载开路,以致对调节系统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028.一浮筒液面计用来测量界面,筒长为800mm,被测液体密度分别为1.2g/cm3和0.8 g/cm3,求水校时的灌水高度。(0%、50%、100%)

答:最高界面(输出为100%)所对应的最大灌水高度为:

L水=1.2/1.0×800=960mm

最低界面(输出为0%)所对应的最小灌水高度为:

l水=0.8/1.0×800=640mm

由此可知用水代校时界面的变化范围为:

L水-l水=960-640=320 mm

显然,在最高界面时用水已不能进行校验,这时可将零位迁到800-320=480 mm处来进行校验。其灌水高度和输出压力的对应关系为:

灌水高度,mm

液位提示,%

029.用热电偶测量温度时为什么要进行冷端补偿?

答:热电偶热电势的大小与其两端的温度有关,其温度-热电势关系曲线是在冷端温度为0℃时分度的。在实际应用中,由于热电偶冷端暴露在空间受到周围环境温度的影响,所以测温中的冷端温度不可能保持在0℃不变,也不可能固定在某个温度不变,而热偶电势既决定与热端温度,也决定与冷端温度。所以如果冷端温度自由变化,必然会引起测量误差。为了消除这种误差,必须进行冷端温度补偿。

2.中级专业问答题:(YZZWIA001-029)

001.DCS系统故障大致可分为哪几类?

答:分五类:

①现场仪表设备故障;②系统故障;③硬件故障;④软件故障;        ⑤操作、使用不当造成的故障。

002.仪表穿线管为什么不能采用焊接连接?

答:穿线管若用焊接,镀层就要损坏,氧化物会成层脱落。

003.什么是计算机病毒?

答:它是人为编制的一系列特殊的有害程序,隐藏在计算机系统内或其他程序之中,能繁衍、传播,并对整个计算机系统资源实施破坏和干扰。

004.计算机中常用到的英文缩写符号CPU、CRT、DRAM、IDE、BIOS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答:CPU——中央处理器;

CRT——显示器;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

IDE——一种常用的硬盘及外设接口标准;

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固化在ROM芯片中。

005.屏蔽电线主要用于何种场合?

答:用于需要防止强电磁场干扰及防止受到氧化腐蚀的场合。

006.旋转机械状态监测参数有哪几种?

答:振动、位移、转速、温度。

007.什么是计算机软件系统?

答:计算机所使用的各种程序的集合。

008.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功能是什么?

答:操作系统的功能是管理计算机系统资源的分配、控制磁盘、打印机的打印、显示器的显示等外围设备的操作、数据存储与检索、文件的产生、打开和关闭等。

009.引起可燃气体报警仪指示跑最大的原因有哪些?

答:现场大量泄漏可燃气体;检测元件损坏;检测器参比元件损坏;电路故障;仪表未校准;标准气不标准;检测器中进入了脏物或液滴。

010.什么是TCP/IP协议?

答:TCP/IP协议包括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网际协议。

TCP协议提供了解决数据在Internet中传送丢失数据包、重复传递数据和数据包失序的方法,保证了数据的可靠传输;IP协议提供了将数据包分组,从源计算机传送到目的计算机的方法。

011.试述节流装置法兰取压法的特点?

答:在上下游取压孔中心至孔板前后端面的间距均为25%±0.8mm或叫1英寸法兰取压法。

012.怎样打冲洗油?

答:首先打开冲洗油总阀,调节正负压阀开度,先开冲洗油正压阀,使仪表指示值比实际值升高1-2%,打开并调整冲洗油负压阀,使仪表指示值回到原来位置。关死冲洗油总阀,仪表指示位置仍不变,说明冲洗油已打好。冲洗油可间断使用,也可连续使用。但连续使用时,必须使冲洗油压力大于工艺管道内介质的压力。

013.当补偿导线类型和极性混淆不清时如何判断?

答:可用下述方法判别:将两根补偿导线的两段剥出后,一端相连,浸入沸水中,另一端接于电位差计上,若测出负值,则表明极性接反。把线调接,测出其mV值并换算,看是哪种补偿导线100℃左右的电势值。

014.在炉子烟道上安装氧化锆分析管的作用是什么?

答:①节能;②减少环境污染;③延长炉龄。

015.什么是调节对象?

答:自动调节系统的工艺生产设备叫做调节对象。

016.自动调节系统中实现无扰动切换应满足的条件是什么?

答:调节器的输出电流(或气压)等于遥控给定电流(或气压)。

017.什么是分程调节系统?

答:分程调节系统就是一个调节器同时控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调节阀,每个调节阀根据工艺的要求在调节器输出的一段信号内动作。

018.本质安全型仪表有何特点?

答:它的特点是仪表在正常状态下和故障状态下,电路系统产生的火花和运行的温度都不会引起爆炸性混合物发生爆炸。

019.调节阀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调节阀的执行机构和阀体部件两部分组成。

020.调节阀的副线有什么作用?

答:在连续生产过程中,为防止调节阀发生故障,致使生产停顿或造成事故,调节阀都装有副线,以便在必要时由人工用副线阀门调节来暂时代替自动调节,或将调节阀前后两个切断阀关闭,把调节阀取下更换或检修。

021.如何检查热偶套管的渗漏?

答:热偶在使用一个周期后,应重新校验并将保护套管拔出来检查。但由于某些介质,例如重油很容易在套管上污染结垢,所以肉眼很难检查出套管有无裂缝。这时最好打压试漏。若不便的话,也可以灌煤油试漏。由于煤油的渗透力极强,它会从裂缝中渗透出来。如果裂缝很细,可多等一会。

022.铠装热偶有什么特点?

答:与普通热偶相比有如下特点:

①外径可以作的很细,因此时间常数小,反应速度快;

②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可耐强烈的冲击和振动;

③可以任意弯曲,适应复杂结构装置的要求;

④热偶受金属管的绝缘材料的覆盖,不易受有害介质的侵蚀,因此寿命长;

⑤插入长度可根据需要任意选用,若测量端损坏,可将损坏部分截去,重新焊接后可继续使用;

⑥容易制作多点式热偶、炉管表面热电偶、微型热电偶等;

⑦可作为测温元件装入普通热偶保护管内使用

023.为什么热电阻通常采用三线制接法?

答:由于把热电阻引入桥路的连接导线会随温度产生变化,若把连接导线都接在一个桥臂上,则当环境温度发生变化时,连接导线电阻的变化值将与热电阻的变化值相叠加,从而给仪表带来较大的附加误差。采用三线制后,可以将导线上的电阻变化分别接在电桥的两个臂上,这样当阻值变化时,可以互相抵消一些,从而使仪表测量准确。

024.用热偶测量温度时,当补偿导线破损和穿线管接触时,指示会怎样变化?

答:变小。

025.双金属温度计是根据什么原理工作的?

答:它由两片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牢固的粘合在一起,其一端固定,另一端通过传动机构和指针相连。当温度变化时,由于膨胀系数不同,双金属片产生角位移,带动指针指示相应温度。这就是它的工作原理。

026.热偶的热端接地和不接地有什么区别?

答:热偶的热端与保护套管的管壁接触(相当于接地)较不与保护套管接触,测量滞后要小的多,同时还可减少干扰,提高测量的可靠性与精确度。

027.请画出简单调节系统方块图。

答:

028.可编程控制器有哪些特点?

答:①构成控制系统简单;②改变控制功能容易;③编程方法简单;④可靠性强;

⑤适用于工业环境使用。

029.叙述直通单座调节阀的特点和适用场合。

答:特点是:①泄漏量小,标准泄漏量为0.01%;

②许用压差小,DN100的阀ΔP为120Kpa;

③流通能力小,DN100的阀C=120。

适用场合:适用于要求泄漏量较小和压差较小的场合(当压差大时必须选用推力大的执行机构,或配用阀门定位器)。

3.高级专业问答:(YGZWIA001—028)

001.什么是计算机网络?

答:是把一定地理范围内的计算机通过通信线路互连起来,在相应通信协议和网络系统软件的支持下,彼此相互通信并共享资源的系统。

002.DOS 6.22与Windows98的DOS7.0在分区(FAT)表上有何不同?

答:DOS6.22采用FAT表分区,DOS7.0采用32位FAT表分区。

003.DOS操作系统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主要由四部分组成:输入输出系统;文件系统;键盘命令处理程序和引导程序。

004.什么是网关?

答:网关是一种协议转换器,连接于互不兼容的网络之间的具有特殊用途的节点。通过转换数据代码和传输协议达到不同网络间的互通。

005.什么是Web服务器?

答:它是装备了服务器软件,用来响应HTTP请求的计算机。Web服务器应用HTTP协议与TCP/IP网上的客户通信。

006.微型计算机一般由哪几部分组成?

答:由控制器、运算器、存储器、输入设备、输出设备五大部分组成。

007.什么是总线?

答:就是传送信息的公用线。

008.DCS的通信网络通常采用哪几种网络结构?

答:通常采用总线型和环型两种网络结构。

009.总线型网络结构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答:①连接成本低;②数据流控制容易;③扩展性好;④灵活性高。

010.DCS中MTBF、MTTR指的是什么?

答:MTBR指的是平均无故障时间;MTTR指的是平均故障修复时间。

011.对运行中的联锁仪表在维修时应注意哪些方面?

答:①检查、维修信号联锁仪表和联锁系统应有二人参加;

②维修前必须征得操作人员同意,并填写检修联系单,履行会签手续;

③必须在切断(解除)联锁后再进行检修工作;

④维修后通知操作人员,操作人员在场核实和复原后结束工作。

012.常用的本特利仪表探头安装方法有哪几种?

答:有两种:一种是机械测隙安装法;另一种是电气测隙法安装法。

013.如何选用气动调节阀的气开式和气关式?

答:①事故条件下,工艺装置应尽量处于安全状态;

②事故状态下,减少原料或动力消耗,保证产品质量;

③考虑介质特性。

014.试说明下图自保电路的工作过程和实现“起动优先”的特点。

答:在继电器CR启动之前,继电器的自保电路是断开的,按PB1时,继电器动作,其常开触点CR-1闭合,构成了向继电器线圈供电的并联供电电路。按下PB1在继电器励磁后可以放开,按纽PB2作为继电器的解闭锁用,按PB2可使继电器失电。

这种自保电路的特点是:当操作人员误把PB1和PB2同时按下时,继电器是处于吸合状态的,就是说和仅按下PB1时一样,故称为“起动优先”。

015.画出常用的W7800系列稳压集成块的管脚编号及其应用线路。

答:

016.我们常讲的存储器其容量是怎样规定的?

答:存储器容量即为存储器所能存储的字节数,约定以8位二进制代码为一个字节,每1024个字节为1K字节。

017.什么叫隔离。何种情况应采用隔离方式进行测量?

答:隔离是采用隔离液、隔离膜片使被测介质与仪表部件不直接接触,以保护仪表及测量的一种方式。

对于腐蚀性介质、粘稠性介质、含固体介质、有毒介质、或在环境温度下有可能汽化、冷凝、结晶、沉淀的介质,为实现测量,可进行隔离。

018.怎样判断仪表工作用放射源需要更换?

答:放射源能量是不断衰减的,当强度减弱到不能保证仪表正常工作时就要更换。放射源的最低强度必须保证仪表在灵敏度最高、设备料空的情况下,仪表能调出零位,当不能保证或勉强达到这个要求,就是源强不够,需要更换。

019.什么叫调节阀的流量特性?调节阀常用的流量特性有哪些?

答:被调介质流过阀门的相对流量(Q/Qmax)与阀门的相对行程(l/L)之间的关系称为调节阀的流量特性。

常用的流量特性有:直线、等百分比、快开、抛物线。

020.什么是执行结构的输出力?

答:执行结构的输出力就是用于克服不平衡力与不平衡力矩的有效力,以F表示。

根据调节阀不平衡力的方向性,执行结构的输出力也相应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不论是正作用式还是反作用式的气动薄膜执行结构,其输出力±F均为信号压力作用在薄膜有效面积上的推力与弹簧的反作用力之差。

021.选择执行结构和调节阀的依据是什么?

答:1)根据工艺条件,选择合适的调节阀的结构形式和材质;

2)根据工艺对象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流量特性;

3)根据工艺操作参数,选择合理的阀门尺寸;

4)根据阀杆受力大小,选择足够推力的执行结构;

5)根据工艺过程的要求,选择合适的辅助装置。

022.调节阀的泄漏量是指什么?

答:是指在规定的温度、压力下,试验流体通过处于关闭状态的调节阀的流量。

023.自动控制中,什么叫调节对象、给定值和偏差值?

答:自动调节系统的工艺设备叫做调节对象或简称对象。

生产中要求保持的工艺指标,称为给定值。

在自动调节系统中,习惯上采用给定值x减去测量值z作为偏差e,即:e=x-z,给定值x大于测量值z时,为正偏差,而给定值x小于测量值z时,为负偏差。

024.比例、积分、微分调节在自动调节中起什么作用?

答:比例用比例度δ来表示其作用的强弱,δ愈小,调节作用愈强,比例作用太强时,会引起振荡。

积分用积分时间T来表示其作用的强弱,T愈小,积分作用愈强,但积分作用太强时,也会引起振荡。

微分用微分时间Td来表示其作用的强弱,Td大,作用强,但Td太大,也会引起振荡。

025.仪表位号由哪几部分组成,各表示什么意思?

答:仪表位号由字母代号和数字代号组成,两部分之间用一短线相连。

字母代号中第一位字母表示被测变量,后继字母表示仪表的功能。

数字编号(习惯称位号)由区域(装置)编号和回路编号组成。一般情况下,区域编号为一位数字,回路编号为二位数字。

026.如何调校电容式差压变送器的零位和量程?

答:调校前,将阻尼电位器按逆时针方向旋到头(即关掉阻尼作用)接通电源通电15—30分钟后,调整零位。输入压差为0时,使变送器输出为4mA,即电压表指示为1±0.004V。然后加入相当于满度输出的差压信号,调节量程定位器(顺时针转动,输出增大,反之减小),使变送器输出20mA,即电压表指示5±0.004V。

注意调整量程将影响零位,而调整零位将不影响量程,所以调完量程后要调整一次零位。

027.仪表电源有哪两类?各用于何种负荷?

答:仪表电源可分为保安电源和工作电源两类。保安电源应采用静止型不间断供电装置,工作电源应采用自动切换、互为备用的两路独立电源供电。

保安电源用于保安负荷供电,保安负荷包括:中断供电时,为保证安全停车停机用的自动控制装置和联锁系统,急剧化学反应塔器的温度和物料投放监控仪表,必要的报警系统等。

工作电源用于其他的负荷供电。

028.在校验智能变送器时,将通讯器并进仪表回路中,对回路有无影响?

答:无影响。

这是因为通讯器实施检测的技术方法是在智能变送器输出的标准4-20mADC信号上叠加,用于回路通讯的高频数字信号,由于加在回路中的高频数字信号的平均电频为零,所以通信不会干扰4-20mADC信号的传输,即也不会对仪表回路产生影响。

4.技师专业问答:(YJZWIA001—029)

001.利用差压变送器测量水蒸汽流量,回零检查排污后,为什么要等一段时间后才在启用?

答:等一段时间后,水蒸汽变成冷凝水后才能使测量准确,不产生虚假测量,另外还可以避免高温蒸汽烫坏膜盒。

002.利用拨号上网和利用局域网上网在连接线路上有何不同?

答:拨号上网利用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接入互连网;局域网上网是通过网卡利用专门线路接入互连网。

003.什么是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

答:这是WWW客户和服务器通信使用的基础协议,HTTP是用于分布的、合作的、超媒体信息系统的应用级协议,它是一种通用的、无国籍的、面向对象的协议。

004.如果忘记了微机的开机口令怎么办?

答:将主机箱打开,把CMOS充电电池的正负极短路,对充电电池进行放电。

005.大功率过滤器在切换到备用组时,应注意什么?

答:切换过程中,应注意始终保持过滤器的供风输出在0.14MPa。

006.什么是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

答:它是一种简单的标记语言,用来创建可以从一个平台移植到另一个平台的超文本文档。

007.什么是IP地址?

答:用来标识网络上的节点,并指定选择路由信息地址,必须给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分配一个唯一的IP地址,它由网络ID加上网络管理人员分配的唯一主机ID组成。

008.调节阀电气阀门定位器的反馈杆松动,会造成什么故障?

答:会带动喷嘴、挡板波动,引起电气阀门定位器输出波动,从而使阀波动。

009.什么是微处理器?

答:是集成在一大片中、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版上的中央处理器。

010.什么是波特率?

答:每秒钟发送的数据的位数。

011.为什么联锁系统的电磁阀往往在常通电状态下工作?

答:①石油化工装置的联锁系统是为保证安全生产、预防事故发生而设置的,对其发信器件和执行结构的可靠性要求很高;②平时处于断电状态,难以知道电磁阀工作是否正常;③当发生停电事故时电磁阀仍能可靠动作。

012.试述旋转机械喘振故障的机理及一般仪表防喘措施。

答:压缩机在运转过程中,流量不断减小,到最小流量界限时,就会在压缩机流道中出现严重的气体介质涡动,流动严重恶化,使压缩机出口压力突然大幅度下降,由于压缩机总是和管网系统联合工作的,这时管网中的压力并不马上降低,于是管网中的气体压力就会大于压缩机出口压力,因而管网中的气流就会倒流向压缩机,直到管网中的压力降至压缩机出口压力时,倒流才会停止。压缩机又开始向管网传气,压缩机的流速增大,恢复正常工作,但当管网的压力恢复到原来压力时,压缩机流量又减少,引起气体又产生倒流,从此周而复始,产生周期性气体振荡现象。

防喘措施:根据压缩机运行时防喘曲线,确定一个合适的喘振仪表控制系统,再根据喘振发生的特点,通过特定的仪表控制系统来控制,把防喘阀打开,防止喘振发生,保护机组安全稳定的运行。

013.什么叫检测仪表的横向干扰和纵向干扰?

答:横向干扰是指由电磁感应产生的垂直干扰,纵向干扰是指有漏电阻等引起的平行干扰。

014.我厂第二污水处理厂由于设计不合理致使动力6KV电缆与仪表信号电缆同放于一槽盒中,致使操作室二次表干扰较大,指示与实际值有较大偏差,请问有何简单办法解决?

答:在二次表输入端并接一个2200μF/50V电解电容即可消除此横向干扰。

015.我厂一新改造的装置整个温度测量系统由现场K型热偶、补偿导线及操作室无纸记录仪组成,改造施工后投用,操作室无纸记录仪指示不准,相差较大,且随环境温度变化,检查无纸记录仪和热电偶都正常,请分析是何原因?

答:补偿导线不合格。

016.请写出国际单位制中的七个基本单位的量的名称及单位名称和单位符号。

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长度

M

发光强度

坎德拉

cd

质量

千克

Kg

热力学温度

开尔文

K

时间

S

物质的量

摩尔

Mol

电流

安培

A

017.怎样用FCX手持通信器调整FCX双法兰液面变送器的迁移量?

答:首先用FCX通信器校好FCX变送器的零位和量程,然后将表装到现场,关闭一次阀,打开放空阀,通电,用FCX编程器连接,进入DATA测量表据显示一栏,填好数据,此数据即为迁移量,然后将此数据分别加到零位和量程数据中,重新设定即可。

018.请讲述仪表反吹风系统的作用。

答:反吹风是通过测量管线向测量对象连续定量的吹入气体,是被测介质与仪表部件不直接接触,以保护仪表准确测量。主要限于对腐蚀性、粘稠性、结晶性、沉淀性介质进行液位、压力、流量测量。

019.请画出SR74数字指示报警仪接受热电偶信号时的简单接线图,并标明接线端子号。

答:

020. 请画出SR74数字指示报警仪接受热电阻信号时的简单接线图,并标明接线端子号。

021. 请画出SR74数字指示报警仪接受电压(电流)信号时的简单接线图,并标明接线端子号。

023.请画出安全栅接地系统示意图。

024.避免调节阀空化和汽蚀有什么方法?

答:①从差压上消除法;②从材料上考虑;③从结构设计上考虑。

025.新到调节阀开箱时,应注意和检查什么?

答:应注意:①装箱单(用户信息反馈等);

②产品合格证;

③按装箱单上的内容检查货物配件情况;

④一旦发现缺少物件或损坏现象应上报。

026.电磁阀常见的故障有哪些?

答:线圈烧坏;阀芯因脏而卡;漏气严重;动作不到位。

027.电磁阀安装时应注意什么?

答:①应垂直向上安装,不准向下安装;

②应注意各接口管的符号,不可接错,以免发生错误动作;

③使用规定的电源;

④电源应保持干净无杂质。

028.套筒调节阀的主要优点是什么?

答:①稳定性好。因为套筒阀的阀塞上设有平衡孔,可以减少介质的作用力;

②互换性和通用性强;③允许压差大,热膨胀影响小;④维修方便;⑤噪音低;⑥使用寿命长。

029.为什么角型阀比其它阀防堵性能好?

答:对于一般其它阀,流体流过阀体时,流体中杂质或流体本身会沉积在阀座底部,时间一长,有可能结焦,造成阀不能正常运行;而角型阀不存在这个问题,流体始终在流动,无法沉积在任何部位。

十二.基础计算题

1.初级基础计算题(YCJJIA001-014)

001.将二进制10111转换成十进制数(写出换算过程)

解:10111=1*24+1*22+1*21+1*20=23D

002.200ºC换算成华氏是多少度?(写出换算公式)

解:tF=(9/5t0+32)ºF=9/5*200+32=392ºF

003.1kgf/cm2换算成帕斯卡Pa是多少“

解:1kgf/cm2=9.8N/(1/10000m2)=9.8*104Pa

004.计算图1中的电阻R值,已知Uab=-15V

解:R=-9-3/-3

=4Ω

005.在R L C串级电路中,R=10Ω,L=500μH,f=1000KHZ,改变C(12-290PF),当C为何值时电路发生谐振?

解:WL=1/WC  WC=1/WL  C=1/W2L

C=1/(2πf)2*L=1/(2π*1000*103)2×500*10-6=50.7PF

006.某压力表刻度0~100Kpa,在50Kpa处计量检定值为 49.5Kpa,求在50Kpa处仪表示值的绝对误差.示值相对误差和示值引用误差?

解:仪表示值的绝对误差=50-49.5=0.5Kpa

仪表示值相对误差=0.5/50*100%=1%

仪表示值引用误差=0.5/100*100%=0.5%

007.某一流量变送器的量程为40Kpa,最大值为20t/h,工艺要求最大值改为25t/h,则变送器的量程应改为多少?

   解:由于Q=K*  ΔP ,则(25/20)2=ΔP/40

ΔP=62.5Kpa

所以,变送器的量程应改为62.5 Kpa 。

008. 用一台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测量界位,高度为1m,重介质比重为0.9,轻介质比重为0.7,如果用水校验,请计算它的零位高度值和量程高度值?

解: 零位高度值H1=1000*0.7=700mm

量程高度值H2=1000*0.9=900mm

009.如图所示,请计算该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K?

解:由于进入运算放大器的电流几乎为零,a点相当于“虚地”,则

    Ui/R+U0/3R=0

U0/Ui=-3

    即K放= U0/Ui =3

所以该运算放大器的

放大倍数为3。

010.有一块精度为2.5级.测量范围0-100Kpa的压力表,它的刻度标尺最小分为多少格?

解:此表的最大绝对误差为:

Δmax=2.5*(100-0)=2.5Kpa

因仪表的刻度标尺的分格值不应小于与其允许误差所对应的绝对误差值,故其刻度标尺最多可分为:

(100-0)÷2.5=40格

所以此块压力表的刻度标尺最少应分为40格。

011.有一台电Ш差压变送器,量程为25Kpa,对应的最大流量为50t/h,工艺要求40 t/h时报警,问如果表带开方功能时报警信号设定在多少?

解:由于表带开方功能,则:ΔP1=K*ΔP

ΔP1=40/50*25=20Kpa

对应于40t/h的电流输出值为I1=20/25*16+4=16.8mA

所以报警值应设定在16.8 mA处。

012.若调节阀全开时,阀前压压差为4*100Kpa,每小时通过的清水流量为100m3,问阀的流量系数C为多少?Cv值多少?

解:已知Q=100m3/h, ΔP=4*100Kpa,r=1gf/cm3

则:C=Q/ ΔP/γ = 100/  4/1 = 50

Cv=1.17C=1.17*50=58.5

答:C为50,Cv值为58.5。

013.若调节阀的流量系数C为50,当阀前后压差为16*100Kpa,流体重度为0.81gf/cm3时,所能通过的最大流量是多少?

解:体积流量:Q=C* ΔP/γ=50* 16/0.81=222(m3/h)

    重量流量:G= C* ΔP*γ=50* 16*0.81=180(t/h)

014.有两个调节阀,其可调比R1=R2=30,第一个阀最大流量Q1max=100 m3/h,第二个最大流量Q2max=4m3/h,采用分程调节时,可调比可达多少?

解:第一个阀最小流量为=Q1min=100/30=3.3(m3/h)

第二个阀最小流量为=Q2min=4/30=0.134(m3/h)

所以R=Q1max/Q2max=100/0.134=740

即可调比可达740。

2.中级基础计算题(YZJJIA001-014)

001如图所示,求a,b之间电阻。

解:根据电桥的平衡条件:对臂电阻的 乘积相等10*10=20*5

则中间电阻15Ω没有电流流过

所以,Rab=(10+5)*(20+10)/ [(10+5)+(20+10)]=10Ω

a b

20Ω         10Ω

002. 如图所示,求放大倍数Avf?

解:由于流入反相输入端的 电流忽略为零,则

Uf≈R1/(R1+Rf)*U0

Ui≈Uf 则Ui≈R1/(R1+Rf) *U0

Avf=U0/ Ui≈(R1+Rf)/ R1=1+22=23

003.试写出下面逻辑图的函数表达式。

解:Y = AB * BC

004.试画出函数Y=AB+AB

解:

005.在下图中,C为100微法,C2于C3相等都为50微法,试求a,b之间电容。

解:C=C1*(C2+C3)/(C1+C2+C3)=100*(50+50)/(100+50+50)=50微法

006.将十进制数93转换成二进制数。(写出过程)

解: 2  93              余数1

246              余数0

2   23              余数1

211              余数1

2 5              余数1

2 2              余数0

93=1011101B

007.14″显示器指的是多少cm?

解:1″=25.4mm

    14″=25.4*14=355.6mm=35.6cm

008.计算图中所示电路中B电的电位?

解:I =(Ua-Uc)/(R1+R2)

=15/(100+50)=0.1mA

Ub=Ua-IR2=6-0.1*50=1V

009.求U0=?

解:U0=-R/R*Ui

=-(1-5)v

010. 校验电Ш型差压变送器的精度时,用0.2级的标准压力表测量它的差压,用0.1级的标准电流表测量它的输出,结果校得该表的误差为0.5%,则变送器的精度为多少?

答:变送器的精度为0.5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