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常用坐标系设定详解

楼主(2024-10-03):
今天来分享机器人编程中常用的两个坐标系设定方法:工具坐标系和用户坐标系设定,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收藏或留言送原文档。

工具坐标系是用来定义工具中心点的位置和工具姿势的坐标,工具坐标系必须事先设定。

工具坐标系建立的目的:将默认工具坐标系变换到自定义的工具坐标系。

设置方法:三点法,六点法,直接输入法、二点+Z值示教法和四点法。FANUC机器人提供10个自定义工具坐标系可设置。如下图所示:

方法一:六点法

1、依次按键:[MENU]-[设置]-[坐标系]-[ENTER],如下图所示:

2、在打开的对话框中,点击“坐标”选择“工具坐标系”打开工具坐标系画面,如下图所示:

3、将光标移动至需要设定的工具坐标系上,点击“详细”打开如下对话框:

4、点击选择“方法”-“六点法”,如下图所示:

5、六点法设置画面如下,有图可以看出,未设定的工具坐标系数据全为空。

6、将当前坐标系切换为“世界坐标”,移动机器人使治具的尖端对准基准点,如下图所示:

7、移动光标至“接近点1”,按【shift】+【F5】记录键,记录接近点1,同时记录坐标原点,如下图所示:

8、将示教坐标系切换至“世界坐标”。然后移动机器人,使治具沿+X方向移动至少100MM,如下图所示:

9、将光标移至“X”方向点位置,按【shift】+【F5】记录键,记录X方向,如下图所示:

10、将光标移至“坐标原点”位置,按【shift】+【F4】移至键,将机器人移动到坐标原点,如下图所示:

11、移动机器人,使治具沿+Z方向移动至少100mm,如下图所示:

12、将光标移动至“Z方向点”位置,按【shift】+【F5】记录键,记录Z方向点,如下图所示:

13、将机器人移开,切换示教坐标系至“关节坐标”后,旋转J6轴至少90°左右,不要超过180°,然后将坐标系切换为世界坐标,移动机器人使机器人治具尖端以另外姿态接近基准点,如下图所示:

14、将光标移动至“接近点2”位置,按【shift】+【F5】记录键,记录接近点2的位置,如下图所示:

15、回到原点位置,然后移开机器人,切换示教坐标为“关节坐标”,旋转J4+J5轴,角度不要超过90°,然后再切换为“世界坐标”移动机器人,使机器人治具尖端对准点,如下图所示:

16、将光标移动至“接近点3”位置,按【shift】+【F5】记录键,记录接近点3位置,如下图所示,这时就完成了工具坐标系的建立,上方的坐标数据值也不再是空的。

17、点击“返回”按键,可看到已建立的坐标系:

18、按“切换”键,输入坐标系标号2,切换至刚建立完成的工具坐标系2,如下图所示:

19、激活工具坐标系2后,按示教器上的J4/J5/J6轴按键,可看到机器人治具尖端不动,围绕尖端沿X/Y/Z方向旋转,证明坐标系设置正确。

20、清除工具坐标系:将光标移动至对应坐标系上,按下方【F4】清除键,然后选择是,即可清除当前工具坐标系,如下图所示:

三点法:即设定三个接近点,以同样的方式,使三个接近点尽量以不用的方向靠近基准点。

四点法:以四个不同的方向靠近基准点。

直接输入法:相对默认工具坐标系的TCP位置(X/Y/Z的值)及其X/Y/Z轴的回转角(W/P/R的值)。

以上为工具坐标系设定的全部内容。

用户坐标系设定:

用户坐标系,是用户对每个作业空间进行定义的直角坐标系。如果未定义,则与世界坐标系重合,在默认的状态下,系统提供了9个用户坐标系可供设定使用。如下图所示:

PS:用户坐标系需在编程前事先定义,否则将影响已编程序的正常使用。

设点方法:三点法,四点法,直接输入法。

用户坐标系是通过相对世界坐标系的坐标原点的位置(X/Y/Z的值)和X/Y/Z轴的旋转角(W/P/R的值)来定义。如下图所示:

用途:主要是用来方便实际编程,让机器人前端的治具可以根据我们需要的方向移动,特别是在倾斜面上工作时特别方便。如下图所示:

设置方法:三点法

1、依次按示教器【MENU】-【设置】-【坐标系】打开坐标系设置画面,如下图所示:

2、在打开的对话框,按【坐标】键,选择“用户坐标系”,如下图所示:

3、在打开的用户坐标性画面,移动光标至要设定的坐标系编号上,按【详细】键,如下图所示:

4、打开坐标系1详细画面,此时坐标系数据全为空,按【方法】键,选择“三点法”,如下图所示:

5、打开三点法设定画面,将机器人移动到当前要设定的工件表面,用于建立坐标原点(此点要考虑到工件坐标的X/Y方向,方便后续编程使用)。如下图所示:

6、移动光标至“坐标原点”位置,按【shift】+【记录】键,记录坐标原点位置数据,如下图所示:坐标原点变为“已记录”。

7、将机器人示教器切换至世界坐标,操作机器人沿预设定的用户坐标的+X方向移动至少100mm,如下图所示:

8、将光标移动至“X方向点”位置,按【shift】+【记录】键,记录,如下图所示:

9、将光标移动至“坐标原点”位置,按【shift】+【移至】键将机器人移动至坐标原点位置,如下图所示:

10、将机器人示教坐标切换为世界坐标,移动机器人沿预定的+Y方向移动至少100mm,如下图所示:

11、将光标移动至“Y方向点”位置,按【shift】+【记录】键记录Y方向点,此时,用户坐标系1位置数据已生成,如下图所示:

12、将光标移动至“坐标原点”位置,按【shift】+【移至】键将机器人移动至坐标原点位置,如下图所示:

13、按【PREV】返回键,可看到已设定完成的用户坐标系1,如下图所示:

14、按【切换】键,输入坐标系编号1,激活用户坐标系1,如下图所示:

15、激活设定好的用户坐标系1后,将机器人示教坐标切换为用户坐标,按【安全开关】+【shift】+【+X】键移动机器人,验证机器人是否沿预定的+X方向移动,如下图所示:

16、Y方向的验证方法,与上述一样,下面展示一下效果,如下所示: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345533497188532225
17、删除坐标系:将光标移动至用户坐标系1位置,按【清除】键,在弹出的对话框按【是】键,即可清除设定的用户坐标系,如下图所示:

以上为三点法设定用户坐标系全部内容。

四点法:示教4点,即平行于坐标系的X轴的起始点、X轴方向点、XY平面上的一点,坐标原点。

直接输入法:直接输入相对世界坐标系的用户坐标系原点位置(X/Y/Z的值)和其X/Y/Z轴的回转角(W/P/R的值)。

总结:设定完用户坐标系后,当我们需要在倾斜面上编程时,切换至用户坐标,即可非常方便的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向移动,可实现快速编程,特别是在做焊接、激光切割时非常快捷。

在实际机器人应用中,工具坐标系建立用来简化工件位置编程,用户坐标系用来简化工作台面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