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密码访问权限功能

楼主(2024-10-03):
      密码是用来限定作业人员可访问操作画面的功能,开启密码必须先设定安装用户,否则密码保护功能将无效。

在FANUC机器人系统中,密码最多由12个字符、数字、以及记号组合而成,密码有8中等级,每一等级允许才操作以及允许显示的画面都不同。等级3-7是用户等级,下面来看一下FANUC机器人系统等级区分:

安装:可以分配用户名、密码。可以执行设定、程序、操作者的所有操作,属于最高权限,安装用户只能设定一个;

设计者:可以执行设定系统设定;

操作者:可以执行基本的操作;

程序师:比操作者权限高些,可以进行程序的修改;

自定义:没有特殊定义的情况下,与操作者类同;

开启权限保护可以防止机器人在使用过程中的误操作导致的故障,提高使用稳定性,下面来简单演示关于密码功能的设定。

首先,依次按【MENU】菜单键-【设置】-【密码】选择,打开密码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打开的界面刚开始未设定,需按【登录】键,先设定安装用户密码,如下图所示:

按登录键进入画面后,优先显示【安装】等级用户设定,选中用户名栏后,按【ENTER】键输入用户名,规则按前面命名要求输入,如下图所示:

输入完用户名后,按确认键进入密码设定界面,输入密码两次,如下图所示:

设定完密码后,确认是否登录安装用户,登录后进入确认界面,显示当前登录用户名,权限等级;

默认用户超时:指直到系统超时为止的休止状态的时间长度,当设定为0时,不执行超时,如下图所示:

下面进行设定其他等级的用户,前提就是上面的安装等级用户必须先设定,否则将无法设定其他权限等级用户。

按以上同样的方式设定两个【示教】和【设置】等级的用户名,然后进行验证不同等级的权限,如下图所示:

先登录aaa的示教等级用户,登录成功后,用户名前面会出现@的符号,表示当前正在登录的用户名,如下图所示:

当执行程序的修订时可正常进行,程序执行时也可以,手动移动机器人也有权限,当我们手动变更信号的状态时就会提示“不允许编辑操作”,表示当前的用户无操作权限,如下图所示:

当我们切换为安装等级权限用户名LLL时,就重新获取修改权限,当登录设定等级权限用户名bbb时,I/O手动变更权限也有;关于FANUC机器人权限的等级选择,如下图所示:

不同等级权限用户名,可根据不同操作者进行切换,在实际生产中,操作员只有使用权限,应设定为最低权限,其他都不可以修改,可防止误操作导致的异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