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后台逻辑

楼主(2024-10-03):
在FANUC机器人中有这么一种程序,通过后台运行执行一些逻辑。

按【MENU】菜单键-选择【6设置】-选择【后台逻辑】,打开后台逻辑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打开的后台逻辑显示界面,

【程序】列表显示作为后台逻辑执行的程序名;

【状态】栏显示程序运行的状态;

【模式】栏表示程序的运行模式;

状态栏分三种分别为:

停止:后台逻辑程序停止运行;

正在运行:程序在标准模式下运行;

正在运行(优先):表示程序被设定在优先模式下;

模式:运行模式分通常和优先两种模式;

如果要运行后台逻辑程序,按下方的【运行】键即可,【停止】键停止后台运行的程序;光标移动到程序名处按【选择】可选择或变更后台逻辑程序;【清除】键用于清除后台逻辑程序;

后台运行的程序只能是纯逻辑程序,不能包含位置信息点位,常用的可以使用的后台逻辑指令,如:

指令:赋值指令、条件表达式、JMP LBL[]跳转指令、标签指令、用户报警UALM[]等;

可以使用的数据:数字I/O(DI/DO)、模拟I/O、组I/O、机器人专用I/O、常数、计时器等;

可以使用的运算符:AND、OR、=、<>、DIV、MOD等;

当后台程序中包含了错误指令时,运行时会报警提示,如下图所示:

下面简单几个例子说明:

第一条:条件表达式的赋值语句时,

DI[10]为OFF时,此赋值语句就不执行;

DI[10]为ON时,语句执行,将DI[2]的状态通过DO[10]输出表达;

条件表达式必须用括弧圈起来,不然不会执行,所以此处的表达式就不能写为IF DI[10]=ON,DO[10]=(DI[2]);

第二条:在后台逻辑中不能使用脉冲指令。所以可以通过脉冲指令与条件表达式进行组合使用,类似延时计时器作用,分析如下:

当DI[10]为ON的状态保持够2秒钟时,DO[10]为ON的时间为2秒。当时如果DI[10]为ON的状态时间不到2秒时就变为OFF,那么DO[10]就为OFF,如果DI[10]为OFF,则语句不执行。

如果,我们就第二条改为IF (DI[10]),DO[10]=PLUSE,那么当DI[10]由OFF变为ON时,DO[10]则执行一个扫描周期的ON,类似PLC中的脉冲。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JMP 指令在进行跳转时只能跳转至后续的标签处,不能向前面的标签跳转。

关于其他指令的后台用法可自行尝试,此处不再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