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多任务功能

楼主(2024-10-03):
在FANUC机器人系统中,多任务功能是同时执行多个程序。比如让机器人程序执行的同时也执行控制附加轴的程序运行,或一些外部控制等。

作用:缩短机器人的循环时间,同时监视机器人的信号状态。

此时会联想到之前分享的后台逻辑,无动作组的程序运行等,所以此处也需要注意此项,在创建多任务程序时需要注意:

1、信号控制程序和数据读出专用的程序不能使用动作组,可通过程序的详细界面将动作组改为※星号。

2、要执行带位置数据的程序时,两个程序需在不同的动作组下。

利用RUN指令来启动其他程序,用来启动其他程序的程序称为“,母程序”,被启动的程序称为“子程序”。

如上图中的RSR就是母程序,而JOB就是子程序。

多任务程序的查看:在程序列表栏,按【监控】键进入多任务监控界面,可以看到多任务程序程序的执行状态,如下图所示:

打开后的界面,如下图所示:

母程序与子程序之间的动作关系:

1、母程序与子程序暂停时:子程序随母程序执行状态切换;

2、母程序正在执行,子程序暂停时

·母程序不能前进、后退,再执行(母程序未停止),

·子程序的单独操作只对子程序有效,与母程序无关;

3、母程序暂停,子程序执行:

·母程序再执行,子程序继续当前的执行;

·选择子程序再执行,子程序继续当时的执行,但是母程序不能执行;

·母程序再执行,按后退,子程序保持当前的执行不变;

使用RUN指令启动子程序时,需要注意:母程序与子程序执行的顺序问题

1、母程序执行前进或后退,子程序也应执行同样的逻辑;

2、只有母程序要执行前进后退时,需要先结束子程序;

3、只有子程序要执行前进后退时,不用结束母程序;

4、执行后台时,只执行动作指令,

5、子程序结束后,想要启动其他子程序时,需要利用寄存器指令或等待指令进行示教,目的是为了规避扫描周期问题。

关于其他的如强制暂停、结束等其他内容,就是关于停止信号的用法,不再赘述了,也可以通过监控界面下方的操作按键进行,如下图所示:

以上关于多任务的问题,需自行设定才能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