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异常报警等级

楼主(2024-10-03):
报警等级可以变更异常报警信息的等级,并将报警输出到外部PLC系统中,或异常履历。

在默认状态下的报警等级画面,如下图所示:

有图可知,默认状态下报警数为20,可以扩展到999。

依次按【MENU】菜单键-【设置】键-【报警严重度】键,如下图所示:

打开报警严重度设定界面,输入ID,自动显示种类,然后输入代码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如果要追加或变更报警时:

1、移动光标至ID列,选中一个ID号,按【enter】键输入一个10进制的数值,输入数值无效时会显示“无效的异常ID”提示信息,有效时,就会显示对应的种类代码。

2、将光标移动到代码列,与输入ID同行位置,输入一个10进制的代码号表示当前设定种类的报警序号,输入无效时同样会提示;

3、将光标移动到严重程度列,按【选择】键,弹出严重度列表,选择当前报警发生时,要执行的等级,如下图所示:

4、同样的方式在【显示】列,选择当前报警的显示设定,如下图所示:

完成以上设定后,就可表更报警的等级及要执行的机器人动作等级。如果要删除设定,可按下方的【清除】键,就恢复默认系统状态。

如果要扩展报警信息条目数,需要按【PREV】和【NEXT】组合键,然后接通电源,然后进入【控制启动】-【系统设置】,找到【ERROR Severity Table】,修改数值0-999之间的一个数值,然后再冷启动就可以了。

关于报警等级的说明:

默认:就是系统的标准报警等级。

停止:报警发生时,使机器人动作暂停的设定,机器人为减速停止。

停止所有:停止机器人的所有任务。

中止:与【FCTN】功能键中的中止一样,使程序结束运行,若程序存在逻辑调用,不能返回主程序等。

中止所有:结束全部运行中的程序,如上篇分享的多任务程序等。

显示列的各个状态:

默认值:系统的标准设定;

显示:当报警发生时,在报警画面中显示报警设定;

不显示:在报警履历和报警界面都不显示此报警信息;

无履历:在报警履历中不显示此报警信息;

无信息:显示报警行,但是不显示报警设定。

以上关于报警设定,可将低等级的报警升级设定,但是不能进行降级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