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诊断记录

楼主(2024-10-03):
      在机器人运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异常状况,那么通过查看记录分析异常处理就变的很重要,在FANUC机器人系统中,将刚刚发生异常时的内部数据保存到FROM内的功能就是,诊断记录。

有时切断电源时内部数据会丢失,所以就需要我们先将数据保存在FROM中,防止丢失。

操作方法:

在使用诊断记录功能时,首先需要注意将机器人停止下来,在运行中进行数据记录可能会导致机器人运行动作变慢,或出现其他不可控问题。

当异常发生时,可以通过辅助菜单【FCTN】进行操作,依次按【FCTN】键-【下页】-【诊断记录】键打开,如下图所示:

选中【诊断记录】后,按【enter】键,示教器上会出现“正在获取日志...”提示信息,等待大约一分钟就可以完成,如下图所示:

当诊断记录结束后,示教器上输出“SYST-274诊断日志完成”提示信息,如果未出现提示信息,辅助菜单自动退出也可作为判定结束。如下图所示: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FROM空间不足时就需要插入外部存储卡或其他USB存储器,一般可直接存入FROM中。

现在诊断记录我们已经保存下来了,就需要输出出来供查看,此时有两种方法:

1、通过切断控制柜的电源时,执行镜像备份;

执行镜像备份时,就可通过诊断记录而记录在FROM中的数据保存到我们的存储卡中,关于镜像备份可参考之前文章。

2、不能断电时,要保存日志;

不能断电时,只能从文件画面进行数据保存,方法同样可参考之前关于备份的文章。

当出现FROM空间不足时,提前准备一个格式化后的存储器,插在控制柜上,作为保存地址。

当我们将保存在FROM中的数据转存在外部存储器后,就可以删除FROM中的数据,同样可通过【FCTN】辅助菜单中的【划除诊断记录】键进行删除,如下图所示:

当然有时,如果出现机器人死机,卡画面的情况,那么此功能就无法使用,示教器无法操作。

此过程类似定期备份,但是区别与备份就是在发生异常时就进行,否则异常信息在多次出现时就会被删除,所以需要即使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