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KAREL之(二)

楼主(2024-10-03):
按上篇KAREL文章中,建好的程序,加载后在程序一览中可以找到我们创建的KAREL程序,如下图所示:

KAREL程序与宏指令的结合使用:

1、按【MENU】菜单键-按【设置】键-按【宏】进入宏指令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2、将光标移动到一个空的宏指令,按【enter】键,输入指令名称,输入完毕后,再次按【enter】如下图所示:

3、将光标移动到宏指令名称对应的程序行,按【选择】键,弹出程序选择窗口,如下图所示:

4、按【KAREL】键,出现已经建立的KAREL程序列表,在程序中查找我们建立好的RED_XY程序,按【enter】输入☞程序列,如下图所示:

PS:上篇文章提到的系统参数$KAREL_ENB=1,否则此处按【KAREL】键时将无法显示KAREL程序一览列表。

5、将光标移动☞信号分配处,按【选择】键弹出信号类别列表,此处我们设定为数字信号DI,如下图所示:

6、选择好信号类型后,输入一个号码,就指定好了一个具体的数字信号来启动宏程序,也就是运行我们指定的KAREL程序,如下图所示:

比如我们现在是想显示当前机器人的坐标数据,执行后就会在机器人示教器界面显示了。

KAREL程序的变量和位置变量查看方法:

首先回到程序一览界面,然后按【enter】键选择KAREL程序,按【MENU】键-【下页】-【数据】-【KAREL变量】打开变量列表,程序显示KAREL程序中已经定义的标量列表,如下图所示:

按【类型】键可切换【karel位置变量】列表,如下图所示:

可以通过下面的【详细】【记录】等键进行进一步操作。

以上就是关于KAREL程序与宏指令的结合使用,以及如何查看当前KAREL程序的变量和位置变量,在FANUC机器人应用中,KAREL程序可以实现的底层逻辑很多,需要记忆积累,可在后续的学习中循序渐进。

另外对于KAREL程序的编写也可以直接在C sharp中进行,下次进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