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SPOT TOOL+点焊设置

楼主(2024-10-03):
      在进行点焊设置前,我们需要先简单了解一下SPOT TOOL+系统的一些术语。什么是焊枪、焊机和设备?

焊枪/焊机:接受焊机发出的指令进行焊接的工具。与我们常用的手动焊接一样,同样具有正负级,对应手把焊的焊把和达地端,在机器人中应用的只是可以进行控制自动开合。

一台焊机可以控制多把焊枪,在同一个焊接系统中可以存在多把焊枪。而1把焊枪可以用1台焊机控制,也可以使用同样的焊机控制多把焊枪。所以总结一句话:焊枪只能1对1焊机,焊机可以1对多焊枪。

设备:是指焊枪被连接在的机器人或基座。1台设备最多可以连接2个焊把,点焊系统最多可以使用5台设备,而多台设备之间一次只能使用1台设备焊接。但是如果,1台设备上有2把焊枪,焊枪又是由各自的焊机控制,那么可以同时进行焊接。

点焊的初始设置:

进行控制启动,或冷启动后,依次按键【MENU】菜单-【设置】-【点焊初始设定】路径打开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打开设定界面后会看到以下设定项,如下图所示:

项目比较多,我们来逐条看一下含义和作用:

1、机器人编号:机器人出厂时的序列号,可以修改;

2、加载点焊工具宏程序:分启用和禁用,当启用时,会在下次冷启动时加载标准的点焊宏程序,并分配给宏程序表的[1]-[9],可参阅之前分享关于宏程序的使用文章。

注意:此项需要在没有进行创建宏程序,并且在进行初始设定时进行启用,因要加载系统自带的宏程序,并分配。

3、焊接设备数量:这里就是开头提到的关于一些术语的含义,根据创建系统的硬件配置设定。

4、焊接机器数量:同上面方法设定。以上两项变更会提示需要冷启动才能生效,如下图所示:

5、设置/显示(设备,焊枪):指设备编号和焊枪编号;

6、焊接机接口:是指当前选择的设备和焊机之间的接口设置,分:I/O信号和内藏,如下图所示:

I/O信号:是采用I/O配线的外设计时器;

内藏:是指内置计时器,需要WTC内置焊接计时器选项、或电元社内置焊接计时器选项,但是只有设备1或2可以设置内置计时器。

7、焊枪数量:是指设备内使用的焊枪数,可以设置单数或双数,如下图所示:

以上为基本设置,8条以下的参数与所使用的焊枪类型有关,如气动焊枪和电动焊枪,下次继续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