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SPOT TOOL+点焊设置之(二)

楼主(2024-10-03):
继续关于点焊初始设置,此处设定针对伺服焊枪设定。

8、均压平衡信号:是否使用均压信号,分已启用和已禁用两个状态。

9、压力改变数量:设置那种类型的均压,可使用数字键直接输入;

默认情况下为0,范围为4-255,如下图所示:

10、复位冷却机超时:有点类似用户报警设置的超时,此处是指发出复位冷却机信号后的报警检测时间;超过设定时间未回应则报警提示复位冷却机超时。

11、脉冲时间:是指发出的复位冷却机信号的脉冲宽度,默认500ms,最小值0ms,最大32766ms

13、焊枪的焊接控制器编号:是指设定的焊枪对应的焊机编号;

当前的焊接控制器:指定此项目以后的设置、显示对象的焊机编号;

14、隔离接触器:机器人是否控制焊接接触器的开合;

15、接触器超时:设置接触器输入信号的超时时间,与14配合使用。

16、焊接完成型式:设定焊接完成的判定方法。

完成:只通过“焊接完成”信号;

过程中:通过焊接中信号状态变化瞬间,当焊接中信号由ON变为OFF时判定为焊接完成。

过程中*完成:上面两种判定方式的结合。

17、焊接过程中超时:

18、焊接完成超时;两个焊接信号输入等待超时设定。

19/20、重要/次要报警极性:设置报警信号的极性,ACT_HIGH对应接通检测,ACT_LOW对应断开检测;也就是常说的ON有效还是OFF有效;

21、焊接控制器复位超时:焊机复位指令的超时时间设定;

22、焊接控制器复位脉冲超时:复位信号脉冲宽度,21/22为一组信号设定;

23、复位步增器脉冲时间:步增器复位信号的脉冲宽度设定;

24、焊接完成检测:设定焊接完成信号的检测条件,已禁用:ON上升沿有效;启用:位准检测;

25、提前发送焊接参数:焊接条件信号、条件选通信号、加压信号同时输出时需要设定启用此项。并且是通过焊接指令信号开始焊接的情况下,如果是通过焊接条件开始焊接的情况要禁用此项,焊接条件信号在到达焊接位置时会输出;

26、用机器人复位焊接控制器:机器人的报警消除是否与焊机联控,启用时会发复位信号给焊机;

27、焊机压力控制:此功能需要焊机侧有压力控制软件。用于记录焊机发送的对应各焊接条件的二进制格式的焊接压力。需要在控制启动时设定。

28/29、是对应的焊接压力信号超时时间设定。

30、设置奇偶校验位类型:当前的焊接条件输出的校验方式;

31/32、使用指定品牌焊接控制的设定参数(Nadex公司)。

33-38、手动焊接条件设定项。

39、接触器控制方式:设定接触器信号的输出方式;

标准:示教器有效,在“接触器”启用且焊接启用情况下进行点焊指令时,在焊接前接触器自动关闭,焊接后自动开启;

示教器禁用时,通过接触器指令进行接触器的开合操作。

焊接同步:接触器随单元I/O的焊接有效/无效进行开合。焊接有效、无效信号接通时,接触器关闭,其他时接触器开启。

40、焊接ID:焊接ID是否启用。

以上为伺服焊枪的设定情况,其中有部分设定项改动后会提示进行冷启动才能生效,执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