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点焊之(三)焊枪设置

楼主(2024-10-03):
前面我们分享了关于点焊系统的创建,系统的初始设置。可参阅前面两篇内容;在FANUC机器人点焊系统创建完成后,进行点焊编程前,我们需要先设定一下焊枪。

创建完成并添加一个焊枪,如下图所示:

1、依次按键【MENU】-【使用工具】-【焊枪设置】路径,打开焊枪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2、在打开的设定界面下可以看到,如下图所示的设定内容和提示语:

3、设置焊枪运动方向:按回车键进入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按提示的步鄹,焊枪有一个动电极头和一个静电极头,我们要移动动电极头,SHIFT+(X方向)看动电极头的移动方向,所以要先切换至动作组2(焊枪),切换方法(左图)及查看方式(右图)如下图所示:

4、切换至焊枪运动组后,按SHIFT和+X方向键,可看到焊枪向闭合的方向移动,故设定为关,如下图所示:

5、移动方向确定后,按键F3完成,退出运动方向设定界面,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设置焊枪的规格,零点标定等:此处需按实际使用的焊枪规格填写,此处模拟,我们随意设定数值,演示用。

6、按确认ENTER键,弹出是否知道焊枪电极头的移动方向,在上面一步已设定,选【是】,如下图所示:

7、再次弹出是否知道焊枪行程,我们安装的焊枪参数已知【是】进入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8、如下图所示,设定焊枪开合的极限数据,依照实际焊枪参数写,如下图所示:

完成设定后,如下图所示:

9、自动调整:按回车键后,提示按组合键,如下图所示;

10、按shift键+执行,弹出确认信息,如下图所示:

11、此时会看到焊枪电极开始自动调整,示教器界面也会有提示调整过程,等待自动调整完毕即可,如下所示:

调整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12、厚度检查标定:设定过程与上述步鄹一样,按shift键+执行键自动标定,标定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13、验证焊枪设置:退出设定界面,切换焊枪运动组,移动电极头至完全打开位置,极限报警提示,可以看到数据,如下图所示,与前面设定的数据一致,代表焊枪设定无误,关闭同样方式验证。

完成以上焊枪参数设定后,就可以利用SPOT点焊指令编写简单的演示程序。

以上关于伺服焊枪焊枪的设定,设定完成后方可进行点焊程序的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