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STOP TOOL+点焊设备设置

楼主(2024-10-03):
点焊设备设置

在FANUC机器人SPOT TOOL+系统中,点焊设备的设置主要是对点焊基本配置画面上所设置的与设备焊枪的点焊计数器寄存器等的设置。

依次按键【MENU】-【设置】-【点焊设备】打开点焊设备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下面针对设置内容进行介绍:

1、焊接演示时间:对于伺服焊枪而言,是指从到达目标加压力开始到开始焊接为止的延时时间;但是对于气动焊枪是指从到达焊接位置开始到开始焊接为止的延时时间。设定范围0-10000

对于实际焊接,不是任何位置都可以焊接,需要两个电极在合适的位置才行,保证焊接质量。

2、焊点计数 R[]:用于设置点焊计数器用到的寄存器号。作为由焊枪1所执行的所有点焊的计数器来使用。同时包含测试运行中所进行的焊接以及手动焊接。双焊枪的情况下,可以对焊接1和焊枪2分别设置。设置范围0-200,根据数值寄存器的总量定。

3、电极头修磨计数 R[]:在焊接时电机头会消耗,所以当出现焊接不畅时就需要修磨电极,此设定就是用来设定修磨次数的计数器的寄存器号。寄存器值的更新,是在电极修磨程序内更新。设定范围同样是0-200,但是不能重复。

4、修磨次数R[]:指定电极修磨次数限制寄存器号,与上面3配合使用,就像PLC中的计数器一样,[C10 K100]需要计数器和计数设定。

下面是关于焊接前后的设定;

5、触发型:指定焊接前触发类型,分时间触发或事件触发。按【选择】键可选择触发类型,如下图所示:

6、触发事件:当第5条触发类型为事件时,此处就为事件设定,当触发类型设定为[时间]时,此处就需要设定时间,事件触发时,设定方式如下图所示:

7、控制类型:可以使用参数控制,也可以使用常量控制,如下图所示:

焊接后设定,与焊接前类似,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