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spot tool+点焊的I/O

楼主(2024-10-03):
FANUC机器人SPOT TOOL+点焊的I/O

依次按键【MENU】-【I/O】可看到关于点焊系统用到的I/O种类了列表,如下图所示:

单元接口I/O,分输入了输出,如下图所示:

对于单元接口输入I/O信号可用于显示输入信号的状态。

焊接有效/无效:使用DI[n]设定,是采用外部PLC的输出信号将机器人的焊接方式置为有效或无效。当DI[]信号为ON是有效,为OFF时无效。焊接方式有效必须同时设定加压有效,

加压有效/无效:同样采用外部PLC输出信号设定加压是否有效。

焊接有效、加压有效设定条件:

条件一:作为程序选择方式选择RSR/PNS/OTHER;示教器处于禁用。

条件二:作为程序选择方式选择STYLE;处于远程控制状态;示教器禁用;模式开关处于AUTO自动状态;

满足以上其中任意一个条件均可。

冷却机复位:采用外部PLC控制复位冷却机,设定信号后,DI[]为ON执行对所有设备/焊枪的RESET动作。

从POUNCE到原位置:用于启动宏程序指令AT POUNCE,指令机器人使各示教位置从POUNCE位置(AT POUNCE宏执行中位置)后退到原点位置(程序的开头位置)。AT POUNCE宏内的信号等待中接受到本信号时,执行中的程序被强制结束,机器人执行后退。

PS:AT POUNCE只可以在主程序中使用,在子程序中使用时,此功能无用,并且在主程序中不能使用多个AT POUNCE。

试运行模式:采用外部PLC输出信号控制试运行模式是否有效,伺服焊枪时将试运行模式设为有效,将板厚设为0MM进行加压,可以在无面板的状态下执行焊接动作。

成立条件分两种:

条件一:作为程序选择方式选择RSR/PNS/OTHER;示教器处于禁用;控制柜上的模式开关为AUTO状态;

条件二:作为程序选择方式选择STYLE;处于远程控制状态;示教器禁用;模式开关处于AUTO自动状态;

关于信号使用前需要先进行数字I/O信号的分配,关于I/O分配设定可参看之前文章内容。

设定分配好数字I/O信号后,选中其中要设定的项,将光标移动到对应状态列,按【分配】键,进行设定具体可用的I/O信号编号,设定完成后返回,单元接口输入信号界面,对应的设定项DI[]就有了号码及状态显示,此时提示需要重启,如下图所示:

按要求,断电重启后便设定生效。单元接口输出信号设定按【IN/OUT】键切换,关于输出设定后续再分享,持续关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