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spot tool+点焊I/O之二

楼主(2024-10-03):
继续昨天的关于SPOT TOOL+点焊的I/O设定,输出信号分享。

还是按【MENU】键-【I/O】-【单元接口】打开设定界面,按【IN/OUT】切换至输出信号,如下图所示:

图示可看到可以设定的有20项,区别与输入信号的是,输出信号可以按下方的【ON/OFF】键手动输出,如下图所示:

下面就来看一下每一项具体的含义:

1、模拟输入状态信号:就是指把机器人的模拟输入信号使用状态输出给外部的PLC(模拟信号AI[]);

2、模拟输出状态信号:把模拟输出信号状态送给外部PLC;

3、倍率=100:此处的倍率就是指机器人运行是示教器显示的倍率,当示教器倍率为100时,指定信号输出给外部PLC;

4、循环中:是指自动运行生产过程中,当程序正在执行时指定信号为ON。当程序强行结束(如突然按急停)或运行结束时此信号为OFF,如果只是暂停则保持ON状态;

5、程序结束:是指在AUTO状态下正常运行的程序,被强制结束时为ON,也包含辅助菜单FCNT的结束程序键,暂停中的程序被辅助菜单键结束也为ON,当下一个程序开始时变为OFF;

6、处理异常:是指焊接过程中出现异常状况时为ON,比如接触器错误、焊接处理超时、焊接方式变更不一致等(前面文章分享的设定内容);

7、处理警告:此信号只有在焊机为I/O信号类型或内置计时器的情况下适用,并且只有在以下情况下为ON:焊接无效,生产程序执行中;加压无效,生产程序执行中;焊接再试;焊接以及周期检测中发生警告报警;

8、处理完成:程序开始时,处理完成输出信号变为OFF。在用户程序中将处理完成信号变为ON。

9、焊接有效:将机器人的焊接方式输出给外部。ON有效,OFF无效;

10、加压有效:将焊枪方式输出给外部。ON加压有效,OFF无效;

11/12、电极头交换要求:当焊接结束时,读取点焊机输入信号-电极头交换要求信号输入ON的情况下,此输出信号变为ON。(在焊机接口设置输入信号中查看)

13、电极头交换警告:在点焊机输入信号-电极头交换警告信号ON的情况下,此输出信号为ON,(同样在焊机接口设置输入信号中查看)

14/15、电极头配线要求:在点焊机输入信号-电极头修磨请求信号为ON时,此信号输出为ON。(在焊机设置输入信号中查看请求信号)

16、完成1个打点:在程序最开始的点焊完成时输出为ON。

17、试运行状态:将试运行状态输出给外部PLC;

18、检测信号:根据每个检测信号周期切换ON/OFF状态,可用于确认机器人和PLC之间的通讯状态。

19/20、机器人动作:将机器人动作状态是否有效输出给外部。

以上就是关于输出信号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