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FANUC机器人点焊设备I/O

楼主(2024-10-03):
点焊设备I/O

点焊设备I/O的使用可以使机器人与焊枪进行通讯。所以,点焊设备I/O信号会随着点焊初始设置的设置内容、焊枪、焊机的不同而有区别。

依次按【MENU】键-选择【I/O】-选择【点焊设备】路径来进入设备I/O的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打开的界面可以看到对应的输入、输出信号,可通过下方的【IN/OUT】键切换显示:

选中其中一个设定项后,光标指向信号类型处,按F4[DI]可切换为设定数字输入I/O,按F5[RI]可切换为机器人专用I/O,然后输入对应I/O信号的编号。

当存在多台设备(设备的定义参阅之前文章)时,按【>】翻页键,找到【设备编号】键,进行设备编号切换显示。如下图所示:

PS:输入不存在的信号会显示警告,若是不使用的信号,保持设定0的状态。

当信号分配完毕后,通过改变系统变量$SHELL_CFG.$SET_IOCMNT为TRUE时,可以将输入输出画面上编号对应的显示名注释到对应的I/O注释中去,省去自行注释的麻烦。

下面关于输入输出信号的部分显示,简单说明:

1、冷却机正常:当DI信号为ON时,表示冷却机正常;

2、水流量正常:同上;

3焊接变压器正常:同上;

输出信号用于强制发出输出信号,给被控制设备,执行动作。

1、复位冷却机:发出冷却机复位信号;

2、电磁阀压力:采用组信号的方式输出信号指定焊枪的加压时电磁阀压力;仅限于焊接压力控制有效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