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点焊机I/O信号

楼主(2024-10-03):
点焊机机I/O信号是用来让机器人与焊机之间进行通讯的。具体使用那个信号会与焊机种类有关。

依次按键【MENU】键,打开主菜单栏,选择【I/O】-【点焊机接口】打开点焊机I/O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可通过按【IN/OUT】键进行切换。

下面就其中的设定项说明,先是输入信号(相对于焊机就是输出信号,如果中间采用了控制装置如PLC就相当于PLC的输出信号):

1、焊接过程中:用来表示焊接顺序正在执行中;

2、焊接完成:用到表示焊接顺序已经执行完毕;

3、焊接控制器焊接状态:主要用到确认焊机的状态。信号为ON的情况下,判定焊接处于焊接有效状态,信号为OFF机器人认为焊接处于焊接无效状态。

4、重要报警:表示有重大报警,会显示出来;

5、次要报警:表示轻度报警,

6、接触器打开:用来表示一次电源隔离接触器被关闭;

7、电极头更换请求:在焊接的最后机器人将初始化位置于OFF之前,读取焊机的信号。当为ON时,机器人就把信号传送给PLC。

8、电极头更换报警:

9、电极头磨损请求:

以上7-9三个信号都是将焊接读出的信号通过,单元接口I/O画面对应的信号传送给控制PLC。

11、焊接压力:必须在控制启动模式下打开此功能才能使用;

12、读入压力:只有在进行焊接压力控制时才显示;

输出信号说明(输出信号可进行手动强制送出信号):

1、焊接设定(组输出):以组的方式向焊机发出焊接条件,关于组信号的好处:可以表达更多的状态(在之前的文章中有分享过组信号是以二进制组合的方式表示);

扩展设定:焊接条件设定大于16bit(二进制16位)时使用。

2、焊接ID:组的方式分配表示指定的焊接ID;

3、焊接奇偶校验位:焊接条件输出的行数为偶数时,信号为ON,不用时设定为0;

4、焊接开始:向焊机发处开始焊接指令;

5、复位焊机:利用机器人复位焊接错误的信号;

6、接触器:用来关闭一次电源的隔离接触器,以便向焊枪供应电流的输出信号,改信号在接触器关闭时被置为ON。

7、粘枪检测时间:向焊机发出粘枪检测信号。在点焊后的焊枪开启动作中使焊枪开启到粘枪检测距离时,此信号变为ON。

8、压力要求:此信号设定只有在焊机控制焊接压力时显示。

以上信号设定项受焊机种类的区别有差异,不一定全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