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点焊指令

楼主(2024-10-03):
FANUC机器人点焊指令

在FANUC机器人中,点焊指令主要分以下几种,如下图所示:

SPOT 点焊指令;

ISO CONTACTOR 接触器指令;

GUN CONTACTOR 焊枪接触器;

RESET SETPPER 步增器复位;

RESET WELDER 焊机复位;

TIPDRESS 电极头磨损指令;

Press_m 加压动作指令;

下面先来看一下关于点焊指令SPOT,如下图所示 :

点焊指令的格式:

其中各个参数的含义说明如下:

SD:指焊枪电极打开的大小,m是设定的参数编号(1-99),此设定项可依次按键【MENU】-【数据】-【距离】打开,或按快捷键[DATE]-[类型]选择距离打开,如下图所示:

打开设定界面后,可以看到,当前的设备数:1   焊枪数:1   可以设定的编号总计99个,每个编号都有一个可动侧数据设定,固定侧数据设定,就是指焊枪的两个电极,如下图所示:

当设定完成后,在程序中设定SD的数值就会按设定的数据控制焊枪开合距离。

选中对应的编号后,按下方的【详细】键可打开每个编号的设定详细界面,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关于动作类型,加减速等设定信息。

P:指压力编号,也就是加压条件,n:加压条件的编号

与上述的焊枪开合距离打开方式相同,如下图所示:

打开的设定界面,可以看到列表总计99个,同样的选中编号后,按【详情】可打开右侧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T:厚度值,单位mm;

S:机器人控制器发出给焊机的焊接要求条件,打开设定界面

依次按键【MENU】-【I/O】中,如下图所示:

焊接机接口和点焊设备,可以分别打开关于相关的I/O信号交接设定界面,可通过下面的IN/OUT键切换输入和输出信号,如下图所示:

ED:焊接直接结束,焊枪电机打开度,这里的编号要与SD中的对应,也就是焊接完成了,焊枪要处于的状态。

气动焊枪指令:

该指令使用行程状态,均压平衡(EP)、阀压力(P)、焊接条件(S)以单焊枪执行点焊。

PS:指令显示格式会因焊接初始设置不同而不同,某些参数不显示。

点焊指令示教:

在程序编辑界面,按F2[SPOT]点焊键,打开默认指令插入列表:

打开的默认指令列表中,按F2[ED_DEF]编辑键也可更改默认点焊指令列表指令,如下图所示:

可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看点焊效果,快快动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