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 IO】场景及部件介绍

楼主(2024-10-06):
【Factory IO】场景及部件介绍
掌握内容:【Factory IO】场景及部件介绍
Factory IO作为一款出色的虚拟仿真软件,可以自由使用其内部的各种元器件、传感器、驱动器等搭建自己理想中的工业现场,并联合PLC进行编程仿真,对于刚刚接触这款软件的同学而言,搭建一个场景比较费力,这里我们就可以先玩软件自带的场景以理解各种模块的作用,或者在原自带场景的基础上,修改添加,建立我们自己的场景。
在Home页面这里,会有说明手册的网址连接,点开即可查看其网页手册,这里将软件自带的主要几个场景总结一下:
一、传送带场景:
场景1,2,4里都是练习普通的传送输送过程,在这里我们认识以下几个部件:
A:滚筒传送带:中间有空隙的重负载设备,传送小物体时需要基座(否则小物件可能会卡在滚筒之间);
B:物料开关(传感器):一种为有遮挡为0,无遮挡为1;另一种与之相反;
C:箭头:操作物料,用来产生和消除物料(箱子),场景简单,控制好逻辑关系即可;
二、液位系统
液位系统的场景里我们只需要认识液罐和控制柜即可:
A:液罐:有入水阀门和出水阀门,前一个场景里是bool量控制阀门开闭,后一个是模拟量控制,范围0.0-10.0,液罐有出水速率的传感器和液位传感器,因此可以和S7 1500(S7 1200里的PID工艺不能仿真)里的PID工艺构成闭环控制系统,进行PID调节;
B:控制柜:实际控制柜里,有PLC和各种接触器,是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在Factory IO里,只是一个实心箱子,可以在上面添加按钮、旋钮、指示灯、数码管这些输入输出设备,以方便我们操作测试我们写好的场景;
三、组合场景
这个场景中,我们需要认识以下部件:
A:双轴镐:可以在X轴和Z轴方向移动,底部有一个传感器,当检测到有物料时,就会变为1,此时抓取才能抓起来;底部抓取是靠吸盘吸取的,组要下方被物料完全覆盖,才能吸取起来,否则很可能由于吸力不够而跌落(均为bool量控制);
B:履带传送带:和前面的传送带一样,均只能单向移动,但不同于滚筒传送带的是,它有履带,因此不需要基座;
四、仓库场景
仓库场景我们需要认识传送机(姑且叫它传送机):
A:传送机:底部有可以前后两向伸缩的机械臂,可以轻微抬起和落下,是取物和放物最主要的部件,具体需要把物体送到哪个格子,需要直接在一个模拟量中输入0-55的Int型数字,其中1-54分别对应原点和已经编号的格子,0是静止在该位置,55是归原位;
B:缓冲站只是加了一个挡板,可以把物体进行分隔,以达到缓冲效果;
五、汇聚站与“电梯”场景
左边的汇聚站需要认识一个横向移动器:
A:横向移动器:上面的履带可以纵向传送,当底部的横向移动履带升起,便可将物料横向移动到右侧(传送方向的右侧),较为简单,其工作原理,应该是将两条传送带合并为一条传送带,应遵循先到先传送的规则,这样即可安全高效;
B:右边的“电梯”场景:“电梯”部件: 直译为“电梯”,但它可能有其他专业的名称,它可以通过两个bool量开关控制上下移动,默认为高速状态,接近时可启用低速,缓慢上升,如果需要对其定位,就需要配合其他的传感器来使用;
六、堆垛机场景
A:堆垛机:上部可以把零件传送到出口右边,然后通过挡板推出去,左侧闸门可人为控制开闭,底部是一个升降平台,可以将基座抬起到左侧闸门处,把零件通过开通的闸门推到基座上,接着降下去,继续向前传送,其主要作用就是堆垛,当然用双轴镐也可以实现;
七、采摘放置与生产线场景
我们认识以下部件及其工作原理:
A:三轴机械手:它和双轴镐类似,也是用来抓取物料的,但有以下区别:
A1:在XYZ三轴的运动均为脉冲控制,即一个脉冲它移动一个单位距离;
A2:底部吸盘可以旋转90度以调整物料方向;
A3:运动有反馈值(目前还未尝试使用),其工作和之前的堆垛机类似,就是把物料调整方向放到基座上即可;
B:加工中心:这是一个机械手和数控机床组合成的模块,机械手从左边取物料放入机床加工后,放到右边运出,这个模块较为复杂,开关均为脉冲控制,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官网手册查阅实操一下;
八、分拣场景
我们认识如下部件:
A:视觉传感器:检测到绿色物体时模拟量输入为4,蓝色则为1,其他颜色则需要我们查阅手册;
B:气缸:可将物体推到另一条传送带;
C:换向器:可逆时针旋转90度,其上有两个位置传感器,和三个驱动器,一个控制转向,另两个控制装卸(正反转)以实现把物料送到不同方向实现分拣;
D:高度传感器:是由一排竖着的传感器组成,高物体会遮挡大中小三个传感器,中等高度物体只会遮挡中小的传感器,低的物体只遮挡小传感器,如果需要对其长度进行比较,则即可通过比较其通过传感器的时间比较物料长短;
E:分离站场景:通过视觉传感器,配合气缸来实现蓝绿两色零件的分类;
F:高度分拣场景:通过高速将物料分类,送至不同方向进行分拣;
九、重量分拣场景
左边的场景和之前的场景类似,因而跳过,至于中间的部件在会聚站讲过,右边的重量分类场景我们需要认识以下部件:
A:重量传送带:带有重量传感功能的传送带,可输出0.0-10.0的模拟量来区分重物的重量;
B:传送带秤(cheng):其有三个bool行变量控制,一个控制底部滚轮的转动,另两个控制它向左或者向右转动45度,以实现分拣到三个方向;
十、分拣站场景
我们认识以下部件:
A:挡板:它可升起阻挡物料前进以间隔物料;
B:分类机:它有两个驱动器,一个是控制其旋转45度挡住物料前进的方向,另一个是履带,在竖着的履带和水平履带的共同作用下可以把物料送出,这个场景的原理是,通过视觉传感器,辨别物料特征,然后用分类机和履带传送带把不同物料按特征分拣;
至此,Factory IO软件中自带的场景都已介绍完毕,这些场景可以提供给我们学习使用,也可以自由修改自定义,我们在具体项目中学习PLC编程,提高逻辑控制能力,一方面在场景中认识不同模块的功能及其特点,虽然我们没有实际的工厂,但我们却可以在虚拟数字化工厂里,组建我们自己的场景,通过PLC编程联合仿真来完成我们的设计,其实,我们在场景中玩到的部件只是一部分,其他部件的功能也等着我们去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