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OMRON NX系列 TC温度控制单元PID控制

楼主(2024-10-06):
PID控制
PID控制是使用比例(P)控制、积分(I)控制、微分(D)控制的组合,反馈至设定的目标值,使检测值一致的控制。
可通过比例动作执行无波动的平滑控制,通过积分动作修正目标值和测量值的偏差,通过微分动作对剧烈的温度变化尽快作出响应。在需避免波动执行更平滑的自动控制时使用。
More
OMRON系统构成
系统概述,硬件搭建和接线
硬件设备:控制器NJ501-1500、耦合器NX-ECC201、温控单元NX-TC2405、热电偶传感器、固态继电器、24V 直流电源
软件:Sysmac Studio
目的:测试NX-TC 模块的 PID 控制功能
NX-ECC 耦合器的接线示例
NX-TC 模块接线示例
* 注:IOV 和 IOG 的 IO 供电由 ECC201 耦合器提供
本系统使用 E52-CA1D,K 型热电偶输入,“+”“-”接入 TC 模块的 TC1+(A6)和TC1-(A7)端子。
TC2405 单元输出为 SSR 驱动用的电压输出:TC 输出端子 OUT1(A3)和 IOG1(A4)接
G3NB 系列固态继电器(SSR)的 3(+)和 4(-)输入端子。
端子排布内部连接图
软件设置步骤
双击“配置和设置”下的“EtherCAT”,右击“主设备”,选择“与物理网络配置比较和合并”。
随后双击“EtherCAT”下“节点 x:NX-ECC201(E00n):离线”,右击“ECC201”,选
择“比较并合并实际单元配置”
设备组态完成后,在“配置和设置”下的“I/O 映射”里 ECC201 耦合器下,右击
图中“NX-TC2405”,选择“创建新设备变量(V)”,然后手动修改创建出来的变
量名为中文,便于理解。
TC 作为温控模块,主要用到输入类型、输入范围、控制方式、测量值、设定值、
动作指令及 PID 参数这几个数据。
由于版本限制,此模块在 I/O 映射里并无 PID 参数可设置并观察,只能通过组态
界面中双击 TC 模块进入设置:
如果仅使用 1 通道,第 2 通道未接入测温元件,系统会报传感器断线的轻微错误,此时可设置事件等级为“Observation(观察)”或关闭通道使能。
ON/OFF 控制或 2-PID 控制选择及 PID 参数可在此界面设置:
工程离线设置好后,PLC 在线,点击“控制器(C)” - “同步(Y)” 或“ ”进行同步操作:
同步成功后建议 PLC 离线并将所有设备断电重启,接下来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现象和结论
模块默认设置为通道已使能、2-PID 控制、K 型-200~1300℃、反向运行、运行模式、自动模式,此时设置将 2 通道关闭,量程范围设置为 K 型-20.0~500.0℃。
设备上电后可直接观察到测量值:
设置设定值后模块开始有输出(根据单元初始 PID 参数进行控制调节),SSR 驱动用的电压输出到固态继电器,可观察到 TC 模块的 1 通道输出状态灯和固态继电器上的动作指示灯闪烁。此温控功能控制的是输出通断的时间比例。例如 1 个控制周期是 2s(默认值),输出 MV 为 30(%),那么每个控制周期输出 ON 的时间为 0.6s
将手动/自动设置为“TRUE”,切换为手动后,模块将保持输出,此时可给定手动操作量,输出随即变化。
注意事项
指示灯状态说明
OUT 亮灯状态的含义
·NX-TC 系列模块都需要 I/O 供电,如果接在 NX1P 或者 NX102 的 CPU 后面, 需要追加 I/O 电源供给单元(NX-PF0630/NX-PF0730)为模块提供了 I/O 电源。
· 如果 2 个通道都关闭使能可能会报错,此时可以设置事件等级来替代 2 个通道都关闭使能。
· 控制周期越短控制性能越佳,但需考虑输出端子连接的致动器寿命时,建议根据寿命变更周期。
·由于单元版本限制,部分数据显示为“Reserved”,此为保留数据,不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