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微播

楼主:
人才招聘
搜索中心
自动化培训
工控商城
欧姆龙Ethercat总线PLC通过PDO控制总线伺服 ...
[欧姆龙]
欧姆龙Ethercat总线PLC通过PDO控制总线伺服

网友:
本文以NX1P2运动控制器+欧姆龙1S-ECT总线伺服为例(不仅限于品牌,只要支持ethercat总线的都可以用此方式控制)。
一, 使用情况
1, 不支持控制功能的PLC去实现轴控制。
2, 硬件支持6轴,实际想控制大于6轴
3, 第三方伺服是非标准的ECT格式
4, 想要灵活控制伺服时序
二,SYSMACSTUDIO设置。
1,首先添加要控制的伺服。
2,编辑使用可编辑的紫色字体的PDO映射
3,然后在IO映射中创建伺服全局变量
4,最后一步是编写控制程序。
三,电机控制
1,1S伺服支持以下控制模式
2,控制时序如下图所示。
3,按“6”→“7”→“F”的顺序赋值controlword,就能控制伺服 servo on
4,按照 “F”→“7”的顺序赋值controlword,就能控制伺服 Servo off 。
,控制程序
参数配置,速度控制模式
读取状态字的每个位
使能